CAN not execute all netlist macros. Do you want to continu

楼主(2011-05-30):
protel里面的提示错误,如何解决啊!

网友A:
画好SCH图后,在启动同步器更新PCB文件时,如果弹出“Can not execute all net list to macros.Do you want to continue anyway?”对话框,提示你无法执行所有的网络宏,是否强行装入网络表时,说明原理图中存在错误,创建的网络表内容不全,虽然可以从原理图与网络表文件中检查错误,但你也不妨选择“Yes”,在强行装入网络表的PCB文件中检查错误更直观,更便于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常见的问题有:

1)PCB文件中缺少了某些文件;

2)某些元件的焊盘上没有预拉线,成为孤立元件;

3)某些元件的个别焊盘上没有预拉线;

4)不该连接的焊盘连在了一起等.
上述问题的常见原因与解决方法如下:

1)编辑原理图时没有正确指定元件的封装形式.

2)原理图中元件引脚虚接.

原因有: 原理图中的栅格捕捉精度(Snap)设置得太高或可视栅格(Visible)取得过大,SCH文件与SCH元件库的栅格设置不统一时,引脚的端点不在栅格交点上,放置的导线超出引脚电气接点覆盖在引脚上;连线时误将直线当导线(直线没有电气连接意义);编辑SCH元件库时将引脚放错了方向,由于引脚具有方向性,放置引脚时按Tab键打开设置引脚属性对话框,其中Orientation栏中为引脚放置的四种方向选项,检查时选中Dot项,引脚的非电气接点端将出现小圆圈,可直观地看到引脚是否放错了,检查完毕还原设置即可,也可以用显示隐含管脚(Show Hidden Pins)等方式进行检查.另外,制作元件时用直线代替引脚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导线与引脚虚接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稍不仔细就会埋下隐患.如果连线时在导线与元件引脚的连接端捕捉不到电气热点,而引脚的另一端却发现了电气热点,或连线时十字交叉的导线上自动放上了接点,就提示已存在虚接了(Protel99中缺省设置为在“T”形导线上自动放置接点).另外,当原理图中栅格捕捉精度取得太高时,移动鼠标到电气连接热点后,可改用按回车键确定,以免在击鼠标键时移出电气接点.

3)PCB文件中未预先装入含有指定封装的全部正确的库文件.

4)SCH元件库元件引脚与指定封装PCB元件焊盘名称不统一,如SCH元件库中二极管的引脚名称为1、2,而PCB元件库中二极管的焊盘名称却是A、K.

5)原理图中相同网络的网络标号不一致.

6)放置两个以上电源与接地符号时使用了自定义的Protel99不能默认的字符,如+12V与12V、+VCC与VCC等,且符号图形具有不同的含义,编辑时应避免电源与接地相互混淆.

7)两个以上的元件使用了相同的序号(Designator),在创建网络表时只认定了其中的一个元件,致使PCB文件上丢失了相同序号的其他元件.

楼主:
我试了啊!还是不行!

楼主:
解决了就是把封装的number和原理图的对应起来,我的都是AK,而原理图的里面的name设成1,2,不过这样貌似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