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 PORTC读问题

楼主(2011-05-30):
各位:我用PIC16F690的片子,RC0,RC3用作按键输入,外接上拉。IO口设置如下
TRISC = 0x89; 当我读的时候 if(RC0 == 1)来判断,会出现在RC0,RC3脚上电平不稳的情况。导致我没有按键,也会误认为按键按下。做了好几次板子,都有,估计是软件问题,但是没有思路,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用if(RC0 == 0)来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网友B:
“会出现在RC0,RC3脚上电平不稳的情况”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网友C:
各位:我用PIC16F690的片子,RC0,RC3用作按键输入,外接上拉。IO口设置如下
TRISC = 0x89; 当我读的时候 if(RC0 == 1)来判断,会出现在RC0,RC3脚上电平不稳的情况。导致我没有按键,也会误认为按键按下。做了好几次 ...
引用 楼主:

1、请注意按键本身是有抖动的,所以使用if(RC0 == 1)此类方式需要认真考虑如下写下面的代码。
2、请问你是否保证在按键释放时,IO口处于一个确定的电平状态,如果IO口处于悬空的话,则出现问题毫不意外
3、按键程序请学会使用状态机,读出键值时清学会使用数据缓冲的方法

楼主:
谢谢回答。电平不稳,是用万用表量的。RC0上有一个200K的上拉电阻到VCC,但是松开按键,也会出现电平不稳,出现中间电平。PORTC上既有输出,又有输入按键检测。能单独操作RCx吗?

网友B:
谢谢回答。电平不稳,是用万用表量的。RC0上有一个200K的上拉电阻到VCC,但是松开按键,也会出现电平不稳,出现中间电平。PORTC上既有输出,又有输入按键检测。能单独操作RCx吗? ...
引用 楼主:

那这么明显的硬件问题,你去找软件,不是永远找不到啊!

网友C:
谢谢回答。电平不稳,是用万用表量的。RC0上有一个200K的上拉电阻到VCC,但是松开按键,也会出现电平不稳,出现中间电平。PORTC上既有输出,又有输入按键检测。能单独操作RCx吗? ...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输入输出不是分时复用的话,那么基本上就不要讨论了。

楼主:
搞定,是有一颗PA芯片焊接问题。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