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11-05-30):
就是我们要做个东西,上面说要用到一个温度变送器,就是接在温湿度传感器和单片机之间的,我上百度查了,说:HAKK-WB系列温度变送器为24V供电、二线制的一体化变送器。产品采用进口集成电路,将热电阻或热电偶的信号放大,并转换成4-20mA或0-10mA的输出电流,或0~5V的输出电压。并且题目要求我们把温湿度显示在数码管上,但是我觉得那个变送器没用处啊??不需要啊!!!!我就不明白题目什么意思了!!!知道的大侠们帮帮我解决的吧!!!!

网友A:
自己做吧,变送器精度不是很高的。

楼主:
自己做吧,变送器精度不是很高的。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温度传送器没什么用处啊????我问的是要它是干嘛的???

网友B:
温度变送器的目的是把传感器的信号变换成标准的工业现场要求,4-20mA, 0-5V, 这是工业标准,可以直接接其它厂家的设备, 比如其它厂家的温控器、显示器

网友C:
目前好的温度变送器的价格都不便宜,精度跟据不同厂商的性能有一定的差距。如果可能的情况系可以自己处理!这个东西之所要你怎么做要看是谁给你的指示了,可能上层考虑的问题需要你自己去体会,比方那个将,有可能是怕你实力不够,所以采用工业标准话心号处理比较方便。也有可能是从隔离的角度和出发,也还有可能是这个信号还有别的用处,总之,最好不要自己乱下结论,必定人处在不同的位置,所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当然那上面的也不见得就是正确的,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跟团队里面的人多沟通

网友D:
LZ根本不知道温度变送器是什么东西。
在电子行业,把产品做成标准的东西,其它非专业人士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也许有人知道MCU编程,但是他不一定知道温度的测量,采用温度变送器就简单了,你也不需要考虑产品的可靠性等要求了。

楼主:
LZ根本不知道温度变送器是什么东西。
在电子行业,把产品做成标准的东西,其它非专业人士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也许有人知道MCU编程,但是他不一定知道温度的测量,采用温度变送器就简单了,你也不需要考虑产品的可靠 ...
引用 网友D:

那个温度传感器和温度变送器要一块用上,我就不知道怎么上了!!!!

网友E:
传感器(0~n)mV-----变送器0~5V-----单片机处理后输出,应该是这样的过程。

网友F:
找个带运放,滤波的MCU,直接接上传感器就可以了.
可以用分立器件达,也可以考虑CYPRES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