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13A和tiny13V 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5-30):
ATTiny13 我看有两个型号 Tiny13A  和 Tiny13V  , tiny13还有没有其它后缀的,
他们两者有什么参数不同呢 ?
我看掉电电流差一点点, 听说Tiny13V的停产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Tiny13A是新的,生产工艺改进了,低功耗电流小了,功能和性能是一样的。

网友B:
新产品用tiny13a

网友C(2011-07-01):
ATtiny13A含税价格是多少?

网友D:
这么快啊。。我还有两片TINY13呢

网友E:
TINY13A 很便宜的,价格要从用量来看。

网友F(2014-02-09):
有tiny13单片机开发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tiny13单片机开发软件?

最好就是ATMEL Studio官网上自己下就行免费的上手很简单,keil和IAR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