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楼主(2011-05-31):
LM324N和LM358N两种运放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去看器件手册,细部差别还是不少的,但一般的常规应用可以互相替代。

网友B:
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四路一个两路(封装很明显就不一样了)
其他电特性方面的差别如楼上所诉: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我在一个做两轮小车,就是倒立摆的那种,见里面用了两种所以来问问,上网查了,都是英文的数据手册,中文的比较难找,希望大家帮我找找!

网友C:
既然型号不一样一定有他们的区别之处! 体现在 功能 和封装

楼主:
希望有位兄弟,能直接跟我说说他们的区别,拜托了!

网友D:
器件手册DATASHEET是最好的资料,多看看有益。上面有详细的参数列表和文档说明,虽然英文多点,还是要啃下的。可能开始看不懂参数意义,先看下运放的基本知识,网上都有资料的。

楼主:
看来我还是得啃了,:L:dizzy:下一份datasheet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