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桥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各位,我是用这样个图做的H桥,用的是玩具电机,用6V电碰触R4,R5端可以正反转,速度也很快;但是我接到单片机上就不行了,要用手带动一下电机才能转动。我用的是51的单片机,高电平输出才2.5V,一接上R4或R5端电压就是1.5V左右了,所以电机转得很慢;调节R1,R2效果也不明显;请教各位,是不是我单片机有问题啊,还是别的原因?

楼主:
怎么没有人指点一下呢,看我是12点半发的贴,帮忙看下吧,谢谢各位啦!

网友A:
51输出接个1K的上拉电阻
Q1、Q2 BE接个电阻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是老鱼出的 ;P
1、你用的哪个口控制电机(注意P0口的特殊性).
2、马达工作电流多大,堵转电流多大,电源供电多少伏.
3、马达转时请确定单边通路的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可以测试CE级压降或根据放大倍数计算),如果没有,调节R1、R2、R4、  R5。比如R1\R2至100R, R4\R5至于470R.

网友A:
如果这个图是你出的话,那你也是菜鸟一个

网友B:
如果这个图是你出的话,那你也是菜鸟一个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我是高手啊。
那你说Q1和Q2的BE机接个电阻做何解释

网友C:
还是要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A:
你不知道高温的时候三极管的漏电流也是很严重的吗?

网友B:
多少算高温? 如果你能让Q1\Q2处于高温,那只能说明马达工作电流太大。该换管子了,如772和882

网友A:
你图上的所有三极管在高温时都有可能出现因为漏电流而误导通的现象

网友A:
管子表面温度50度的时候,结温都有可到到100度了

网友B:
举个例子,图中哪个管子会误导通

网友A:
假设8050/8550的放大倍数为300,高温情况下三极管的CE漏电流有可能会到50uA(这个数据看规格书,如果是品质不好的三极管的话这个电流可能会更大),50uA电流放大后会到15ma,Q2\Q6就会处于误导通状态。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在基级开路的时候,出现的误导通才有几率,Q2\Q6通的前提是Q4导通,Q4如果导通Vb约为1.4V,有电流倒灌到IO?
且常温下8050的Iceo是0.1uA。高温(50度)下有这么大吗?
还有就是这种漏电流可以放大?

网友D:
不明白C3做什么用的?

网友E:
凌阳的小车里的驱动就是这个图

网友F:
真正的H桥,是有死区时间功能的,这是小儿科,不过做玩具足够了。

网友G:
这个图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