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b输出电压只有0.34V??

楼主(2011-05-31):
仿真时提示“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拔USB电缆”,
检查仿真器在3V、5V没有电压输出,在Ext输出0.34V,只有绿色LED点亮,
目标板没有晶振也没有复位电路,用3.3V供电,

请问大虾小弟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对了,我的芯片是79 08的,进入仿真模式是不是要拉低某个口线呢?

网友A:
芯片是什么?79F081?SLAB不支持;
SLAB边上有一个开关,需要拨3V或者5V

楼主:
to3楼:
是085的,应该支持slab。我知道有个开关,3v、5v都试过了就是没有相应的电压输出。

网友A:
“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拔USB电缆” 有可能是安装驱动不成功或者没有选择正确的COM口,如下图所示

楼主:
谢谢楼上,已解决,已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