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挂电源测试问题!

楼主(2011-05-31):
在测试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时,  用万用表测出的输出电压(比如5V输出)  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用示波器在测试,比如测试电源输入电容上的电压,采用DC档,测出的脉动电压包含纹波电压吗?

网友A:
“在测试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时,  用万用表测出的输出电压(比如5V输出)……”
你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试的是平均值,用功率仪测试的才算是有效值。
示波器选择交流耦合时测的是纹波电压,选择直流耦合时才会出现直流和交流的叠加。

楼主:
2楼 你说呢,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C(2012-03-03):
直流输出
平均还不是有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