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俺的PCB图,欢迎提宝贵意见!

楼主(2011-05-31):
file:///C:/Documents

楼主:
咋发图片呢?

网友A:
你的电源网络与地网络都开走线连接可能不好吧?可以弄个地平面或者电源平面,减小电源回路路径吧

网友B:
电源走线混乱,电源线也太小。
元器件的布局太牛叉了。

网友C:
看不懂是什么电路

网友D:
一看就知道是个电子日历电路,布局还可以,布线还可以紧一点!尽量不要布直角线。这样可以留更多的空间做覆铜地!电源部分尽量避开其他线路!且电源线要加粗!除非空间实在太小!覆铜地要全面!且要多打孔!

网友E:
楼主真是严格遵守横平竖直啊

网友B:
电源进线位置可以重新调整下,按键可以全部放置在右下方位置,而无需分开。
调整下拉线,特别是电源线。布局其它的还可以了。

网友F:
这样的板子,过孔是避免不了的,不少走线可以缩短,右上角底层走线绕成环了,老大的环,可以改进;
焊盘间能不走线就不走,你走的还是较粗的线,打个过孔,还可缩短走线;
焊盘与大面积铜皮连接最好是十字或梅花,这样熔锡时热量相对不易流失;
走线上下交叉不平行即可,走45度的线同样可以达到目的,而且可以缩短走线;
敷铜最好是规则区域图形,搞的跟天线似的不如全敷了;

楼主:
谢谢,欢迎大家继续拍砖

网友G:
线的拐角处过尖

网友H:
楼主布线的时候可能考虑过多的是美观,而没有想想电气性能方面的,直角走线尽量改成钝角走线

网友:
U9为啥放出去了?

网友:
感觉还行啊~~

网友I:
看外观,好看,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