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交流电检测

楼主(2011-05-31):
我想检测一个2a左右的交流电流,想用电流互感器变成小电压,ad采集
如何选择呢?

网友A:
情况不明

网友B:
以前用过“南京泽明”的电流互感器,精度还可以,2A没问题,咨询下销售,给你推荐个型号就可以了。自己搜索吧

网友C:
什么情况?

网友A:
输入量压?所需电流精度?瞬时值(采样周期)?

网友D:
变比小的电流互感器不好找啊。

网友E:
楼主思路是对的,互感器可以选罗氏、霍尔等,不知道采集具体要求是什么,要多大速度,多大精度,几路信号,有没有同步要求,信号的幅值,差分还是单端,AD准备选双积分型,还是SAR型。

网友E:
2A电流是持续的还是间歇的,也可以串电阻直接测,看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