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的电路

楼主(2011-05-31):
最近家里装修,我看电工弄了一个电路大概现象是这样——
由两个开关(A,B)控制一个灯(@)亮,当在进卧室时在房间外打开A(B不知道怎么状态)@亮;进入卧室开B(A保持进房间前状态),@灭;然后走出房间再打开A(B保持出房间前状态),@又亮了。
一时想不明白,接受高手批评!

网友A:
呵呵!单刀双掷的开关.

网友B:
嘿嘿,3个开关独立控制1个灯的,LZ有木有见过。那个电路图更为精妙。

网友C:
2 楼的这个电路不正确,有隐患。应采用单火线接法。

网友D:
同意5楼

网友E:
记得在中学物理课本上有这个电路。

网友F:
初中物理上确实有

网友G:
此电路危险

网友H:
可用但危险

网友I:
那换个电路

网友J:
11楼正解

网友K:
为何灯泡都不加限流电阻的

网友L:
13楼:
你家的白炽灯串联了电阻没有?若房间里面没有白炽灯,冰箱里面应该有,或者到微波炉里面看看。

网友M:
2 楼的这个电路不正确,有隐患。应采用单火线接法。
引用 网友C:

电工为了省事好像很多都这样接了。

网友K:
14# maychang 灯泡是纯电阻,电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加,一般灯泡都有个额定功率,超过额定功率就会烧毁。找度娘问的:lol

网友N:
11楼是对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K:

十六楼正确,我有个电工兄弟,安装就是按二楼电路原理,初中毕业,跟老师傅学习半年

网友P:
二楼电路在更换灯泡的时候千万得小心哦……一不小心就碰到火线了

网友Q:
11楼的接法是正确的,没见过灯泡要接电阻的,问这么笨的问题,哪个老师教的。以为是LED发光二极管啊。

网友R:
:o11樓的解法能達到人家的要求嗎?//2樓才是正確的

网友S(2011-06-30):
双联开关,按照2楼的接法可能会导致漏电,如果接在日光灯上,可能在关灯时还会闪烁。11楼就没问题了。

网友T:
我有三个图。都可以用。

网友U:
嘿嘿,3个开关独立控制1个灯的,LZ有木有见过。那个电路图更为精妙。
引用 网友B:

3个开关独立控制1个灯的不稀奇,有木有见过。4个开关独立控制1个灯的? 那个电路图更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