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不接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1-05-31):
看STC的手册中AD部分,不知道这个典型电路中的电阻不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对可靠性及抗干扰有些影响

网友B:
典型电路肯定是有道理的

网友C:
有影响,此电阻是限流电阻,防止过压损坏ADC

网友D:
一低通吧。

网友E:
高频滤波+限流保护?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电阻吧:)

网友F:
这个该是低通滤波

网友G:
主要是一低通,防止“高频”干扰

网友H:
简单的抗混叠滤波器

网友I:
和电容一起组成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