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果电池电压过低 就自动切断供电 电路该如何做呢

楼主(2011-05-31):
请教各位,目前设备上电池供电,但是当电池电压低于一定的时候,想把电池的某个供电给切掉,不知道可以用三极管和MOS搭建电路实现啊,我用了一个电池分压后给三极管b级,发现效果不好啊。非常感谢。

网友A:
用比较器加斯密特反馈

楼主:
比较器也要有基准电源啊,我的意思是,就只有一个电源,这个电源不够高的话就关断,总不能再做一个LDO来吧,想要尽量功耗比较低

网友B:
用电压基准 431之类的

网友C:
电池的电压变化不大,最好用电压基准、比较器、MOS。

网友D:
基准电压和电源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使用的是锂电池,用单节锂电保护IC可以体到如精工的8261或理工的R5402.

网友F:
用带电源监视的看门狗IC

楼主:
GODBLESS U
431太贵了啊  可能不需要这么精确的
只是一个大概的值关断就行了
目前是这样接的

楼主:
7楼的意思是不是那个保护IC就是电压低的话 就直接关掉电源?

网友G:
一毛多一颗的431还嫌贵,那没办法了

网友H:
用三极管做到+-0.5V 没什么问题,前提是IO口带斯密特触发

网友F:
还是带电压基准的方案稳妥

网友I:
11# lyjian 才1毛多,美金?

网友J:
你要的关断值是多少?

网友:
前几天买了十个431  ,两毛钱一个 呵呵

网友K:
431很便宜的啦,

LZ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还是要能省电,这是分立元件电路或者431很难做到的,
所以如果电压合适的话应该优先采用现成的电池保护IC

网友L:
可以用电压检测IC加PMOS实现(Rohm的DB48系列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M:
如果要求不是很精确,可以采用对IO口对RC充电时长来判断

楼主:
to ls
所有操作都不涉及到MCU  因为这个状态是MCU关闭的情况下进行的
431一毛多一个?  难道我们采购这么黑。。。。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关断值约为3.3左右

网友N:
431很便宜的啦,

LZ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还是要能省电,这是分立元件电路或者431很难做到的,
所以如果电压合适的话应该优先采用现成的电池保护IC
引用 网友K:

都没电了,还省个啥子电哟!!!!

网友K:
LS,就是因为电池没电了,所以才更应该省电。

想想LZ“如果电池电压过低 就自动切断供电 ”的目的是什么?
肯定不是为了保证负载的持续供电,而是为了保护电池,防止过放而造成电池永久性损坏。
所以没电时才要关断负载。

而负载关断时你的检测电路照样还是会有电流的,只不过比较小罢了。
但是,如果检测电路不能很省电的话,只要放一段时间,还是会把你那没电的电池继续饭店到0电压,最终造成电池永久损坏的。

所以,越是没电了,就越应该省电。
至于
都没电了,还省个啥子电哟!!!!

你说要省啥子电呢?

网友O:
专用的锂电电源保护IC,部分IC内带mos,接线简单稳定性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保护电池是第一要务,除了保护电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由电池供电的电容式触摸IC电压过低的时候再充电会误触发,由于这个IC是一直带电,保证开关机所用,所以想直接把电断掉,只有当充电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重新开机。
再次膜拜洗碗大的签名。

网友J:
专用的锂电电源保护IC,部分IC内带mos,接线简单稳定性能好
引用 网友O:

这个主意不错,不过关断电压阀值不一定合适,需要在电路上再做些处理。

网友(2012-12-08):
请问LZ有什么好方法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J:
9楼的图,R2改200k,效果会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