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24单电源供电问题(要求输入阻抗大于100KΩ)

楼主(2011-05-31):
要用LM324做一个放大倍数为11,输入阻抗大于100KΩ的放大电路,但是要求要用单电源供电,请各老师指导指导啊

网友A:
输入阻抗一般都在兆欧吧,供电电压是多少呢?要处理的信号的频率/幅度?如果5.5V以下的应用,用轨对轨的SGM324吧:

楼主:
只需要100KΩ就行,但是必须是单电源供电,必须用LM324。频率为10Hz-20KHz,输入电压幅度小于100mV

楼主:
2# yanwen217 只需要100KΩ就行,但是必须是单电源供电,必须用LM324。频率为10Hz-20KHz,输入电压幅度小于100mV

网友B:
看下这个资料。

网友C:
单电源供电的话,你需要看看你要放大的信号的正负。

网友D(2016-03-09):
楼主你解决了么!!!!同求啊‘’!!

网友E:
看这行不?不行的话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