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求教

楼主(2011-05-31):
如图,在实际测试时出现输出波形的波谷被削平的现象,应该是出现了饱和失真。但是如果降低静态工作点,输出又会出现截止失真,即输出波峰被削平。就是说实际信号超出了这个电路的允许输入信号的范围,请问该如何修改呢?请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输出信号波形

楼主:
按说输出应该没有直流,但是实际却存在直流偏置,不知为何

网友A:
你打电路的目的时什么?
首先确定你需要的放大倍数, 根据三极管参数和需要放大倍数确定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就是说实际信号超出了这个电路的允许输入信号的范围”, 你已经调整工作点试了,那说明:1不需要放大那么多倍,2如果需要就是电源太低了

楼主:
多谢指点
如果不放大,传感器信号有很强的干扰,干扰的水平与信号相比差不多,而这个干扰可能不是传感器上来的,而是采集电路中的
放大的作用就是放大传感器的输出,原来想放大5倍就差不多了
其实提高电源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想问问是否还有调整电路参数的办法,所以请各位朋友多多指点

网友:
不想加电源的情况要加摆幅 换结构吧

楼主:
谢谢
看来只好加个电池了
但是图2里面采集到放大的信号怎么有直流偏置呢
用的是10uF电容

网友B:
输入信号幅值不能太高,一般10mv左右,负载要大一点好,一般2k欧以上

网友B:
信号源选择AC-VOLTAGE为好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运放?

网友D:
增益 -R3/R4 = 5,输出不能大过电源,减小R3就可以了

网友E:
我做的仿真可以的啊~~
没有是真的~

网友F:
我觉得饱和失真的话可以减小集电极与发射极上面的电阻吧,同时可减小基极的偏置电压行不行呢?

网友G:
R4=0。减小R3可提高输出线性幅度。

楼主:
在仿真中没有问题
实际测试不行
经过测试,电阻不够精确
最后把R2换成一个电位器,减小阻值,把基极电位调整到1.8V左右就好了
多谢楼上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