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来看看吧? USB初用 请教

楼主(2011-05-31):
USB, ST, ic, ck, ni

STM32F10xUSBLib\Demos 里有: Audio_Speaker ;  Custom_HID  ; Device_Firmware_Upgrade ;  JoyStickMouse ;Mass_Storage   ; Virtual_COM_Port; 5个例子  其对应的 pProperty->Init() 有Joystick_init, MASS_init,……的初始化,想请教一下USB高手 这些模块主要用于什么场合??

主要是这四个 JoyStickMouse ;Mass_Storage   ; Virtual_COM_Port; Custom_HID  ;

我的应用中只是作为用于和PC机数据传输用的话那个更合适点?

楼主:
那里有ST 提供的最新例程么??

安装的KEIL下的Demos 里找不到 usb_core.c /usb_init.c /usb-int.c /usb_mem.c /usb_regs.c…… 的文件

谢谢

楼主:
下面是两个不同应用的 int();
void USB_Init(void)
{
pInformation = &Device_Info;
pInformation->ControlState = 2;
pProperty = &Device_Property;
pUser_Standard_Requests = &User_Standard_Requests;
/* Initialize devices one by one */
pProperty->Init();
}
pProperty->Init();  //这一句在不同的应用中指向下面各自的 int();

void MASS_init()
{
  /* Update the serial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 with the data from the unique
  ID*/
  Get_SerialNum();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 Connect the device */
  PowerOn();
  /* USB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
  _SetISTR(0);
  wInterrupt_Mask = IMR_MSK;
  /* set interrupts mask */
  _SetCNTR(wInterrupt_Mask);
  bDeviceState = UNCONNECTED;
}
//==========================================================
void Joystick_init(void)
{
  /* Update the serial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 with the data from the unique
  ID*/
  Get_SerialNum();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 Connect the device */
  PowerOn();
  /* USB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_SetISTR(0);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
  wInterrupt_Mask = IMR_MSK;
  _SetCNTR(wInterrupt_Mask); /* set interrupts mask */
  bDeviceState = UNCONNECTED;
}

网友A:
我是用自定义的USB设备,加LIBUSB驱动,要的话就发给你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也发我一份好吗,谢谢。flying-in-rain@163.com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同求,sunhanwen2009@126.com
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