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c30 编译问题

楼主(2011-05-31):
Microchip MPLAB C30 License Manager Version v2.05 (Build Date Nov  7 2006).
Copyright (c) 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PLAB C30 license is invalid.
pic30-coff-cc1.exe: warning: Options have been disabled due to invalid license
In file included from D:/KuiDianZhuProgram/mainfiles/general.h:42,
                 from BHQ2_main.c:20:
D:/KuiDianZhuProgram/adfiles/ad.h:29: warning: `no_auto_psv' attribute directive ignor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D:/KuiDianZhuProgram/mainfiles/general.h:44,

编译结果如上示,请问这些警告怎么消除,在另一个同事的机子上运行没有警告,用的ide版本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8.43和8.63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The MPLAB C30 license is invalid

请注意这一句提示,它已经提示你C30编译器注册无效了,请使用正版C30编译器,另外,C30编译器好像删除重装可以继续使用30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注册器已失效,不过我重装原来的c30还是注册器过期,下载最新版安装后,编译后正常了。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