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MC33079回路分析(在线等候大侠)

楼主:
附件的OP回路,请帮忙分析一下
放大倍数和偏置,还有它的增益带宽如何计算
这个OP主要用来放大58KHZ的微弱信号
请大侠帮忙,在线等待

楼主(2011-05-31):
再顶,有大侠路过给分析一下,
这个负反馈电路的放大倍数和频率响应的特性

网友A:
既然此电路用于放大58kHz的微弱信号,那么C22在58kHz时的容抗应该远小于1kohm才对。
R20用到330kohm,想必是希望58kHz时电压增益有330倍,但这已经超出MC33079增益带宽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解释一下增益带宽是怎么算的。
C22应该是考虑它的频率响应特性吧,能给个更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A:
4楼:
我没有说增益带宽,在3楼说的是增益带宽积。
增益带宽积即你这个放大器的电压增益(放大倍数)与工作频率之积,58kHz*330。

楼主:
5楼:
顶上,谢谢您。除了增益带宽积要考虑外,在做运放电路设计的时候,
还需要做哪些参数的考量呢。重要的参数,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