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80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1-05-31):
在PIC18f2580中怎样存储大的 常数啊, 我要存储一张图片取模后的数据,
我用 const rom uchar tu[] = {……}。显示不出来啊 还有这样的警告:Warning [2066] type qualifier mismatch in assignment

楼主:
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在线等回复

网友A:
在PIC18f2580中怎样存储大的 常数啊, 我要存储一张图片取模后的数据,
我用 const rom uchar tu[] = {……}。显示不出来啊 还有这样的警告:Warning [2066] type qualifier mismatch in assignment ...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所使用PIC18的C编译器中有ROM这个关键字吗?

另外,定义一个数组的时候,请尽量写清楚变量的大小,而不要靠花括号内的数据来确定数组大小。

另外,可能定义一个数组有要求不超过一个FLASH页面的要求,这个你可具体查看你所使用的C编译器帮助手册相关常量定义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