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上电后,端口有高电平脉冲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31):
MEGA8 几个管脚直接与驱动芯片ULN2003相连,发现上电后,端口有高电平脉冲,每次上电的情况也不一样。查资料,按理上电后是高阻态的,程序里在初始化里也全部输出低电平处理,还屏蔽了上拉电阻,但为何还会出现这个高电平脉冲呢。

网友A:
下拉一个电阻不行吗?

楼主:
试验过,下拉一个10K的电阻不行。

网友B(2012-11-27):
我用PB0~PB5 和CD4081(4个与门),连接H桥,上电后,输出电平值,并不是代码所设置的,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