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极管Ibc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NPN的三极管be可以是个稳压管,bc也可以当作二极管。但bc当作二极管用的时候,Ibco能有多大,有制约嘛?手册里那个是这个数据?

网友A:
没发现手册上有这个数据,都是ICBO

网友B:
这个是50年代的做法了,楼主哪个年代的呀?
当时三极管很贵,所以坏了一个结的三极管被当做二极管来用,不过由于毕竟不是通用方式,所以常用在不怎么讲究参数的地方。

网友C:
猜测:bc 当二极管用并不合适,bc物理结构设计的就是用来反偏少子载流的
你正偏当二极管用 多子载流  效果不会理想  当逻辑还行,用来载流不合适

楼主:
谢谢回复,心中有数了,..只是在一个设计中想用这个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