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程序从virtex5移植到spartan6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各位大侠 小弟初次用XILINX系列FPGA 有问题请教:

小弟最近将一个原来弄的virtex5的程序移植到spartan6上面 原来的程序(VIRTEX5)调用了很多IP核 主要是FIFO DCM TEMAC MPMC这些东东 如果将程序移植到SPARTAN6 就要重新生成这些IP核 需要重新一个一个的生成吗? 没有批量一次性生成的方法吗?

如果是这样 那要是调用了几十个IP核的工程 在移植的时候岂不是很痛苦。

还有个问题就是 还要保证重新生成的IP核的接口和原来的一致 像TEMAC这样的IP核的参数较多 如果一个参数和原来的配置的不同,则生成的接口就可能和原来的不同,真麻烦

原来的VIRTEX5调用的IP核如下图:

网友A:
帮顶.
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个人感觉应该有批量处理的方法.

网友B:
坐等专家解答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兄弟,这个肯定是需要一个一个生成的。
无论以前这些代码曾经多么辉煌,但两个器件本身是不同的。
不可能让火车跑在公路上,还不需要更改东西。
至少应该先修好轮子,适应公路,改小长度适应转弯。
不可能有一种方法把所有东西一起搞定的。

或许我的比喻不是特别恰当,但是真的没有办法一下全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VIRTEX系列移植到SPARTAN系列就是麻烦 光生成IP核不说 有些路径变成了关键路径 还有仔细优化
等7系列的量产以后,可能移植问题就要好很多了

网友D:
应该是要一个个生成的 要么试试IP核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