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哪些ISE综合选项对timing有影响?

楼主(2011-05-31):
虽然Xilinx的user guide里面介绍的很详细了.
但毕竟都是文字描述,太抽象.

有没有有这方面实际经验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供大家学习学习.

我说几个比较直观的:

Keep Hierarchy:
打开这个选项可能降低性能,也就是说timing变差
这个好理解,禁止了跨层次的优化,关键路径有可能变长.

LUT Combining:
打开这个选项可以减少面积,timing会变差.

Register Balancing:
这个选项就使为了优化时钟频率的,打开肯定对timing有好处.
但是原理不怎么理解.

...

网友A:
帮AutoESL老兄顶起来

网友B:
这个Register Balancing就是指retiming,通过把FF或Latch前移或后移来调整相邻时序路径上的逻辑延时

网友C:
用图来解释什么是Retiming

楼主:
这样说,retiming一定可以把timing做得更好,而且看样子不会增加面积?
那为什么ISE不把它设置为默认的呢。

网友C:
5# AutoESL 你说的很对,但是你要考虑到很多人有时候可能需要自己的设置。
这种东西需要自己体会的。即使synplify也是自己需要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设置之后总是好的结果,那应该设置为默认的。
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留给用户自己去选择是否打开?

网友D(2014-01-22):
学习了,我还一直找retimin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