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CAN的波特率来设置BTR ??

楼主(2011-05-31):
例如,如果我希望CAN工作在1M的速率,也就是每位为1uS的时间,是不是表示tq+tBS1+tBS2=1uS ?是否可以用APB1时钟和CAN波特率来计算TS1【3:0】、TS2【2:0】和BRP【9:0】?怎么算?谢谢!
本人的习惯都是用相对通用的计算表达式和通信波特率及外设时钟计算通信外设的工作参数,这样在要改变通信外设速率的时候只要改变头文件中关于速率的预定义即可。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是不是要先设定TS1和TS2分别为几个tq,假设分别为2tq和1tq,那么1M波特率则位宽度是tq+2tq+1tq=1uS,这样可以算出tq=0.25uS,那么利用tq=(BRP[9:0]+1)*Tpclk就可以计算出BRP[9:0]的值(其中Tpclk是APB1的时钟周期)。如果APB1为36M的时钟,则BRP[9:0]=0.25*36-1=8,请指正!

楼主:
实际上BRP[9:0]+1=APB1CLK/(TS1+TS2+1)/CAN_BaudRate

楼主:
没人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