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

楼主(2011-05-31):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低的频率,可以用运放做个加法器,输入信号加上-2V。

楼主:
那如果谷值不是2V呢?
那还是不行啊。

网友B:
这么低的频率,可以用运放做个加法器,输入信号加上一个可调的电压

网友C:
其实LZ是想去掉方波的直流分量,频率高点,用只隔直电容就解决了,只有几Hz,用电容耦合不知还能否响应得过来吗.串只大电容试试.

网友D:
还是用二楼所说的加法器合适,也可以用电阻分压后经门电路缓冲再用OC输出上拉至8V。

网友D:
还有一法,直接用4000系列的CMOS门,可以用8V供电,输入仍然用电阻分压。

网友E:
那就要电平平移,搞个运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