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PCB线路板的好坏

楼主(2011-05-31):
首先从板面区分材质,然后再是颜色,敷铜,气味上来比较,一般有如下几种:单面纸板  最便宜  易变行、断裂   只能做单面板,元件面颜色是黄色,带有剌激性气味,敷铜粗糙,较薄    单面半玻板  成本稍高   相对于纸板强度要高  两边都呈绿色,  敷铜比纸板好没什么气味    环氧板    成本较高   强度好   可以做双面  多层板  多用于高端产品,敷铜可以做到很精密很细,相对来说单位板也较重

网友A:
pcb 的生产工艺也很重要, 以前我有一批板子, 发现有好多pcb存在相邻线条间短路问题, 仔细看走线没有相连. 没有办法, 最后在相邻处深刻, 才将短路划开

网友B:
实际工程使用环氧树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