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Spartan3E开讲Xilinx FPGA 内部结构(10.5更新,位于88楼)

楼主(2011-05-31):
附件为Spartan3E的DataSheet希望通过这个S3E的DataSheet的学习,大家能集中学习讨论提高
充分认识XilinxFPGA
IOB的结构IO block 是高手的领地,一般接触FPGA第一年都不会太关心到这个部分。
注意看,IOB有三个数据通道:输入、输出、三态控制。
每个通道都有一对存储器件,他们可以当做寄存器或者锁存起来使用,在乎你的设置。
输入通道有可编程的延迟模块,可以确保hold time为零。(这是在什么场合使用?请达人补充!)

觉得好的朋友,帮忙加点分呗,否则每天写来写去的,没什么动力了~~谢谢啦~~

楼主:
看到手册第12页,这个像两根鱼骨似的构造就是输入延迟了。
输入延迟一共16节,每节250ps,所以总共的延迟在0~4ns之间。
这个鱼骨的构造非常巧妙,前面8节直接级联,只有一个输出。
这样8节以内的调整就跳过这根长鱼骨;
而超过8节的调整就直接利用第一根鱼骨,然后在后面的8节中进行微调。
调整的输出分别供给IOB中的异步和同步单元,异步就是直接穿过IOB,
同步则是经由存储单元流出IOB。异步单元精度较高,可以单节调整,所以精度为250ps;同步单元精度稍低,两个节为单位调整,所以精度只有500ps。上述内容看图便知。

楼主:
有朋友可能问我说:如何是设置延时:
输入延迟的设置只能在Image配置的时候建立,在设备工作期间无法改变。
我想有两种方法可以改变输入延迟的设置:
1. 通过延迟原语在代码中设置;
2. 通过FPGA editor在P&R完成后在ngc文件中修改。

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可以配置为D触发器,就是我们常说的FF,Xilinx称之为FD;
也可以配置为锁存器,Xilinx称之为LD。

输出和三态通路各有一对寄存器外加一个MUX。
利用这种2+1的组合可以产生DDR操作,Xilinx称之为ODDR2。

每个存储单元都有6个接口信号:
时钟+时钟时能,数据输入+输出,置位复位+翻转输入

除了这些信号,存储单元还有一些属性设置:
- FF/Latch可以用来配置存储单元的类型;
- Sync/Async 配置置位复位的方式;
- SRHIGH/SRLOW 配置是置位(1)还是复位(0);
INIT1/INIT0 配置置位复位的初始值,一般置位(1)复位(0);
顺便说下:
IOB支持的I/O标准
IOB能够支持多种I/O标准,包括:
l LVTTL, LVCMOS (3.3V, 2.5V, 1.8V, and 1.5V)
l PCI-X compatible (133 MHz and 66 MHz) at 3.3V
l PCI compliant (66 MHz and 33 MHz) at 3.3V
l CardBus compliant (33 MHz) at 3.3V
l GTL and GTLP
l HSTL (Class I, II, III, and IV)
l SSTL (3.3V and 2.5V, Class I and II)
l AGP-2X
IOB还能够支持差分信号I/O标准:
l LVDS
l BLVDS (Bus LVDS)
l ULVDS
l LDT
l LVPECL
如图表3所示,在FPGA中,所有的IOB分成8组(Bank),每一边有两组。

楼主:
占楼先,希望能引起讨论~

网友A:
输入通道有可编程的延迟模块,可以确保hold time为零。(这是在什么场合使用?请达人补充!)

实现DDR时,可延迟DQS

楼主:
输入、输出、三态。这三个IOB通道都可以实现DDR支持。

输出和三态通道可以实现ODDR2原语,这个原语的实现原理可以参考上图
两个相差180度的时钟和两路信号进入一对寄存器并通过DDR专用MUX输出,即可得到DDR数据输出。
实现相差180度,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DCM直接产生这两个信号。
另外的方法是同一时钟,但是连入寄存器的时钟端口时,一路取反。

输入通道则实现 IDDR2原语。
如果输出、三态通路实现的是DDR的调制的话,这一路其实就是DDR的解调,也就是1分为2。
当然,这里需要提供两路相差180度的时钟。

另外ODDR2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用于产生随路时钟。
只要把两路数据固定为1和0,这样产生的DDR数据其实就是0/1交叉的时钟信号了,这个一想就明白了吧。
这样做的好处是:数据和时钟都经过IOB寄存器处理,具有相同的延迟特性,从而实现了所谓的源同步

网友A:
每个存储单元都有6个接口信号:
时钟+时钟时能,数据输入+输出,置位复位+翻转输入
这是七个了吧?没有翻转输入。

网友B:
有能力和时间的话,研究研究spartan6系列

网友C:
延迟模块的作用是调节数据相对于时钟信号的相位的,通常时钟的相位调节是通过锁相环来进行的,这是我的理解,仅供探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还是从S3开始吧,很多东西S3比较基础经典。

楼主:
9# edacsoft 你说的是对的,我有时候写的比较快。所以没有经过什么思考。

网友D:
建议创建一个群,就像雁塔菜农学习园地一样

网友E:
能支持的条件当然好了  但是还是要有效果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想还是从S3开始吧,很多东西S3比较基础经典。
引用 楼主:

恩,同意楼主的说法,大家可以从最早的xc4000系列开始,到现在最新的spartan6
基本的资源是没有多少变化的,可能工艺上也一样(猜的),
我知道的提高的地方有:增加快速进位链、dsp模块、IOB中增加IDDR/ODDR/IODELAY、LUT4变为LUT6、然后就是bram越来越大、IO支持的standard标准越来越丰富。

网友A:
还有越来越平台化:支持microblaze/PPC,PCIE、MAC、ROCKET IO等硬核

网友B:
spartan6的IO口增加不少功能,特别是以往主要高端器件才有的功能,spartan6也集成一些。另外,下一代的7系列,所有架构统一。这段时间一直在读selectIO和clock部分,感觉spartan6和3系列差别很大,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在工艺和容量上。譬如3系列实现ddr2,非常复杂,而在6系列非常容易,他在时钟方面改进很多,譬如pll、bufio、bufpll,一些时钟这多高速IO口,另外,低端系列集成了ioserdes,这使6系列对于高速IO的通信非常便利。
   有条件的话,我也准备建立一个群,高手们可以自由华山论剑

网友C:
spartan6的IO口增加不少功能,特别是以往主要高端器件才有的功能,spartan6也集成一些。另外,下一代的7系列,所有架构统一。这段时间一直在读selectIO和clock部分,感觉spartan6和3系列差别很大,这种差别,不仅仅 ...
引用 网友B:

支持!
如果感兴趣,可以把Virtex、Strtix、Arria、ECP3都了解、对比一下,这样基本对整个FPGA业界技术就有了一定的把握了

楼主:
“级联”重定时特性——提高DDR的性能

在IDDR2和ODDR2的典型实现中,存在一个问题....

以IDDR2为例,
我们可以发现,在经典实现中,输出的两路数据分别与时钟的两个边沿对齐。
但是,强调一下,后端的系统中往往只有一个时钟,工作在上升沿。
那么对于下降沿对齐输出的数据,从下降沿开始到上升沿被采样,只有半个时钟的余量来稳定输出并满足setup。
由于FPGA系统比较复杂从IOB出来的数据要进入到下一个存储单元可能会经历非常漫长的逻辑和路由延迟。
要在半个时钟内完成,有很大的挑战性,尤其是在高速系统中,往往有很大的困难。

Spartan3E的解决办法是,利用相邻从属IOB的存储单元,对下降沿输出的数据马上做一次上升沿抽样。
由于两个IOB相邻,不存在复杂的逻辑和路由延迟,因此虽然余量也是半个时钟,但一般情况下甚至高速系统下也可以成功实现。
这样数据就回到了上升沿时钟域。
到了上升沿时钟域,则数据有一个时钟的时间余量,处理起来就和普通的情况一样了。

以上是关于IDDR2的讨论,对于ODDR2有着类似的情况,大家可以自己理解一下。参考图即可。

想到一个资源守恒的公理,就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trade off 现象。
如果添加一个寄存器抽样,则系统负担降低;反之如果想少使用资源,不使用这个抽样寄存器,则全系统的负担会提高。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1. trade off 普遍存在
2. 四两可以拨千斤

网友F:
深入浅出,这样的**好看!

网友G:
是篇好** 大家讨论也很激烈~

楼主:
SelectIO 信号标准
S3E可以支持很多接口信号标准,比如最常见的 LVTTL、LVCMOS系列、PCI系列。
此外,还支持差分信号标准,典型的比如LVDS系列。

要实现指定的信号标准有两个必要条件:
1. 内在设置:在UCF文件中对指定pin设置IOSTANDARD属性,这样FPGA会自动切换指定IOB的信号标准;
2. 外在设置:每个信号标准都要求指定的Vcco(有些还要求指定的Vref),因此要在PCB板上提供相应的Vcco支持。

再来说说差分信号,他的优点是差分信号固有的噪声消除特性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从而提高单路数据的传输速率。
差分信号的命名有套规则,比如:
IO_L43P_3和IO_L43N_3就表示 Bank3里面第43对差分线的正负两根线。

楼主:
差分信号的termination  差分信号一般传输速率较高,因此对信号的完整性有严格要求。方法之一就是使用termination来防止信号反射。为了减少用户的外部负担,S3E实现了内部的差分termination。使用方法就是在UCF中加入下列语句。  INST <I/O_BUFFER_INSTANTIATION_NAME>
DIFF_TERM = "<TRUE/FALSE>";

具体实现见图一

上拉下拉电阻
pullup、pulldown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悬空的管脚引导到确定的状态,避免未知的干扰。
所以在悬空的管脚,确定输入的管脚以及三态管脚上用的比较多。
要修改管脚的pullup、pulldown、float 属性,可以在BitGen的时候从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的属性中选择。

可能很多工程师对UCF的语法了解不多,我就多说两句吧
FPGA设计中的约束文件有3类:用户设计文件(.UCF文件)、网表约束文件(.NCF文件)以及物理约束文件(.PCF文件),可以完成时序约束、管脚约束以及区域约束。3类约束文件的关系为:用户在设计输入阶段编写UCF文件,然后UCF文件和设计综合后生成NCF文件,最后再经过实现后生成PCF 文件。
UCF文件是ASC 2码文件,描述了逻辑设计的约束,可以用文本编辑器和Xilinx约束文件编辑器进行编辑。NCF约束文件的语法和UCF文件相同,二者的区别在于: UCF文件由用户输入,NCF文件由综合工具自动生成,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以UCF文件为准,这是因为UCF的优先级最高。PCF文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映射产生的物理约束,另一部分是用户输入的约束,同样用户约束输入的优先级最高。一般情况下,用户约束都应在UCF文件中完成,不建议直接修改 NCF文件和PCF文件。
第一种方法:新建一个源文件,在代码类型中选取“Implementation Constrains File”,在“File Name”中输入“one2two_ucf”。单击“Next”按键进入模块选择对话框,选择模块“one2two”,然后单击“Next”进入下一页,再单击“Finish”按键完成约束文件的创建。具体实现见图二
第二种方法:在工程管理区中,将“Source for”设置为“Synthesis/Implementation”。“Constrains Editor”是一个专用的约束文件编辑器,双击过程管理区中“User Constrains”下的“Create Timing Constrains”就可以打开“Constrains Editor”,其界面如图所示:具体实现见图三
在“Ports”选项卡中可以看到,所有的端口都已经罗列出来了,如果要修改端口和FPGA管脚的对应关系,只需要在每个端口的“Location”列中填入管脚的编号即可。例如在UCF文件中描述管脚分配的语法为:
        NET “端口名称” LOC = 引脚编号;
需要注意的是,UCF文件是大小敏感的,端口名称必须和源代码中的名字一致,且端口名字不能和关键字一样。但是关键字NET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其他关于UCF的另外再写帖子和大家一起学习了~

网友H:
讲的太好了。~~喜欢~

楼主: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说说UCF语法,简单这说两句:)
UCF文件的语法说明
1.语法
        UCF文件的语法为:
{NET|INST|PIN} "signal_name" Attribute;
其中,“signal_name”是指所约束对象的名字,包含了对象所在层次的描述;“Attribute”为约束的具体描述;语句必须以分号“;”结束。可以用“#”或“/* */”添加注释。需要注意的是:UCF文件是大小写敏感的,信号名必须和设计中保持大小写一致,但约束的关键字可以是大写、小写甚至大小写混合。例如:
NET "CLK" LOC = P30;
“CLK”就是所约束信号名,LOC = P30;是约束具体的含义,将CLK信号分配到FPGA的P30管脚上。
对于所有的约束文件,使用与约束关键字或设计环境保留字相同的信号名会产生错误信息,除非将其用" "括起来,因此在输入约束文件时,最好用" "将所有的信号名括起来。
2.通配符
在UCF文件中,通配符指的是“*”和“?”。“*”可以代表任何字符串以及空,“?”则代表一个字符。在编辑约束文件时,使用通配符可以快速选择一组信号,当然这些信号都要包含部分共有的字符串。例如:
NET "*CLK?" FAST;
将包含“CLK”字符并以一个字符结尾的所有信号,并提高了其速率。
在位置约束中,可以在行号和列号中使用通配符。例如:
INST "/CLK_logic/*" LOC = CLB_r*c7;
把CLK_logic层次中所有的实例放在第7列的CLB中。
3.定义设计层次
       在UCF文件中,通过通配符*可以指定信号的设计层次。其语法规则为:
* 遍历所有层次
Level1/* 遍历level1及以下层次中的模块
Level1/*/ 遍历level1种的模块,但不遍历更低层的模块
例图所示的结构,使用通配符遍历表所要求的各个模块。

图 层次模块示意图
表 要求遍历的符号列表

管脚和区域约束语法
LOC约束是FPGA设计中最基本的布局约束和综合约束,能够定义基本设计单元在FPGA芯片中的位置,可实现绝对定位、范围定位以及区域定位。此外, LOC还能将一组基本单元约束在特定区域之中。LOC语句既可以书写在约束文件中,也可以直接添加到设计文件中。换句话说,ISE中的FPGA底层工具编辑器(FPGA Editor)、布局规划器(Floorplanner)和引脚和区域约束编辑器的主要功能都可以通过LOC语句完成。
LOC语句语法
INST "instance_name " LOC = location;
其中“location”可以是FPGA芯片中任一或多个合法位置。如果为多个定位,需要用逗号“,”隔开,如下所示:
LOC = location1,location2,...,locationx;

目前,还不支持将多个逻辑置于同一位置以及将多个逻辑至于多个位置上。需要说明的是,多位置约束并不是将设计定位到所有的位置上,而是在布局布线过程中,布局器任意挑选其中的一个作为最终的布局位置。
范围定位的语法为:
INST “instance_name” LOC=location:location [SOFT];
常用的LOC定位语句如表4-4所列。
表 常用的LOC定位语句

使用LOC完成端口定义时,其语法如下:
NET "Top_Module_PORT" LOC = "Chip_Port";
其中,“Top_Module_PORT”为用户设计中顶层模块的信号端口,“Chip_Port”为FPGA芯片的管脚名。
LOC语句中是存在优先级的,当同时指定LOC端口和其端口连线时,对其连线约束的优先级是最高的。例如,在图4-76中,LOC=11的优先级高于LOC=38。

图 LOC优先级示意图
2.LOC属性说明
LOC语句通过加载不同的属性可以约束管脚位置、CLB、Slice、TBUF、块RAM、硬核乘法器、全局时钟、数字锁相环(DLL)以及DCM模块等资源,基本涵盖了FPGA芯片中所有类型的资源。由此可见,LOC语句功能十分强大,表4-5列出了LOC的常用属性。
表 LOC语句常用属性列表

~~~~~~~~~~~~~~~~~~华丽的分割线~~~~~~~~~~~~~~~~~~~~

楼主:
这个更新主要是对ucf的讨论,可能比较烦。大家还是耐着性子看一看~

网友I:
回复 楼主:
“实现相差180度,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DCM直接产生这两个信号。
另外的方法是同一时钟,但是连入寄存器的时钟端口时,一路取反。”

小弟现在使用SPARTAN-6(XC6SLX45T-3)做一个DVB-ASI(270Mbps)的接收模块,ASI信号一般使用过采样来实现接收,要用到IDDR2,如果使用IDDR2同一时钟,连入寄存器的时钟端口时,一路取反。那么,时序分析报告该时钟最多可以跑到100MHZ左右,但是,如果使用DCM产生两个时钟信号,相位差180度,则时序分析报告该时钟最多可以跑到280MHZ左右。

像这种时钟信号取反接入IDDR2,是否会严重影响性能?

如果使用ODDR2输出一个随路时钟信号,也使用时钟取反这种方式接入ODDR2,是否同样会影响性能?郁闷,项目中的XC6SLX45T-3的所有DCM已经用完,已经不能再使用一个DCM产生相位差180度的时钟给ODDR2了。产生随路时钟信号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我们公司同事使用ALTERA的EP2C系列,直接将时钟信号引出到IO脚上,个人感觉不可取。

网友A:
“级联”重定时特性——提高DDR的性能

在IDDR2和ODDR2的典型实现中,存在一个问题....

以IDDR2为例,
我们可以发现,在经典实现中,输出的两路数据分别与时钟的两个边沿对齐。
但是,强调一下,后端的系统中往往 ...
引用 楼主:

lz辛苦了翻译的不错!
一事不明:“从属IOB:slave IOB”是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这是说DDR实际是一个IOB有效,
     但是为了使用DDR,那么旁边另外一个IOB需要起作用。
     因此上,一个称为主IOB,一个为从IOB
2   兄弟,我真不是翻译。我只是觉得很多人对xilinx的不了解,需要让大家了解。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Xilinx 使用Xilinx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的说法是对的,肯定DCM的时钟质量更好。速度更高。

如果直接接时钟也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对晶振的要求很高,否则如果时钟频率很高,必然出现很多错误。但是这种晶振很贵。我记得是3000美金。

楼主:
保持电路

三态信号在没有驱动的时候悬空,为了防止悬空,有一个保持电路可以帮助信号保持在前一逻辑状态。
具体使用方法
- 使用 KEEPER 属性
- 使用 KEEPER 库原语

注意,如果使用了上下拉电阻,则该属性被重置,因为实现的功能是类似的。差异是上下拉将悬空信号拉回确定值,而KEEPER是保持回前一逻辑值。

电平转换速率 SlewRate

SlewRate用于设置IOB输出电平的切换速率。
速率太低则很多接口时序得不到保障,因此有时候需要使用高速的切换速率。
实现的方法就是加大驱动电流,从2mA到16mA,每2mA有一个选择。
电流越大,当然驱动能力越强,相应的电平切换速率也更快。
但是高速的切换会导致PCB电路的传输线效应,所以只要能满足应用,尽量采用低速的SlewRate。

觉得好的朋友,帮忙加点分呗,否则每天写来写去的,没什么动力了~~谢谢啦~~

网友J:
我对spartan6系列 很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兄弟,spartan6等我有机会吧。有时候工作很忙,我既然开了这个头就把这个好好弄一弄

否则又变成没有用的帖子了

楼主:
哈哈,兄弟,希望你多支持啊。我会**写完的~

楼主:
Bank内的IOB组织
S3E的四边各有一个IOB 的BanK。
每个Bank可以有自己独立的Vcco和Vref,所以一般的,每个bank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电平标准。
有些电平标准有相同的Vcco,则在该Bank内可以支持多个电平标准。

对于差分信号,每个Bank都可以支持下面三个差分标准中的任意两个
- LVDS_25
- MINI_LVDS_25
- RSDS_25
但是不能做到同时支持这三个标准。

Bank内部电平标准的规则
Vcco规则:
- 所有Vcco必须连接,即使不使用某个bank;
- 同属于某个Bank的所有Vcco必须设置为相同的电平
- 所有Vcco必须和指定的电平标准电压相符
- 如果某个bank没有指定电平标准,则将其连接到任意电平,比如2.5或者3.3V

Vref规则:(前提是该电平标准要求使用Vref)
- 所有Vref必须连接,即使不使用某个bank;
- 同属于某个Bank的所有Vref必须设置为相同的电平
- 所有Vref必须和指定的电平标准电压相符

如果某个bank对应的电平标准不需要Vref来偏置输入切换门限,则该Vref管脚可以用做用户IO或者输入管脚。

专用的输入管脚
专用输入管脚一般用IP_Lxxx_x 表示。
对于专用输入管脚,没有差分termination。

楼主(2011-07-01):
静电保护

在每个IO上都有静电保护,大家看图就明白了。
在pad-->Vcco之间有P-N偏置保护。
在pad-->GND之间有N-P偏置保护。
在静电过大的时候,通过这两个保护二极管可以直接将电流泄洪到电源与地。

在上电、配置、用户模式下,IO的行为分析

- 上电状态

首先,电源稳定。
Vcco、Vccint、Vccaux 作为内部“上电复位电路”的必要电源输入,必须达到稳定状态。
这些基本电源稳定了才能实现上电复位,芯片才能进入配置状态。

其次,IO高阻上拉,切断外部接口。
HSWAP管脚被施加一个低电平。注意,这个低电平会维持到配置结束。
这个低电平的作用是将用户IO全部上拉。
我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令所有IO进入确定状态,避免对配置操作的干扰。

最后,全局复位,切断边缘存储通道。
FPGA内部设置“全局置位复位”,异步方式将所有IOB存储单元清零。

- 配置阶段

首先,确定配置模式。
INIT_B 高电平,并抽样M0,M1,M2的值,据此确定配置模式。

然后,下载数据到FPGA。
注意,整个配置期间,IO继续保持高阻上拉状态。

最后,释放GSR。
释放全局GSR,IOB寄存器回到默认的Low状态,
除非设计中改变了SR输入的极性,否则都是Low状态。

- Design Operation阶段

首先,全局三态释放,打通外部接口。
GTS释放,令所有IO都进入活跃状态,未使用的 IO则被弱下拉。
通过在BitGen中设置属性,可以修改GTS释放后未使用IO的状态设置,比如上拉、下拉、悬空。

其次, 全局写使能,打通内部存储通道。
在一个时钟后,GWE全局写使能被释放。
这样RAM和寄存器就都可以写入了,也就是设计可以动作起来了。

注意,在该阶段HSWAP释放,所以他也可以被用作普通的GPIO。

觉得好的朋友,帮忙加点分呗,否则每天写来写去的,没什么动力了~~谢谢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LZ辛苦了,请教一个问题:
按您的说法在上电和配置阶段IO都是高阻上拉,请问这时用示波器去
量电平是多少呢?
“高阻上拉”是个什么状态,孤陋寡闻第一次见这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次我记得是量的1.2,
具体忘记了。
高阻上拉就是上拉电阻较大。

网友K:
手把手课堂啊, 我得通知大家来!

网友L:
相当好的资料呀

网友L:
加分加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加分在哪里啊?哈哈~~

网友:
原创帖可以支持,加油,GoldSunMonkey

网友M:
很酷的帖子呀

楼主:
CLB概览
CLB是可配置逻辑块的简称。
这是FPGA整个矩形配置结构中的基本单元。
1CLB = 2X2 Slice
1Slice = 2 (LUT+FF)  + 其他运算、进位、MUX资源
每个CLB都是相同的,所以知道一个就知道了全部。接下来重点研究CLB。

Slice

上面讲到了一个CLB有2*2个Slice。
这个4个slice可以分成左右两对,我们来看他们的主要区别。
左边的是SLICE-M,带有存储增强功能(分布式存储器,移位寄存器等)。
右边的是SLICE-L,没有存储增强功能。

那么为什么左右不一样呢?
我认为,提供SLICE-M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通用FPGA能够对存储应用有更多支持。
那为什么右边的没有存储增强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减小CLB右侧的面积,从而降低整个芯片的价格成本。
同时,纯粹的logic设计可以提供比混杂设计的SLICE-M更优的性能。
Logic Cell 的概念

经常有人混淆CLB和LC的概念。这里就给大家澄清一下。
CLB就不用讲了,就是上面说到的2*2 slice阵列构成的可配置逻辑块。

LC则比CLB要小多了。如果给个公式就是:
Logic Cell = 1LUT + 1FF (存储单元)

那么一个Slice 等价于多少LC呢?
看到后面的内容你会知道,一个Slice 里面有两个LUT和两个FF,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运算增强单元。
所以Xilinx给出的S3E的slice等价LC个数为:2.25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上次我记得是量的1.2,
具体忘记了。
高阻上拉就是上拉电阻较大。
引用 楼主:

那不就是弱上拉吗?呵呵。

网友A:
请问专家GoldSunMonkey
Logic Cell 是不是Altera中和CLB相同模块的叫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就是弱上拉。

网友N:
RE: 以Spartan3E开讲Xilinx FPGA 内部结构(7.18更新,位于61楼)

加油哦

网友O:
好主意,希望能**下去

网友A(2011-08-02):
大圣继续啊,难道手册都讲完了

楼主:
好。我会的。最近有点忙。。

网友P:
这帖子超酷啊

网友P:
必须顶起呀

网友P:
好牛的帖子呀

网友J:
S3 确实很经典呀

网友J:
都是些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A:
猴哥,请帮忙:
LVDS传输8bit并行同步视频流,用NI的9v031做驱动,用spartan3e1200做接收,硬件上需要注意什么吗?目前我们就串了一个电阻。

还有spartan3e1200最高能接收多高频率,200M可以吗?

网友Q:
非常酷的帖子 不能下沉 哈

楼主(2011-10-05):
猴哥,请帮忙:
LVDS传输8bit并行同步视频流,用NI的9v031做驱动,用spartan3e1200做接收,硬件上需要注意什么吗?目前我们就串了一个电阻。

还有spartan3e1200最高能接收多高频率,200M可以吗? ...
引用 网友A:

兄弟才看到你的回帖,不好意思。
只要可用的管教即可,电阻也不是必须的。
速度我记得大约是200多M

楼主:
Slice 结构概览终于讲到Slice了。
这个是研究FPGA的重中之重。
接下来要分成若干小点分别讲述,下面的图是我给一家著名企业培训的材料里面的一幅图.
其中Slice-M的结构图,注意里面的多出来的部分是SliceM专有结构,在slice-L中并不存在。通过比较,SliceL的结构也就非常清晰了。逻辑通路与bypass通路
一个slice可以简单分成上下两部分,两部分的结构基本一致,有着近乎相同的元素。
下半部分一般冠以前缀或者后缀“F”,上半部分则冠以前缀或者后缀“G”。
现在以F为例,来研究一下主要的数据通路。参考的图片是下图,这个图太经典了。这里不太清楚,是DS312的图15

先来说明一下逻辑路径,这个路径必然经过LUT,否则就不能成为逻辑路径,而只能成为旁路路径。
总结一下,主要的逻辑路径是5个:
1. 从LUT输出后,再通过X口,离开CLB
2. 从LUT输出后再经过XOR运算(加法或乘法应用),再通过X口,离开CLB
3. 从LUT输出后再经过F5MUX(等价于LUT-5扩展),在通过X口或者F5,离开CLB
4. 上述三种情况中,不从X口输出,而是经由FF输出,通过XQ,离开CLB
5. 从LUT输出后再经过CYMUX,参与到加法运算的进位链中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用笔标示一下这些通路,非常清晰。
如果要**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一是逻辑运算后的直接输出和寄存器输出;
二是加法、乘法的直接输出和寄存器输出;
三是LUT4到LUT5甚至更多级的运算扩展输出。

资料中还提到了旁路bypass通路,这个通路的特点是必然不经过LUT,所以称为旁路。
旁路的应用比较多,但是为了集中精力,这里不再展开,大家自己研究吧。

网友H:
大圣好**啊

楼主:
谢谢啦:)继续更新中

网友P:
感觉赛灵思酷帖真多

楼主:
感觉赛灵思酷帖真多
引用 网友P:

酷贴多不可以否?;P

楼主:
谢谢分享
引用 网友P:

我会一直分享下去:)

网友A:
猴哥太给力了。
加油!
能新开帖,将plan个头与ISE比较,它的新功能讲一遍吗

楼主:
猴哥太给力了。
加油!
能新开帖,将plan个头与ISE比较,它的新功能讲一遍吗
引用 网友A:

兄弟,等我理理思路。

楼主:
96# edacsoft 上次那个问题,我看见晚了。投板了么??

网友Q:
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Q:
多谢斑竹了

网友P:
此贴为啥不置顶呢

楼主:
嘿嘿,这个是技术帖

网友R:
不错不错,鼓励一下

网友S:
正用S3呢,谢谢啦

网友Q:
酷帖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Q:
继续保持O(∩_∩)O哈哈~

网友T:
希望楼主能多分享些此类的酷帖

网友T:
非常感谢啦

网友U:
讲得好!!继续啊楼主!!!!!:lol加油!!!!!!

楼主:
讲得好!!继续啊楼主!!!!!:lol加油!!!!!!
引用 网友U:

谢谢鼓励

网友A(2011-11-04):
回复 楼主:
猴哥,已经投了,正打算做。第一步就是解决LVDS收发问题。
有问题我会同步在论坛发帖的。

网友V:
开学ISE,拿Spartan3E作入门芯片.

网友V:
这个贴子需要好好地看,现在没有心思静下来看.
现作一个标记

网友U:
这个贴不能沉,顶起来哦.....

楼主:
这个贴子需要好好地看,现在没有心思静下来看.
现作一个标记
引用 网友V:

别客气

楼主:
这个贴不能沉,顶起来哦.....
引用 网友U:

谢谢啦。

网友W(2011-12-15):
这个帖子又浮上来了

网友X:
回复 楼主:
话说是直接点击评分就算给分了吗?猴哥

楼主:
回复 楼主:
话说是直接点击评分就算给分了吗?猴哥
引用 网友X:

是呀。
发帖可以悬赏。都不影响你自己的

网友Y:
感觉看不太懂

网友Z:
猴哥,请请教下你,怎么分辨,XILINX的IP CORE收费? dual port block memory v6.3是否要钱?

楼主:
猴哥,请请教下你,怎么分辨,XILINX的IP CORE收费? dual port block memory v6.3是否要钱?
引用 网友Z:

后面没有锁标志的都是免费的。你说的那个IP是免费的。

网友AA(2012-07-17):
8# GoldSunMonkey 这里我有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关于IDDR,ODDR的,我看

1.1 在接收端fpga,对于到来的输入数据和随路时钟,用这个随路时钟采样输入数据,是不是要把随路时钟接到IDDR的时钟输入端呢?
1.2 出了上述的用途外,IDDR的用途还有,在fpga内部采用接口数据频率一半的时钟去采样数据,这个时候IDDR的两个相差180°的时钟频率是不是就是数据速率的一半?采样之后的两路数据D1D2,是不是经过fpga内部处理之后,还要用ODDR组合之后输出才行?

谢谢!

网友AB(2012-11-14):
猴哥出品,必看必顶~~慢慢消化~~

楼主:
猴哥出品,必看必顶~~慢慢消化~~
引用 网友AB:
谢谢。

网友AC(2013-01-30):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三态。这三个IOB通道都可以实现DDR支持。

输出和三态通道可以实现ODDR2原语,这个原语的实现 ...

数据和时钟都经过IOB寄存器处理,具有相同的延迟特性,从而实现了所谓的源同步??

网友AC:
以后可以写一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猴哥》

网友AD:
学习了   猴哥威武   谢谢猴哥   很不错哦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楼主(2013-03-07):
引用 网友AE:
好东西 谢谢

感谢啊

网友AF:
很经典啊  猴哥自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很经典啊  猴哥自己写的吗?

你觉得呢

网友AF: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呢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应该是

;P

网友AG:
引用 楼主:

不错啊

网友AH(2013-08-02):
继续更新啊,感觉还没有更新完呢~~

网友AI(2013-10-29):
非常好,加个分+100000

网友AJ:
猴哥继续更新啊,都两年了。。。

网友AK:
顶了! 版主有机会可以加一下,649138929,FPGA职场新人!

网友AL(2015-07-30):
赞一个 虽然来的比较晚  但是还是要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