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X与设备接地问题求助!!!

楼主:
如图,这是我设备上的接口电路,现在问题是,我通过AUX线束连接到笔记本电脑的音源输出,当笔记本用电池供电没问题。一旦笔记本接上电源的话,马上就会产生噪声,用示波器量的噪声的峰峰值是V级的。不过当笔记本是外接电源供电是,只要把我设备的Ref脚短路到地(电容两边,随便哪边短路到地都行)噪声也会消失。现在个人觉得应该是Ref是通过电容耦合的,感觉一直是怪怪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1-06-01):
你的AUX应该用差分输入.具体可参考BA3121N这个芯片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