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设计的思路?

楼主(2011-05-31):
我是新手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更快捷的学好 开关电源。 我觉得应该从开关电源的设计思路一一攻克。这样效率才提的我们新手的效率。
比如 设计35~45v的输入电压,24v的输出电压的微型高效率dc/dc转换器。
请高手们 不要当过客。还是留下你的一些设计思路 和建议。

网友A:
作为一个菜鸟,偶简单说下思路:1.首先根据条件确定电路是Buck。2.确定最恶劣输入电压时的占空比,对Buck而言以输入电压最大求占空比,即D=24/35。 3.根据伏秒法则,开关频率,输出电流(你未给出)等确定电感L的大小  4.选择合适的电流纹波率r(一般取0.4)确定电感能够承受的电流。 5.最后就是计算其他器件的参数并选择合适的器件。  LZ还是找本书慢慢看吧,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啊!

楼主:
谢谢了 :)  你给我推荐一本好的书籍 可以吗?

网友B:
要书你发个帖找T叔。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张占松 这本书还不错,论坛有电子版的。

网友C:
3楼:
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足够你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