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人,STM32F103关于ADC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1-05-31):
各位大侠好,我想知道我用STM32开发板,在做ADC实验的时候怎么做呢?我用JLINK连接好PC机与开发板,然后按照实验例程将开发包里的程序通过jlink下载到板子上,然后怎么做呢?下载进去然后怎么进行调试呢?我用keil平台,开发包说的那个ADC实验不会就那么简单吧?下载程序下载到板子上然后怎么玩啊?大家们帮帮我吧!!!谢谢了!必给高分!!!

网友A:
既然是ADC实验,当然应该给ADC管脚一个信号了,不管是什么信号,正弦的,三角的,或者直接给一个直流电压(小于3.3V),然后运行程序,读取采样值 看看对不对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