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的AT指令问题!

楼主(2011-05-31):
大家好,第一次调试GPRS模块,用的是电脑的串口助手,但是复位成功后,每次读到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相同,复位没有成功,写入数据没有反应(读不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模块有问题呢?

楼主:
我怀疑是卡的问题,因为模块已经上点了,而且模块的6管教是模块工作指示,也测到了输出了2。9V的高电平,明天去测测卡座!

楼主:
不知道没有卡的模块是不是写入什么,就自动读出什么呢?希望用过GPRS模块的给指导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读写是什么意思,
描述清楚,最好举例说明

建议用超级终端调试

楼主:
呵呵,已经搞好了,用那个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回复有问题,用超级终端就好了!

网友B:
晕,这种问题也会有……

网友C:
是不是串口助手没有echo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