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开关电源中,功率电感的内阻对纹波影响大不大?

楼主(2011-05-31):
如题,设计的升压电路,输出电流很小,20ma就够了.用的pt1301这类芯片.功率电感都达到68uh了(手册只要求47uh).但是纹波下不来,100mv左右,太大了,接了100uf的两个电容都不行,还超过50mv.而DataSheet上面只要求47uf(100mv纹波).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降低纹波?最好能降低到10mv以下.

网友A:
对20mA这么小电流输出,电感的电阻影响不大。
要降低纹波,可以考虑再加一级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