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和地之间会有电阻?

楼主(2011-05-31):
有时在未通电的情况下,测量某些电路板的电源和地时,会发现两者之间会有一定的电阻,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两者之间的某些元件的材料会有一定的“阻值”?
我是这么考虑的,如下图:

在VCC和GND之间,除了电阻外,LED的材料是由半导体材料构成的,所以在VCC和GND之间会有一定的阻值?

网友A:
re LZ:

电路板(或器件)的端口如果加入一个电压(如用万用表测量)时总会存在电流,而且电压和电流间还会成立一定的关系(通常称为I~V关系)。如果用V除以I的话,貌似就是电阻了(通常叫做静态电阻)。所以,测量电源端口(或器件)所读出的阻值只是反映了测量仪器(如万用表)加入某一电压后所得到的V/I值而已,并非是真的其电阻值就是如此(或存在一个如此阻值的电阻)。如果改变所加入的电压的话,也许读出的阻值也就变了。

网友B:
你考虑的是对的,如果电源和地之间阻抗无穷大,那还耗什么电?那是断路

网友B:
不止是LED,电容漏阻、电源与地之间直连的分压电阻、继电器线圈、集成电路、等等等

网友C:
百度一下“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