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包含pmos和NMOS的管子

楼主(2011-05-31):
耐压20v就够了,电流也不大,100ma就够了.内阻当然是越小越好了.
要求包含pmos和NMOS,并且各自独立.越常用越好

网友A:
这么小电流用两个SOT23封装的管子更通用些
包含P、N管封装的大都是大电流的,多为SOP8或TSSOP8封装。
AOS、VISHAY很多

网友B:
这么小的很好找,贴片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