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滞后电路!

楼主(2011-05-31):
我现在想得到一个比原电路信号滞后80ms的信号,然后再与原信号相加,请问这种滞后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这一般和信号频率有关,除非用延迟线,但80ms的延迟线,少见....

网友B:
要延迟80ms这么长的时间,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先记录再重现。例如用循环磁带记录,距离录磁头一定距离(带速乘80ms)处用放磁头重现,亦可用磁鼓。若嫌磁记录方法有机械运动,可以先A/D,存入存储器,延迟80ms再D/A重现。

网友C:
80mS算比较长的时间了,用AD-DA法比较合适。

网友D:
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太好做,只有用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