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我的PCB图,还请指点一下,并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
pcb如上图所示,新手,还请各位给点意见。
图为PADS2005所画,其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检查时,clearance和connection都没有错误,但latium design verification时有错误提示,说clearance不足,但标记的地方应该没有安全间距的问题,有点不明白,还请各位知道一下,
多谢了!

网友A(2011-05-31):
估计应该是丝印与焊盘的间距所引起的,总的来说还行,就是铜箔太少了,没铺铜

网友B:
严格遵守横平竖直啊. 板子太浪费了。重新布局,布局的时候根据预拉线的长短,尽量做到最短。功能模块混乱,没有按照原理图的设计模块化布局。你检查到安全间距是因为在PADS中细分了安全间距,但在atium design 就没有细分,所以低于默认安全间距的地方就报错。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两位的宝贵意见,现在我如何更正这些错误呢?我照半天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谢谢。还有,关于功能模块,怎么样划分会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B:
原理图中基本都是按模块画的,根据原理图搞就可以了。
图中蓝色的圆圈地方就是错误的地方,修改走线,让转角的线间距大点,或者是把安全间距做小,但建议重新走线。

楼主:
不论怎么重走,atium design 还是提示错误,安全间距过小,但提示的地方用肉眼也能感觉出来安全间距绝对是足够的,不知道怎么会报这种错,很奇怪,不知道怎么解决啊。譬如下面这图:

这地方都没有东西,但就是报安全间距的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个地方报错是XA3和XA6安全间距过小,可是这两根线离得很远,中间一直有其他信号线,要报安全间距的错也不应该报这两根,很奇怪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这个要看错误报告里的详细信息。

网友C:
感觉楼主的布局有点混乱,太舒展了

网友D:
这块板子至少能再压缩1/3.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有的拐角用圆弧有的用45度?

网友E:
呵呵~我也不懂,来看看~

网友F:
美观方面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板子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