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批量价是多少钱???

楼主(2011-05-31):
设计产品在最后尾声因为单片机价格太高而使这个项目快失败了。整个电路成本是12元,单片机占成本的一半,采购部报价这个PIC16F690(SOIC封装)要5.5元,实在太贵了,同等配置,速度
的AVR单片机都没有那么贵.老板说这个产品一毛钱都要省,因为薄利多销,利润很少,省一块钱成本就省了上万元。为这事郁闷了一天。我想问知情者PIC16F690单片机批量价(4K量)是多少
钱?还有什么单片机可以替换PIC16F690。我们使用单片机的配置是:运行模式(4M,2.5V)的电流小于500ua,工作电压:2--3V,Flash>=1K,,有AD转换, 有PWM. I/O脚不能少于15个。各位能
否推荐一款合适的单片机。

网友A:
你可以咨询一下Cortex-M0,新唐或者是NXP的代理。

网友B:
12元的东西你还想压成本,MCP或者是NXP之类你还是木要考虑了,Holtek是你不二的选择,当然质量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lol

网友C:
今天刚得的报价4.2元*币。。。。。。。

网友D:
今天刚得的报价4.2元*币。。。。。。。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如果是含增值税的话,那就已经很好很好了,我买的价格含税在5元左右,09年谈的价格一直没动,但因为汇率变化,现在应该可以到4.7元左右吧,推荐使用PIC16F1823等,这个可能可以做到4块以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PIC16F1823只有12个I/O脚不够用

网友E:
ls,楼主已经说了是SOIC封装,看帖不仔细:lol

网友F:
4K量也把成本压这么厉害,我还以为是400K量呢。叫你们采购少黑点不就出来了

网友:
要省成本,可以换封装
换成SSOP封装的,可以省的

网友G:
我买的PIC16F690,含税价4.8

网友H:
这么多钱可以买好多IC了,NEC  ST 三星 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I:

SSOP 在生产中出现问题多,因为太小,领导取消用SSOP封装。

网友J:
mchp新的片子便宜些。

网友:
PIC16F1823的I/O口不够,可以用PIC16F1827的,有16个I/O口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I:

SSOP 在生产中出现问题多,因为太小,领导取消用SSOP封装。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不是一样贴片吗?我同事照样用手工焊接它。

楼主:
生产车间都是些普工,大部分做事很马虎

网友L:
三星9454,含税2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L:

S3C9454的确是一款性价比很好的单片机,不过3M, 2V工作时电流达到2ma, 不符合电路的要求

网友D:
三星9454,含税2块多
引用 网友L:

不要乱说,9454能和690资源等同吗!?

690是10BIT的AD,内置了EEPROM,9454好像是8位AD,没有EEPROM吧。

9454和PIC16F15XX比都差多

网友L:
回楼上:
楼主的要求:Flash>=1K,,有AD转换, 有PWM. I/O脚不能少于15个

网友D:
回楼上:
楼主的要求:Flash>=1K,,有AD转换, 有PWM. I/O脚不能少于15个
引用 网友L:

晕倒,这个要求根本不需要用PIC16F690,杀**用了牛刀。。。

网友K:
楼上可是全新的哦。

网友J:
我估计1827 ok,不知道价格要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兄弟,能否推荐一款型号,先谢谢了

网友D:
回 LS: PIC16F15XX系列啊,具体你可以自己到官网选,15XX系列应该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M(2011-11-30):
网上搜到,F690仿真头AC162061,价钱369元,好贵。

网友N(2012-03-27):
楼主可以考虑16f1507或者16f720 721
楼主哪里人

网友O:
建议台系MCU,或者找个ABOV的,绝对省钱

网友P:
我们买的可是3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