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与RS48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5-31):
RS232与RS485有什么区别?以及其他RS之类的
有没有什么书,很全面的论述了在上述东西,最好有图,因为我分不清楚,
更好的涉及到这么用的,用什么芯片的!

关键一点:书

网友A:
简单说,232是用正负电平单端传输数据的,485则是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的,差分信号具有更好的共模抑制比。232和485有各自的专用接口芯片,常见的MAX232、202、3232等就是232接口芯片,而MAX485、75176等则是485接口芯片,具体应用电路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B:
485工业用的

网友C:
RS232是非差分信号,传输距离短,RS422和RS485是差分信号,传输距离长,RS422是全双工,RS485是半双工,你直接在网上下标准就行啦。

网友D:
还有多机通信时涉及到驱动能力的问题。232的驱动能力要差些,485的驱动能力强些。所以就引起了传输距离的问题。232的理论传输距离是15m,485的理论传输距离是1000m。RS232是非差分信号,传输距离短,RS422和RS485是差分信号,传输距离长,RS422是全双工,RS485是半双工 。

网友D:
232是3线的,485因为是差分信号,所以是2线的。采用集成IC,结构也比较简单。

网友E(2011-07-20):
google  OR  百度。。。

网友F:
O  yes,可是我见过最多的还是232的,对485的不太了解!来冲冲电

网友G(2011-08-28):
:)面试时被这个问题问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