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磷酸铁锂电池代替干电池的前景及技术问题

楼主(2011-05-31):
最近发现淘宝上有贩卖5号和7号磷酸铁锂电池的,一节铁锂电池加一节短路替代电池,代替2节干电池。
由于正好适合我的手持机使用,所以买回来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挺好用的。容量也不错,5号电池标的580mAh/3.2V,很真实。且电压放电曲线比较陡,差不多放完了还有2.9V,直到放完才猛跌。
现在家里的剃须刀、遥控、无线鼠标......等等一切用干电池的地方,统统换成了铁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的优点:安全,耐过充过放,循环次数长,基本无**效应。价格也同LR的干电池接近。
另外发现一个一般不说的优点,一节铁锂电池,明显轻于一节干电池或者镍氢充电池。
从电工的角度看,一节3V的电压,也很适合电路设计。
如果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及配套充电器,普及到所有便利店都可以购买到,应该可以取代干电池。还蛮环保。

目前我发现的问题:
1、如果不小心用2节铁锂电池代替2节干电池,有烧毁电器的风险。
2、购买不如干电池方便。

潜在的商机:
1、建立品牌优势,巨大的市场可容纳几个大的企业,但传统的干电池企业会受冲击。目前的超市、便利店普遍可买到镍氢充电池及充电器,这个冲击会更大。但镍氢电池产业应该容易占领铁锂电池市场。
2、配套的保护电路、充电器市场。

网友A:
磷酸铁锂电池这么便宜了吗?

以前最主要的问题好像就是价格贵,估计短时间内也解决不掉吧!?

不会造假吧?如果是大厂的才可以考虑真实性。

网友B:
目前估计还不至于造假,但很快就难说了

网友B:
不过5号电池580mAh的容量还不够大,镍氢电池已经做到3000mAh了,电压按2.5倍算,才是镍氢电池容量的一半。

网友C:
价位如何?

网友D:
关键还是价格问题。

比如二次电池,如果不考虑价格,谁不想用锂电池而去用铅酸蓄电池呢?

网友E:
不过5号电池580mAh的容量还不够大,镍氢电池已经做到3000mAh了,电压按2.5倍算,才是镍氢电池容量的一半。
引用 网友B:

比如二次电池,如果不考虑价格,谁不想用锂电池而去用铅酸蓄电池呢?
引用 网友D:

锂电同体积功率肯定能做到最大,只做到580mAh是为了降成本吧。
锂电价格在某些方面也有颠覆性的优势,
比如我有个产品用4.8V,1000mAh的镍镉动力型的电池要8元以上吧,而一节18650 1500mAh左右的锂电我询到价格低到5元,拿了两个样测试后我觉得还行。

网友D:
LS,那用用动力型电池去和淘宝最低价比的道理?
正品全新的18650 1500mah锂电池至少得十元左右。

而且,你知道铅酸蓄电池的价格吗?

网友F:
磷酸铁锂电池不加保护板容易挂掉。

网友E:
LS,那用用动力型电池去和淘宝最低价比的道理?
正品全新的18650 1500mah锂电池至少得十元左右。

而且,你知道铅酸蓄电池的价格吗?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在淘宝买的,在电子市场买的。

网友G:
锂电池一般指锂离子电池 典型电压4.2V 跟磷酸铁锂电池不同 价钱也不同

网友H:
杂牌锂离子电池可是弄不好会爆炸的。不能光图便宜。

网友I:
铁锂的质量良莠不齐.

网友J:
价格比南孚贵吧

网友K:
看了资料,说的不怎么好,低温更差。

网友L:
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只是一种),优点:体积小、容量大
缺点:低温特性差(比铅酸的还差),娇气

镍镉电池的低温特性最好

楼主:
我用一节铁锂电池,带我的手持机,可以工作将近3小时。
而2接镍氢充电池,也差不多时间。

这是因为铁锂电池的放电曲线好。从满电的3.6V,一直到2.9V,差不多所有的容量全用完了。

铁锂电池的充电器便宜。镍氢电池充电器都得上百,加上4节电池,差不多200元。
而淘宝上的4节铁锂电池加充电器、占位假电池、电池盒,也才70元。

目前我家里的遥控器、剃须刀、无线鼠标,已全面换用铁锂电池。
下一批手持机将支持使用铁锂电池,我觉得使用铁锂电池能给用户带来不少方便。

网友D:
“铁锂电池的充电器便宜。镍氢电池充电器都得上百”???

开啥玩笑呢?

网友D:
再说电池,比如偶滴罗技无线鼠标,装一节镍氢电池也能用,装两节也能用,你说我敢装3.6V 的铁锂电池+短路的假电池进去吗?

铁锂电池你不买充电器能用原来的充电器?

而电池,用的几块钱一节的真实容量的2300mAH工包镍氢电池,用800mA甚至1.6A的电流充电都没问题(充电器就是29元的那个),冲一次电几个月都不用再充电,电池可以直接用于别的东西,或者随便找个电池盒就可以方便的做各种实验,还不用担心过冲过放等问题,我干嘛要去买新电池?

楼主:
鼠标确实要小心,原来用一节电池的不能用铁锂。
我的M905是2节的,呵呵。

刚去家乐福看了下,镍氢电池4节在40元上下。充电器+4节在10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