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的使用

楼主(2011-05-31):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单片机的AD采集,遇到了一个20mv的干扰,初步估计是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的串扰产生的,现在想要用磁珠来隔离,我想问下各位高手磁珠如何使用,要注意那些问题啊??拜谢。。。。。。

网友A:
频率多少?磁珠在低频下是卵的。

网友B:
同楼上,
关键是要看你数字信号的频率,一般磁珠对30MHz以上的信号才呈现为高主抗,关键还要看磁珠的具体参数。一般规格有100欧/100mMHZ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是20M多一点,今天加上了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加上了,效果不错,再问下一般的电源旁路电容用104,这样大小的电容对多大频率的干扰有效,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说104对10M以上的就没效果了,这两天为了搞这个干扰还真有点体会,我现在加的是105的独石电容,另用磁珠隔离,ad处理的效果就比较稳定,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