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串口辅助调试的进(8月19日《串口猎人》V31发布在484楼)

楼主(2011-05-31):
有时候,单片机没有显示,为了观测实时数据(比如温度、压力、角度、加速度等等),可以把数据通过串口传到电脑上,以辅助调试。——你有没有这种工作经历?或者有没有这种需求?

如果有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通信协议呢?请大家畅所欲言。

匠人先抛砖引玉,举几个例子:

如果数据比较单一,比如说只有一个单字节的数据。那么可以不要搞什么协议,直接发即可。

如果数据比较多,那么为了让上位机知道这次是什么数据。可能就要加前缀了。

如果是双向通讯,由上位机发命令查询,那么还要有应答机制。比如上位机发个命令字,下位机就根据指示回复指定的数据。

如果每次发的数据不止一个字节,必然要打包发送,以帧为单位传输。那么还涉及到帧长的传输,以及校验等协议。比如说可以用首字节代表帧长,尾字节代表校验和。

——除了这些,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妨说说看。因为匠人正在编一个串口调试平台,主要功能就是通过串口提取有效数据,然后用类似示波器和码表的方式显示。匠人希望能尽可能多地兼容各种常见协议和功能(复杂的量大的数据,如图像数据,不在本次考虑之列)。

--------------------------------
请新进的网友直接去  484楼  下载最新版本《串口猎人》V31

网友A:
串行通讯规范

                         版本:1.0

一、协议原理
本规范定义的串行链路协议是一个主-从协议。 有一个主连接总线,一个子节
(
最大247 ) 连接一个串行总线,通信子节收到来自请求送数据。子节之间相通信。主只会一个事务处理。

以两子节请求:
1、单播模式
地址访问子节子节处理请求子节返回一个报文(一个’)。在 一个事务处理包2个报文: 一个来自请求, 一个来自子节的应
2、广播模式
有的子节请求于主点广播请求有应返回有设备必须接受广播模式功能地址0用于表示广播据。
二、字节格式

起始位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Bit6
Bit6
Bit7
地址数据检测
停止位

说明:
1、每个字节包含11
2、主节点发送的所有地址字节第10(地址数据检测位)位必须为1
3、所有数据字节和从机发送帧第10(地址数据检测位)位必须为0
4、字节发送时低位在前,从左到右顺序发送

三、数据编码

字节发送时,使用高字节在前的发送方式,即首先

160x1234 的第一字节0x12 然后0x34

四、报文帧
所有在总线上的通讯都是以报文的形式进行收发,由主节点或从节点发出的符合报文帧结构的一串数据称为报文帧。一个报文帧的最大长度为256字节,整个报文帧必须以连续的数据流发送,主节点和从节点发送的数据必须符合报文帧结构。
报文帧结构
地址域1Byte
功能码1Byte
数据域0-252Byte
差错校验域2Byte

五、报文帧描述

地址域说明
1、地址范围1-247
2、地址0为广播地址,所有的子节点必须识别广播地址,对于主节点广播的请求没有应答返回。
3、地址248-255为保留地址
4、主节点没有地址,所有子节点必须有一个地址,该地址在同一串行总线上必须是唯一的
5主节将子节的地址放到报文的地址域子节址。
6当子节返回 地址放到报文的地址域子节

功能码说明
1、
指明要行的动作功能码面可有表示请求

2、
功能码范围为:1-127,十六进制为:0x01-0x7F

数据域说明
1、
根据功能码的不同数据域数据含义和数据多少不同。

2、
某些功能码域可以是在的(0长度情况任何附功能码说明

差错校验
1、差错验域报文
校验,占用2字节

2、采用CRC16,计算方式见附录A.
3、发送时校验值的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网友A:
对匠人的项目谈一下自己粗略的想法,还不具体 还没调理想到那写到哪,细节有待完善,希望抛砖引玉,动用大家的智力来辅助匠人把软件做一个好的,易于扩展的框架,细节可以慢慢填充修改。

下面我谈一下我对该项目的认识,供楼主参考。

本人认为用串口调试单片机是一种折中的方式,不但占用单片机资源,还增加软件的编写难度,不过对没有仿真器的用户还是相当实用的。门槛很低,现在的单片机都带有串口,用串口调试潜力很大,在这方面还没有成熟的东西。对楼主的这个项目严重支持,在通讯协议方面楼主不应该考虑去兼容多少协议,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一个标准调试协议,只要大家遵守该协议,并在单片机程序中加入对协议的支持就可以用串口调试单片机。

用串口对单片机的调试无非是为了观察程序运行中数据的变化,对于具有固定地址的存储器只需要将数据用串口读写,然后用串口调试软件配合地址显示(如IDERAM显示方式)出来就可以了。
具有具体地址的数据显示格式

A
B
C
D
E
F

对于单片机调试中的断点,可在单片机RAM中定义一地址,用串口对该地址进行写入,并定义一断点特征码,单片机运行中不断对此RAM进行检测,一旦出现特征码,就像串口发送一段信息,并原地踏步,直到特征码被修改,程序在继续执行。

对于楼主的调试软件可分为两个侧重点,1、现实工程中的串口调试,2、用串口对单片机进行调试.

对于现实工程中的串口调试,每个项目,每个公司都会有不同的协议,没有必要对所有协议进行支持,只要做到通用,功能齐全,稳定可靠就好。

对于用串口对单片机进行调试,使用环境已定,楼主就可以制定一专门针对于单片机调试的特定标准协议,让各个单片机开发者来适应支持标准,比楼主去适应不同的协议要强的多,而且在标准化后软件的通用性还更好。

调试时选择10位模式,1启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
波特率尽量高,115200或57600

用串口调试单片机软件我认为会遇到两种情况:

1、
单片机运行过程中程序触发某些事件而向串口主动发送数据。对此种情况,串口调试软件应对端口进行监听,一旦有正确的数据要随时接收

2、由串口调试软件主动发送命令,单片机接收到正确命令后,对命令做出反应。

对于用串口对单片机进行调试的协议格式
一、
1格式
功能码 :数据地址高 :数据地址低 :字节数高 :字节数低 :数据 CRC校验
2、
适用于对单片机内部有具体地址的RAMROM或其它有具体地址的存储器进行大数据块的读写,通过改变功能码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3、
优缺点

1)、优点
          可对较大的数据块进行读写
   2)、缺点
          占用时间多,大数据块时容易出错
二、
1、格式
功能码 :数据地址 :字节数:数据 CRC校验
2、适用于对单片机内部有具体地址的RAMROM或其它有具体地址的存储器进行小数据块的读写,通过改变功能码可实现不同的功能,通过功能码可实现变址寻址来访问整个单片机内的存储空间。
3、
优缺点

1)、优点
          占用时间相对较少,速度快
   2)、缺点
          一次读写空间有限
三、
1、格式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 CRC校验
2、适用于对单片机运行中一些临时的或没有具体地址的如A,状态寄存器等进行读取,根据功能码用户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3、优缺点
1)、优点
          没有具体地址限制使用随意
   2)、缺点
          字节很少时CRC占用太多资源

四、
1、格式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 :异或校验
2、适用于对单片机运行中一些临时的或没有具体地址的如A,状态寄存器等进行读取,根据功能码用户可实现不同的功能,由于使用异或校验占用资源较少

请匠人审阅,如感觉有用,那么大家继续完善,如有违匠人的设计思想,大家可一笑而过。

网友B(2011-09-25):
用了一下,感觉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好用的一款基于帧的串口调试软件,但是也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帧的定义和识别机制不同,所以调试时的需求也不同。

   先说帧定义的几种常用形式:
   1.帧长度识别机制。
     一般发送帧长度和接收帧长度是不同的,一般用在比较简单的通讯场合,比如温度,湿度传感器,感应卡读卡器等,发送帧一般是用来触发的,有用的数据在接收帧中,如果发送帧长度为零,就只有接收帧了,比如有的id卡读读头。虽然定长帧的是按长度识别帧的,但是因为帧通常不是连续发送的,帧间有较长的时间间隔,其实这个也可以算到时间间隔识别帧的类型里,而且用时间识别帧更好,如果单纯按长度识别帧,有异常时会出现帧内容错位,只有引入间隔时间的判断,才可以识别错位,恢复错位。

   2.字符间隔时间识别机制。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帧识别机制,靠连续发送数据流时,判断连续两个字符之间的间隔时间大于设定时间,来判断为帧的起始和结束。 这种机制的原理是通常mcu或pc等硬件串口发送数据事,字符和字符间隔通常很小,或是完全是连续的。modbus rtu格式就是一典型的这种帧识别机制,rtu中规定,如果发送一个字符时间为t的话,连续两个字符间隔时间>3.5t则认为一个帧结束了。
    这种模式对于时间是极度敏感的,对于一般的电缆连接的rs232或rs485或电流环,这个没有问题,间隔时间是可以保证的。但是随着各种各样串口透传设备的出现,比如以usb转串、太网转串透传、无线串口透传、gprs串口透传(dtu)等,问题出现了。这些透传设备,可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但是大部分透传都丢失了原串口上数据传输的时间特性,就是字符间间隔时间,并且由于透传大部分是先接收,然后打包发送,从而引入了新的字符间隔时间,这个在原串口数据流中是没有的。
    如果引入的字符间隔时间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识别为错误的帧,导致通讯错误。
    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透传设备打包再转发的时间,如果这个速度够快,就会基本无影响,比如usb转串。

   3.转义字符识帧识别机制。
     最典型的就是SLIP协议(Serial Line Internet Protocol,串行线路网际协议),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是它确实很有参考性,原理就是定义0xC0为帧头帧尾识别标志,数据中如果出现了0xC0,就发送两个字节的数据0xDB,0xDC代替,数据中如果出现了0xDB,就发两个字节的数据0xDB,0xDD代替。这是一种牺牲时间换取性能的做法,就是以发送,0xC0和0xDB需要发送两个字符为代价,换取了一个独立于数据00-FF之外的一个帧识别标志0xC0。这样,当数据大量发送是,损失的性能不大大,因为数据中0xC0和0xDB出现的概率通常并不多,但却实现了有效的帧识别。
     作为转义字符的一个特例,一个极端,就是ascii码格式的数据通讯,相当于所有的数据都要转义,每一个字节数据都要分成两个ascii码传送,效率变为原来的一半,但是换来的优势是,有大量的ascmii码可以用来做帧头、帧尾甚至其他特殊功能定义。
     常见的有modbus ascii 格式和AT指令格式。
     在所有的转义字符识别帧的机制了,帧识别完全不再依赖时间,所以可以有效的适用在各种串口透传设备下。但是,有时候,仍然会检测字符间隔时间,但这个只是用来检测物理链路是否被断开,而不是被用来识别帧的。

网友C(2011-05-31):
给匠人跑跑题——ESC/POS指令集到底写得好不好?WHY?

我想了2年没想通。

楼主:
给匠人跑跑题——ESC/POS指令集到底写得好不好?WHY?

我想了2年没想通。
引用 网友C:

这是EPSON公司自己制定的针式打印机的标准化指令集,现在已成为针式打印机控制语言事实上的工业标准。ESC/POS打印命令集是ESC打印控制命令的简化版本,现在大多数票据打印都采用ESC/POS指令集。其显著特征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指令都是以ESC控制符开始的一串代码。

我没有研究过。不过初看了一下。这个协议主要是面向控制的。与我的目标不一致。

我要的是那种以传输简单数据为目标的协议。

网友D:
简单的:桢头,数据长,命令1,命令2,数据1.。。。。。。。数据N,检验值,帧尾。

还有看了一个老外的:桢头 数据1,。。。。帧尾。但是,数据的前四位和后四个位是互补。比如0XF0,或0XA5等,数据中只有后四个BIT有效,和下一个数据的后四BIT位合成一个数据。。
例如:数据1  0XA5,数据2 0XF0,那么就表示传输的是
数据0X50......

楼主:
简单的:桢头,数据长,命令1,命令2,数据1.。。。。。。。数据N,检验值,帧尾。

还有看了一个老外的:桢头 数据1,。。。。帧尾。但是,数据的前四位和后四个位是互补。比如0XF0,或0XA5等。 ...
引用 网友D:

你这里的帧头和帧尾是指的什么?几个字节构成?是固定的还是非固定的?

网友D:
我用的桢头一般是 0XFF,帧尾用0XFE.  .或0X02,0X03。。。。。

最好串口传输中数据用BCD码,桢头和帧尾用0XFF,0XFE,总有带字母的。0~9的数据表示数据。
比如0XFF ,0XF1  表示桢头,帧尾,命令。数据全部是0~9的数。0X01,0X99..
解析串口数据,自己定义。如0X99表示99,或其他值。

楼主:
我用的桢头一般是 0XFF,帧尾用0XFE.  .或0X02,0X03。。。。。

最好串口传输中数据用BCD码,桢头和帧尾用0XFF,0XFE,总有带字母的。0~9的数据表示数据。
比如0XFF ,0XF1 ...
引用 网友D:

哦,你喜欢用BCD码?

我本来也想做BCD码识别的,后来觉得用处不大,又给去掉了。看来还得加上啊。

楼主:
秀下俺的“串口调试平台”中的“示波器模块”

网友E:
我们一般用3个关键字(帧头0x02,帧尾0x03,转义字符0x10)做通讯。
在一些专用设备上有时会用0183协议。

网友C:
我认为包头应该用自然界干扰不易出现的波形,例如0xA5,0xAA之类,0xFF只要一个下降沿就可以干扰出来,推荐用0xAA。

楼主:
这个是俺做的“自动收码模块”
一共有8个通道,每个通道可单独设置,从不同的帧中提取有效数据,并形成历史数据记录。同时,这8个通道也向示波器提供输入。

网友C:
我的无线模块是0xAA + Command + Leng + Dat(变长)对短距离有线传输,其实校验不校验问题都不大,还没见过出错的(不涵盖全部现场情况),包尾个人认为是很无聊的,没啥用。

楼主:
这个是“自动发码模块”
一共可以设置16组码/字符串。每组可以单独手动发送,也可以自动轮流发送。发送间隔可调。可以自动添加帧头、帧尾、帧长、校验和之类的东东。
同时,自动发码可以与自动收码相绑定。

楼主:
再秀一下“基本功能模块”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简单的手动发码、和记录收码数据。基本上可以取代市面上的一些小的串口软件如串口精灵之类的。

楼主:
我认为包头应该用自然界干扰不易出现的波形,例如0xA5,0xAA之类,0xFF只要一个下降沿就可以干扰出来,推荐用0xAA。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5和A是我们的最爱,因为这两个数展开为二进制后正好是0和1交错。
另外,有时也会用3、6、、9、C等几个凑凑数。

楼主:
我自己最喜欢的协议是

帧长 + 命令 + 数据(长度可变) + 校验和

我不单独用引导码AA。但是一般会把命令字的高位用5或A表示。

网友F:
呵呵,做得不错,顺便问一下,PC机上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做得功能蛮全的嘛。

楼主:
这个是俺做的自平衡小车传输的信号实时波形

楼主:
呵呵,做得不错,顺便问一下,PC机上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做得功能蛮全的嘛。
引用 网友F:

嘿嘿,不好意思,只会VB。所以……

网友G:
简单的就定义一些字符做命令,副点的,我用MODBUS-RTU

网友H:
呵呵,一直用的就是串口调试
协议采用变种的645规约
发送帧
【前导符】-帧头(1)-地址(1)-命令字(1)-【数据长度】-数据-校验(1)-结束符,允许联网和广播,
返回帧
同上,区别在于命令字,通讯异常则命令字为固定代码,数据位返回错误类型

网友I:
直接字符串输入,字符串比较后应答

类似DOS的command环境

网友J:
呵呵,做得不错,顺便问一下,PC机上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做得功能蛮全的嘛。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VB,匠人恒心不错,以前想用DELPHI编一个这样的程序,功能没完善起来就不想做下去了。隔一段时间不编程序又慢慢地会忘记,现在都用的没以前熟了。

网友K:
哈哈,不管是B,还是C,都要墙裂帮顶!

啥都别说了,赶快发源码吧:lol

楼主:
哈哈,不管是B,还是C,都要墙裂帮顶!

啥都别说了,赶快发源码吧:lol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西开源的意义不大。一堆垃圾代码,除了我自己没人看得懂。呵呵。
不过,可以考虑等做完了把这个工具共享给大家。

网友L:
类似用modbus中的0x03指令帧就够了,工控用的组态软件和PLC之间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M:
:)呵呵,做得不错,顺便问一下,PC机上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做得功能蛮全的嘛。

楼主:
:)呵呵,做得不错,顺便问一下,PC机上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做得功能蛮全的嘛。
引用 网友M:

你是属八哥的还是属鹦鹉的?

网友N:
我用串口一般有两种用法
1。数据监测,就是实时显示发上来的数据,如匠人现在做的一样
2。用作Linux系统的命令行界面。 像TeraCom一样

第一种用法时,数据各类繁多,有符号的,无符号的,标志,长度各不相同,物理意义也各不相同。我觉得不要限制数据的格式,将软件做成开发式的,用脚本来描述数据的结构和类型。
第二种用法时,有时候会输入很多的命令完成一些重复的功能,也可以通过脚本来实现自动发送命令
希望能有一个支持脚本的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O:
匠人用的波形绘制模块是收费的库吧~ 还是您搞到了**的版本?

网友P:
哈哈,不管是B,还是C,都要墙裂帮顶!

但是,俺只要A (ASM) , 匠人快快开源,啥都别说了,赶快发 0 和 1 吧~~~ :lol

网友D:
等待共享 匠人的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0X55干扰了,还是0X55吗?

谢谢。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Q:
31# 原野之狼 一个定时器,加图形绘制命令应该可以实现,难道还有更高级的?

网友O:
31# 原野之狼  一个定时器,加图形绘制命令应该可以实现,难道还有更高级的?
引用 网友Q:

要实现流畅刷新 以及需要处理大量数据时 技术的难点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R:
我认为用0xFF做包头的好处是热插拔串口时更容易同步.用0x55/0xAA意义一样.

Apple的IPOD/IPHONE/IPAD的扩展口的通讯协议就是用0xFF,0x55开头.

平时要求简单时用AccessPort,因为可以调整窗口宽度进而调整显示数据长度.
要求双向通讯或保存数据时用SecureCRT.
特殊要求自己用VC编程序.

我觉得最重要的功能是把数据保存进文件里.
因为有时候出错需要等待1小时甚至1天或1周,保存进文件后就可以用Uedit翻出来慢慢查找错误.

网友S:
55 AA+ 长度+ 数据+校验
状态机解析 超级稳定

网友S: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Inbyte()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Chksum As Integer
Dim PackageLeng As Long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Inbyte = MSComm1.Input
            PackageLeng = UBound(Inbyte) - LBound(Inbyte) + 1
            CopyMemory RePackBuff(0), Inbyte(0), PackageLeng
            PackageLeng = PackageLeng - 1
            SepratePack PackageLeng

            Option1.Value = Not Option1.Value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Sub SepratePack(PLeng As Long)
Dim SBUF As Byte
Dim i As Long

    For i = 0 To PLeng

        SBUF = RePackBuff(i)

        Select Case RevState

                '//等待接收第一个同步头0x55
            Case revhead1:
                If SBUF = &H55 Then
                    RevState = revhead2
                End If

                '//等待接收第二个同步头0xAA
            Case revhead2:
                If SBUF = &HAA Then
                    RevState = revpakagelen
                Else

                    If SBUF <> &H55 Then
                        RevState = revhead1 ';//状态机复位
                    End If
                End If

                '//等待接收数据包长度
            Case revpakagelen:
                Revlen = SBUF
                If Revlen > revbufflen Then

                    RevState = revhead1 ';//状态机复位

                Else

                    CheckSum = 0
                    CheckSum = CheckSum + SBUF
                    RevPtr = 0 ';  //接收指针复位
                    ComState = Com_reving '; //准备接收数据
                    RevState = revpakage
                End If

                '//等待接收数据内容
            Case revpakage:
                '存在接收缓冲区
                ReBuff(RevPtr) = SBUF

                RevPtr = RevPtr + 1
                CheckSum = CheckSum + SBUF

                If RevPtr = Revlen Then
                    RevState = revcrc
                End If

                '//等待接收校验和
            Case revcrc:
                '取256的模数
                CheckSum = CheckSum Mod 256
                If CheckSum = SBUF Then

                    ComState = Com_revOK ';//接收正确

                Else
                    ComState = Com_revCRCErr ';//接收错误

                End If
                RevState = revhead1 ';//状态机复位
        End Select

       If ComState = Com_revOK Then ';//接收正确
        '处理串口接收的数据
        Call ProcessRevData(Revlen)
        ComState = Com_noreving '======================================================================谨记此句
    End If

    Next

End Sub

网友S:
//********************************通信*************************************************************

void comsend(unsigned char * sendbuff,unsigned char comsendlen)
{
    int i,CRC;
    CRC=0;
    ES=0;
    SBUF=0x55;
    while (TI == 0)
        ;
    TI=0; //置0

    SBUF=0xaa;
    while (TI == 0)
        ;
    TI=0; //置0

    SBUF=comsendlen;        //长度
    CRC+=comsendlen;
    while (TI == 0)
        ;
    TI=0; //置0

    for (i=0; i<comsendlen; i++)  //正文
    {
        SBUF=sendbuff[i];
        while (TI == 0)
            ;
        TI=0; //置0
        CRC+=sendbuff[i];
    }
    SBUF=CRC;                        //校验
    while (TI == 0)
        ;
    TI=0; //置0
    ES=1;

}

void comrev (void) interrupt 4
{

    if (RI==1)
    {

        RI=0;

        switch (RevState)
        {
            //等待接收第一个同步头0x55
        case  revhead1:
            if (SBUF==0x55)
            {
                RevState=revhead2;
            }
            break;

            //等待接收第二个同步头0xAA
        case  revhead2:
            if (SBUF==0xAA)
            {
                RevState=revpakagelen;
            }
            else
            {
                if (SBUF!=0x55)
                {
                    RevState=revhead1;//状态机复位
                }
            }
            break;

            //等待接收数据包长度
        case  revpakagelen:
            revlen=SBUF;
            if (revlen>revbufflen)
            {
                RevState=revhead1;//状态机复位
                ComErr=Com_revOflow; //准备接收数据
            }
            else
            {
                checkSum=0;
                checkSum+=SBUF;
                RevPtr=0;  //接收指针复位
                RevState=revpakage;
            }
            break;

            //等待接收数据内容
        case revpakage:
            revbuff[RevPtr++]=SBUF;
            checkSum+=SBUF;
            if (RevPtr==revlen)
            {
                RevState=revcrc;
            }
            break;

            //等待接收校验和
        case revcrc:
            if (checkSum==SBUF)
            {
                ComErr=Com_revOK;//接收正确

            }
            else
            {
                ComErr=Com_revCRCErr;//接收不正确
            }
            RevState=revhead1;//状态机复位
        }
    }

}
//********************************通信*************************************************************

网友T:
直接打印10进制输出,能看懂就好了

楼主:
匠人用的波形绘制模块是收费的库吧~ 还是您搞到了**的版本?
引用 网友O:

波形是自己画的。:)

楼主:
我用串口一般有两种用法
1。数据监测,就是实时显示发上来的数据,如匠人现在做的一样
2。用作Linux系统的命令行界面。 像TeraCom一样

第一种用法时,数据各类繁多,有符号的,无符号的,标志,长度各不相同,物理 ...
引用 网友N:

在我的串口平台中,符号位、和数据长度是可选的

楼主:
我认为用0xFF做包头的好处是热插拔串口时更容易同步.用0x55/0xAA意义一样.

Apple的IPOD/IPHONE/IPAD的扩展口的通讯协议就是用0xFF,0x55开头.

平时要求简单时用AccessPort,因为可以调整窗口宽度进而调整显示数据长 ...
引用 网友R:

我要做的,是不但要保存数据文件,还要保存波形图,以及其它设置。

网友D:
匠人的串口调试平台很强大,应该用了很多年了吧?

楼主:
匠人的串口调试平台很强大,应该用了很多年了吧?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刚做的,很多功能还不完善。所以上来征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我的目标是要让这个平台适应大多数人用串口辅助调试时的一些共性的需求。

网友U:
匠人聪明过头了.........

只需要2件事.
1.留出编程接口.什么都适合的往往是不可能的.
2.能做高速传输.串口有点慢....

网友V:
匠人聪明过头了.........

只需要2件事.
1.留出编程接口.什么都适合的往往是不可能的.
2.能做高速传输.串口有点慢....
引用 网友U:

支持1

网友N:
匠人聪明过头了.........

只需要2件事.
1.留出编程接口.什么都适合的往往是不可能的.
2.能做高速传输.串口有点慢....
引用 网友U:

编程接口太底层了,能支持脚本最好

网友W:
做得不错,好的调试工具是成功的基础。

网友U:
编程接口太底层了,能支持脚本最好
引用 网友N:

这个好。弄个ini配置文件

匠人聪明过头了.........

只需要2件事.
1.留出编程接口.什么都适合的往往是不可能的.
2.能做高速传输.串口有点慢....
引用 网友U:

U口调试助手?调试不需要很快的速度,串口人人都会,U口就算了吧

网友X:
通常都是包头+长度+命令+数据+校验/包尾组成,但是这个东西个性化太多了,想都兼容是不可能的。

我比较推荐的方法是可以做一个框架,用脚本解释数据的含义。随着框架升级功能就会更加强大,比如图像和波形的显示。
我觉得匠人现在的程序做得有点复杂了,毕竟这个东西只是调试用,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意义不大了,本身就有上位机软件的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Y:
坚定的串口辅助调试使用者之一!!!
调试AD,调试PWM什么的,都是串口,,
可惜不会编上位机,所以,,
只能用现有的一些串口调试工具看呆板的数据了。

网友Z:
嗯,还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A:
匠人,能不能将计算机的时间加入到串口调试显示中,另外实现大数据文件的存储,相当于超级终端的抓包

网友AB:
这个不开放源码基本没有什么意义……
需要用到串口调试的地方,一般只有两种情况:纯粹测试原始数据的收发——各种串口调试工具已经可以满足要求了;稍微高级点能生成、识别自己设备的数据帧——这个一般就是开发者自己搞了,毕竟上位机的编程比下位机的要简单得多,下位机都搞出来了,上位机方面下载个串口助手的框架,粘贴下代码就搞定了。

楼主:
匠人,能不能将计算机的时间加入到串口调试显示中,另外实现大数据文件的存储,相当于超级终端的抓包
引用 网友AA:

把计算机的时间加入到串口调试显示中?请问你是希望怎么做?只是显示在窗口呢,还是要发送给下位机?

大数据文件的存储?请问要多大的数据?

盼复,谢谢!

楼主:
这个不开放源码基本没有什么意义……
需要用到串口调试的地方,一般只有两种情况:纯粹测试原始数据的收发——各种串口调试工具已经可以满足要求了;稍微高级点能生成、识别自己设备的数据帧——这个一般就是开发者 ...
引用 网友AB:

会VB的,大概也看不上我那破烂程序。
不会VB的,大概也看不懂我那破烂程序。

会的看不上,不会的看不懂。开源不好玩。再说了,网上已经有一大堆开源。

现在的各种串口调试工具已经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我觉得都不够智能,有些只是收发数据;有些做的很复杂的,却又太缺乏共性。也不好用。

我想做的就是:
1、兼容大多数协议和数据格式
2、自动多组(16组)发码
3、智能识别帧,并从帧中提取有用的数据(而且是多通道的,可以同时采集8个不同的数据)
4、提取后的数据,还要送示波器或码表显示波形或即时状态。

网友AC:
顶啊,这个正是目前关注的。
以前是这样干:
数据+帧尾(0xD+0xA)
目前是这样干:
帧头+长度+数据+校验

网友AD:
我大致看了楼上的发言未发现用时间来确定一帧数据是否接收完全。加上帧头、帧尾、校验码等冗余字节。。。可以很可靠收发串口数据。时间是关键!通信协议中要求一帧数据发送必须连续。就是说发送字节与字节间隔不超过某个确定时间,比如1mS.

楼主:
通常都是包头+长度+命令+数据+校验/包尾组成,但是这个东西个性化太多了,想都兼容是不可能的。

我比较推荐的方法是可以做一个框架,用脚本解释数据的含义。随着框架升级功能就会更加强大,比如图像和波形的显示。
...
引用 网友X:

你说的协议我已经可以兼容
至于个性化的东西,愿闻其详

“我比较推荐的方法是可以做一个框架,用脚本解释数据的含义。随着框架升级功能就会更加强大,比如图像和波形的显示。”——这个太复杂,别说我做不出来,就算我做出来了,一般人也不会用吧。

楼主:
我大致看了楼上的发言未发现用时间来确定一帧数据是否接收完全。加上帧头、帧尾、校验码等冗余字节。。。可以很可靠收发串口数据。时间是关键!通信协议中要求一帧数据发送必须连续。就是说发送字节与字节间隔不超过 ...
引用 网友AD:

你所说的帧内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问题,我已经考虑并实现了。而且是可调的。欧耶!

网友AE:
串口调试很方便。另外也用LED调试。

网友AF:
ask:2011-6-1 19:00:00

f5 01 06 00 00 00 00 00 00 07 f2

answer: 2011-6-1 19:00:50

f2 01 06 00 00 00 00 00 00 07 f5

need the time on the disp table

网友AG:
To程序匠人
可以增加一个误码测试功能。用来烤设备长时间工作(设备端环回来)。
底层如果用USB转串口的话,串口波特率可以设到115200*8(921600bps,实际传输也有60%以上的利用率)。已经很好了。

网友AH:
支持一下.我超喜欢用串口调试,配合debug,基本上无需仿真器了。

不过我一般都是自己定义数据格式,用VC编写一个串口接收程序(接受数据,显示,并且发送调试指令,根据数据猜测错误在哪里。。。),上次还想把VC的代码贴上来,现在匠人有此平台,俺就不费事了哈哈哈。

网友AI:
都是有才人

楼主:
1、看到很多人喜欢在帧的前面加 帧头,我想问一下,你们会把帧头和帧尾也计入帧长和校验和里面吗?

2、你们的帧,一般最长有多长?

网友U:
匠人从开始就被忽悠了....

还什么加针头真尾的.....

这不是通信是测试,如果数据被干扰了.人还是能找出有意义的数据的,如果数据被扔了.我都不知道程序到底发了没有....

============================
记得我以前考虑过单片机逻辑用fpga采集,包括时间帧.............

网友AJ:
我是来下载工具的。可是还没有

楼主:
匠人从开始就被忽悠了....

还什么加针头真尾的.....

这不是通信是测试,如果数据被干扰了.人还是能找出有意义的数据的,如果数据被扔了.我都不知道程序到底发了没有....

============================
记得我以前考 ...
引用 网友U:

你的意思是不用测试,只管收对吧。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这个平台,并不着重于校验,而是着重于提取数据。因此,我需要知道大家的常用协议,以便尽可能兼容。

网友AK:
匠人大婶这个东西很有用途,我也做过一个,但半途而废了。
主要是协议的多样性,使得配置文件越来越复杂,最后实在无力继续做下去了。

网友D:
匠人,先把你自己知道的协议做好,把软件放到网上,让网友用用,再提意见,再慢慢加。

开不开源都无所谓了。

主要想看看匠人的串口平台都有哪些功能,学习一下。

网友O:
匠人考虑下xml

楼主:
匠人,先把你自己知道的协议做好,把软件放到网上,让网友用用,再提意见,再慢慢加。

开不开源都无所谓了。

主要想看看匠人的串口平台都有哪些功能,学习一下。 ...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问题,肯定会发布。只不过,现在还拿不出手。

楼主:
匠人大婶这个东西很有用途,我也做过一个,但半途而废了。
主要是协议的多样性,使得配置文件越来越复杂,最后实在无力继续做下去了。
引用 网友AK:

不知道你做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匠人考虑下xml
引用 网友O:

算了,还是用VB稍微顺手些。

网友AL:
这个看个人使用习惯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00个人可能有100种“协议”。
不过对于“不用测试,只管收”,有不同意见,
不能保证数据正确性的前提下,把数据提取出来有何意义?在做这个调试之前,通信的功能应该是好的。

楼主:
我是来下载工具的。可是还没有
引用 网友AJ:

请过两天再来看看,说不定会有惊喜

楼主:
这个看个人使用习惯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00个人可能有100种“协议”。
不过对于“不用测试,只管收”,有不同意见,
不能保证数据正确性的前提下,把数据提取出来有何意义?在做这个调试之前,通信的功能应 ...
引用 网友AL:

因为我这个东西的定位是——辅助调试。所以与保证数据正确性没有太多关系。

1、因为是实验室环境,不是现场,所以硬件干扰可以忽视。
2、如果是下位机串口通讯模块本身的问题,也与我无关。

我这里说的辅助调试,不是指调试串口,而是以串口为媒介,去调试程序里其他功能。

因此我可以大胆假设,传过来的数据都是真实有效的。

网友AM:
等匠人写好了,俺一定专软专用,这个东东,俺常用,不过需要的功能倒是不多,基本的就成,主要用来测试俺的模块。

网友N:
先发一个版本,看反应如何,然后再改

网友D:
谢了,等惊喜。。。呵呵。

网友D:
做串口通讯协议时,先假设串口的硬件没问题。

如果每次串口传过来的数据都不正确,协议就没意义了。

网友U:
匠人考虑下xml
引用 网友O:

还是考虑dll扩展吧.
你看很多软件,都保留了编程接口.

你出一个dll的纯虚基类

别人的接口别人做,开不开源无所谓.

这才是软件的标准框架.你想所有都支持,往往浪费宝贵时间去做构架.

网友U:
这个东西你先做.呵呵.

说不定某一天我也会做...我做的肯定是带usb转硬件设备的.

楼主:
等匠人写好了,俺一定专软专用,这个东东,俺常用,不过需要的功能倒是不多,基本的就成,主要用来测试俺的模块。
引用 网友AM:

春阳平时用那个串口工具?

楼主:
还是考虑dll扩展吧.
你看很多软件,都保留了编程接口.

你出一个dll的纯虚基类

别人的接口别人做,开不开源无所谓.

这才是软件的标准框架.你想所有都支持,往往浪费宝贵时间去做构架. ...
引用 网友U:

我这个程序,是准备做给“傻瓜”用的。
如果使用者那么厉害,还会DLL,那何不自己开发?呵呵。

网友AK:
匠人的这个工具的重点在于协议解析,而不是数据本身

所以,必须是可配置的,否则协议很难做兼容很多个
从简单到复杂,以此是,配置文件,脚本文件,DLL扩展
如果配置文件,简单的就是ini文件,复杂的用xml文件

总之,是个不小的工程
期待着做匠人的用户,我非常需要此类工具

网友U:
回复 网友AK:
他想赚钱就做.不想赚钱就做自己用,顺便拿出来合适谁谁用.

别到时候bug没人改就行....只有开源软件才能通用,其他不行的.

网友U:
我这个程序,是准备做给“傻瓜”用的。
如果使用者那么厉害,还会DLL,那何不自己开发?呵呵。
引用 楼主:

不自己开发是因为你水平高,做的好.........

现在学计算机做软件的,一抓一大把,你还写个程序让那些"傻瓜"再电子行业混时间,还不如去其他行业赚钱呢.你这么搞不是毁了他们嘛

网友O:
一次做到完美 这个很难
匠人应当搞个开放的架构 这样后来人能根据自己需要来扩展功能
你自己添加所有的协议 吃力不讨好啊

网友AN:
楼上有位提的似乎好  能自己配置   这样就不用管它什么协议了  想配置成什么就配置成什么

起码包括配置波特率 奇偶啊 还有 字符串长度啊 单个字符都啥意思啊

就比如说modbus吧  把它解析出来就行  使用者可以自己添加上每个word啥意思 然后自己保存下来

至于那个波形啊 就我经历的看 就是赚了眼球了

再比如发送啊   某个字符可以通过特殊指令 自增  可以自减
比如可以设置 一行可以放几个字符

再比如变化了的字符 颜色改变 。数值不变的字符颜色不变

数据库保存

打印数据为PDF

网友AO:
一直都用MODBUS来监测,串口调试助手最多用来试一下波特率或者硬件好坏

网友AA:
把计算机的时间加入到串口调试显示中?请问你是希望怎么做?只是显示在窗口呢,还是要发送给下位机?

大数据文件的存储?请问要多大的数据?

盼复,谢谢! ...
引用 楼主:

最好是做成可选择的,显示在串口调试中,数据存储的话在10M以内就可以了,存储成文本格式,不过这个10M我是乱写的,1M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AA:
突然发现我是99楼哈哈,匠人送点红包吧

网友AP:
我觉得用Modbus-RTU协议就行,期待匠人的作品早些出炉!

网友U:
累死匠人的最后一个功能会是什么呢?稻草?

网友AA:
累死匠人的最后一个功能会是什么呢?稻草?
引用 网友U:

就是可以让用户自己DIY功能-哈哈

网友U:
回复 网友AA:
那个是我提出来的.你就别想了...
匠人用vb,没法diy.........

网友AQ:
串口调试有仿真器不可比的地方 呵呵

楼主:
上新图啦 :lol

网友F:
呵呵,楼下风水不错,我用的最多的是SSCOM32,最常用的就是用它来搜串口号,然后发送一写测试命令。
不便之处就是搜索本机的串口号只在软件启动时执行,所以换了USB转串口线后,通常要关掉该软件,重启一下,如有重新搜索本机串口的按钮就好了。
建议匠人能把sscom32软件的全部功能实现后,再做些扩充,保准会有n多的人喜新厌旧。

网友F:
串口调试助手SSCOM32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通用,出道早,深入到了广大电工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了。如走兼容再改进之路,实乃电工之福。

楼主:
呵呵,楼下风水不错,我用的最多的是SSCOM32,最常用的就是用它来搜串口号,然后发送一写测试命令。
不便之处就是搜索本机的串口号只在软件启动时执行,所以换了USB转串口线后,通常要关掉该软件,重启一下,如有重 ...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SSCOM32 的作者是聂小猛(丁丁)吗?

没看出来这个软件有啥特别的功能呀。

网友U:
你说的SSCOM32 的作者是聂小猛(丁丁)吗?

没看出来这个软件有啥特别的功能呀。
引用 楼主:

特别的功能.哈哈.通用的是最需要的.花哨的东西不一定使用

网友AA:
啊哈哈我觉得挺赞的啊,目前我用过的串口调试助手就是丁丁的和STC的那个下载程序自带的串口调试,但是都不能存大文件和显示计算机时间,有时候调试板子很不方便

网友AR:
SSCOMM32可以检查USB串口号,这个确实经常用,感觉不错。

网友AS:
调试软件共享赛 :D

楼主:
今天搞定了存图功能。

下面这个图就是软件自己保存的。

网友AT:
等用!:D
等下载;P

网友AU:
modbus匠人最爱,期待ing...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提到的SSCOM32就是丁丁的,软件的“扩展”按钮展开视窗后可将常用的数据包存放在其中,便于以后经常使用,这点对测试串口命令的产品较为有用的。SSCOM32还有一个大BUG,就是没有关闭串口的情况下,串口底层硬件移除时会出现无法关闭此软件的现象,只有按Ctrl+alt+del调时任务管理器来关闭。

呵呵,SSCOM32这软件还是有蛮多人在用的。

网友AV:
回复 楼主:
我提到的SSCOM32就是丁丁的,软件的“扩展”按钮展开视窗后可将常用的数据包存放在其中,便于以后经常使用,这点对测试串口命令的产品较为有用的。SSCOM32还有一个大BUG,就是没有关闭串口的情况下 ...
引用 网友F:

热肠说的不错,我用就的这个软件。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W:
协议太多样了,很难一个软件全搞定。在串口上比较通用的协议主要有modbus,dl645等,很多都是这两个的变种。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提到的SSCOM32就是丁丁的,软件的“扩展”按钮展开视窗后可将常用的数据包存放在其中,便于以后经常使用,这点对测试串口命令的产品较为有用的。SSCOM32还有一个大BUG,就是没有关闭串口的情况下 ...
引用 网友F:

以前没好好用过SSCOM32,所以也不知道他已经做了“自动轮流发”功能,其实这个也是我这次重点想做的功能之一。下面这个图就是我的高级发码,也可以实现“自动轮流发”的功能。

看来是创意撞车了,不过还好,我有后发优势。所以,我的功能可以比他更强大。比如:
1、我可以自动添加帧头、帧尾、帧长、校验和
2、我可以保存、载入“自动发码列表”,免得每次输入
3、我可以把“自动发码”与后面的“自动收码”进行捆绑。而且后面还可以把收码和示波器、码表、柱状图显示进行捆绑。也就是相当于实现了“自动发送命令-自动接收应答数据-自动提取有效数据-数据可手动存储-数据可以自动图像化显示 ”的一系列交互功能。

唯一的不足,是他有32组码,而我只做了16组。当然,这个要扩充是很容易实现的。在此调查一下,大家觉得有必要做32组吗?还是16组够用?

楼主:
有句话怎么说呢?叫:“好名字都让猪用去了”

现在匠人也遇到这个问题。什么“串口精灵”、“串口大师”等等名字都被人用掉了。

俺该给这玩意取个啥名字才能有利于以后的传播呢?请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U:
串口匠人

楼主:
串口匠人
引用 网友U:

串口匠人?我看还不如叫串烤匠人。:L

网友AX:
楼上的 串口调试平台软件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AX:
就当我没说。。。

楼主:
楼上的 串口调试平台软件哪里下载的啊~~~~
引用 网友AX:

即将发布测试版本让大家测试

网友W:
叫“超级串口”简称超串:lol

楼主:
测试版来了

初步把名字定为《串口猎人》。原因:这个软件就像猎人一样,可以自动“猎取”数据。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名字推荐,下次正式版再改。

下面两个包,一个是安装版,一个是非安装版。二者选其一即可。

-------------------------
2011年6月22日启:此版本已经过期,被删除。请直接下载最新版本

网友AK:
VB挺好,就是制作绿色版麻烦些

网友AK:
匠人现在的idea有些偏离当初的设想了,我觉得带有协议解析是实力派,更值得期待

楼主:
VB挺好,就是制作绿色版麻烦些
引用 网友AK:

把安装包解压出来就是绿色版啦

楼主:
匠人现在的idea有些偏离当初的设想了,我觉得带有协议解析是实力派,更值得期待
引用 网友AK:

没有偏离呀。我不是要“解析”协议,而是要“适应”协议。因为我的重点目标是 提取数据。只要能把数据提出来,怎么都行。

楼主:
叫“超级串口”简称超串:lol
引用 网友W:

本来想叫“终极串口”的,但是这种名字太霸气了。容易贻笑大方。咱不能搞得跟那个“金山毒霸”一样惹人嫌。

网友N:
提个建议,这个软件的串口一打开就有4个,但是电脑上不一定有这么多,或者比这个多
我的意思是串数根据当前系统实际个数获得

网友F:
端口号在那儿设定,没看到。

网友N:
端口号在那儿设定,没看到。
引用 网友F:

你电脑分辨率太低了,呵呵

楼主:
端口号在那儿设定,没看到。
引用 网友F:

你平时都用那么低的分辨率吗?

串口设置在下面哦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发现在低分辨率下,窗口下部会消失。而且把分辨率提高后,必须重新启动才能出现。

这个问题,下一版本将想办法改进。谢谢古道热肠抓虫成功。

网友AH:
下了,试完写报告:lol

网友O:
1024*768 界面都不全

楼主:
1024*768 界面都不全
引用 网友O:

这一版请先凑合着把电脑显示器的分辨率提高些用。下一版我会在界面的布局上再优化一下,把占地面积缩小。

请先测试其它功能吧。

楼主:
下了,试完写报告:lol
引用 网友AH:

多谢参与测试

网友AY:
某些功能在串口没打开之前,它的按钮是灰色的不能使用比较好。

网友AK:
趁着端午节,试验了一下

1、建议不要COM1-COM4这样的,实际枚举系统的串口更方便些
2、停止位还要增加一个1.5bit的选项
3、常用波特率不完整,比如我常用的115200没找到
4、收码区改成Readonly更方便些
5、最期待的“串口协议”那块,居然只有一个安民告示

楼主:
趁着端午节,试验了一下

1、建议不要COM1-COM4这样的,实际枚举系统的串口更方便些
2、停止位还要增加一个1.5bit的选项
3、常用波特率不完整,比如我常用的115200没找到
4、收码区改成Readonly更方便些
5、最期待的“串口协议”那块,居然只有一个安民告示McuPlayer 发表于 2011-6-6 17:08

呵呵,多谢宝贵意见和建议。答复
1、网上确实有看到一些自动搜索串口的方法。正在图改进。可能比较麻烦的是软件启动之后,如果增加或减少了虚拟串口,不知道能否做到智能识别。

2、停止位1.5bit,在很多模式下不支持。所以当时去掉了。有人说这个是VB的串口控件的一个BUG。不过又有人说虚拟串口可以很好地支持这种停止位。所以匠人决定听人劝吃饱饭。——加上。

3、网上很多资料可能都是以讹传讹了。修正之!

4、为什么要设为只读呢?可修改不是跟好吗?

5、那个“串口协议”标签页只是一个帮助页面,并不是真正的功能页。真正的的串口协议设置,应该到“高级发码”和“高级收码”中去找。(有关协议方面的设置还会进一步完善)

楼主:
某些功能在串口没打开之前,它的按钮是灰色的不能使用比较好。
引用 网友AY:

嗯,说的有道理。

我会试着厘清各个模块相互的关联。避免使用者抓瞎。

网友W:
希望能适应上网本的600垂直分辨率,现在很多电脑是宽屏,接收和发送窗口改成左右布局较好,可以看到更多行信息。

网友AZ:
顶!下载支持匠人! 我常用STC的单片机,STC的仿真比较难,大家都是用ISP+串口+LED来调试的。所以我用得最多的串口调试的是用它的ISP软件自带的。它可以ISP后自动打开串口功能。。。还很方便。。。

网友BA:
端口号太少了   我的串口挂了   用的USB转串口   COM7
波特率太少了   115200都没有   不能自己输入自行定义

网友AN:
界面建议搞成QQ那样的。

网友BB:
通信协议中每一帧长度为多少字节?

网友AA:
楼上各位用过的,找到了窗口大小的调整在哪里么?我找了下没发现可以调整

楼主:
通信协议中每一帧长度为多少字节?
引用 网友BB:

帧长是用1个字节表示

楼主:
楼上各位用过的,找到了窗口大小的调整在哪里么?我找了下没发现可以调整
引用 网友AA:

没有调整大小的按钮。如果嫌大,请下载后续版本

网友BC:
我一般都是用较短的自定义协议来实现的,包含一个字节的命令,数据地址,数据,校验和。计算机上只需要一套软件,在测试不同的下位机软件时,在计算机软件上修改下位机的数据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一般都是用较短的自定义协议来实现的,包含一个字节的命令,数据地址,数据,校验和。计算机上只需要一套软件,在测试不同的下位机软件时,在计算机软件上修改下位机的数据地址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BC:

你的需求,正是我要涵盖的。

楼主:
《串口猎人》V14版 发布啦

安装方法:请先到129楼下载那个V10版本。然后用这个版本(V14)的EXE文件替换V10版本的EXE文件即可。

升级内容(相对于V10):
1、缩小窗口,适应800*600分辨率的显示器。
2、启动后自动搜索串口,只列出有效串口。另外,增加一个“重新搜索串口”的按钮。
3、扩充波特率和停止位列表中的可选项。
4、增加一个“始终显示在最前面”图钉按钮,以便把窗口定在最前面。
5、高级发码中的“帧格式设置”功能强化。可以设置更多协议。
6、高级收码中的“帧结束判定”功能强化。可以适应更多协议。
7、其它一些功能的微调
8、修正一些BUG
9、调整一些界面

-------------------------
2011年6月22日启:此版本已经过期,被删除。请直接下载最新版本

楼主:
开源不?
引用 网友BD:

不开源。欢迎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T:
赶紧赶紧下载啊

网友X:
不会发图

网友X:
好像发上去了哦?!这个是我自己新作的一个串行端口调试程序,还是以字符为主。还没有做完。通讯行为通过命令行控制,现在支持一些简单的inline函数以及一些过程控制命令如循环。以后慢慢加强吧。

楼主:
好像发上去了哦?!这个是我自己新作的一个串行端口调试程序,还是以字符为主。还没有做完。通讯行为通过命令行控制,现在支持一些简单的inline函数以及一些过程控制命令如循环。以后慢慢加强吧。 ...
引用 网友X:

以字符为主 是什么意思?是指控制字吗?

网友X:
回复 楼主:

就是说这个UI是由一个字符显示和一个命令行输入界面组成。没有绘图。

网友BE:
串口猎人,这名字够霸气

网友AA:
咋发现ASCII表没啦呵呵,v14的exe

网友BF:
匠人下力气把串口搞稳定,尤其是高速收发大文件以及是USB转串口的,发现很多串口软件对USB转的串口支持不太好

网友BG:
下载了一个   V14版的  测了 不到5分钟
(1)发送汉字 发送不了

(2)有时候打开串口 打开不了 。然后把软件关了  再重启软件才能打开。

所以如果测更长时间..........

楼主:
下载了一个   V14版的  测了 不到5分钟
(1)发送汉字 发送不了

(2)有时候打开串口 打开不了 。然后把软件关了  再重启软件才能打开。

所以如果测更长时间.......... ...
引用 网友BG:

(1)是不支持汉字。没有做这部分的工作呢。
(2)你用的是虚拟串口吗?或者是不是改动了串口的参数(有些停止位或波特率设置不当时,串口是打不开的。)

网友BA:
就只有com1能打开   其他打开还提示.....................  我们使用的帧头帧尾  都为两字节  AA 55  A5 5A

楼主:
就只有com1能打开   其他打开还提示.....................  我们使用的帧头帧尾  都为两字节  AA 55  A5 5A
引用 网友BA:

谢谢你提供的测试报告。
因为我的电脑上只有COM1,所以把这个BUG漏过去了。下一版本改进之!

另关于“我们使用的帧头帧尾  都为两字节  AA 55  A5 5A“
——目前,发码可以支持自动添加多字节的帧头和帧尾。而收码只支持单字节的帧头和帧头和帧尾。——这个问题容后续改进。

楼主:
咋发现ASCII表没啦呵呵,v14的exe
引用 网友AA:

V10中的ASCII表是图片格式的,而且有个别码有误。所以被去掉了。
V14发布的时候,新的图片还没有做,所以空白着。

下次新发布的版本中,ASCII表将以新的面貌登场。谢谢。

网友BG:
回复 楼主:

是用的虚拟串口!不过按照道理!虚拟串口也应该ok啊

楼主:
V16版华丽登场了。

安装方法:请先到129楼下载那个V10版本。然后用这个版本(V16)的EXE文件替换V10版本的EXE文件即可。

升级内容(相对于V14):
1、解决175楼提到的当选择其它COM口时无法打开串口的BUG。
2、增加设置文件的保存和载入功能。用户可以选择每次启动是载入缺省设置还是载入上次的设置。另外可以手动保存和载入设置内容。
3、ASCII表重新上场。
4、增加一个简易文本编辑器
5、细节的优化和改进

-------------------------
2011年6月22日启:此版本已经过期,被删除。请直接下载最新版本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用的虚拟串口!不过按照道理!虚拟串口也应该ok啊
引用 网友BG:

175楼也提到打开非COM1口时会出现问题,不知道和你遇到的是否同一个问题。
如是,则已经修改此BUG。请下载V16版本测试。

网友AM:
应该支持任意字符和数制的收发及显示。

网友AZ:
已经下载V16! :)

建议:既然已经集成了不少辅佐功能,不如加上:
1 起好英文名:例如:Serial Hunter 、COM Hunter等。。。
2 可调用系统计算器的图标,方便数字转换
3 既然有文本编辑,不如加一个专用备忘的文件,方便提醒。
4 以后自动检查更新,提示升级功能(可在正式版提供)
5 增加类似WINDOWS的“快速启动”的工具栏,可自定义其他常用工具
6 增加自维护网上书签功能。。。

楼主:
应该支持任意字符和数制的收发及显示。
引用 网友AM:

任意字符,是包含中文吗?
任意数制,我目前支持16进制和10进制。2进制和8进制就不必了吧?

楼主:
mscomm控件有个麻烦,就是最多只支持16个口。

网友AK:
匠人,MSCOMM控件不要使用每个字符收到的响应函数,数据量大的时候常容易丢数据,当然,开大些缓冲区可改善。

另外,墙裂建议用API函数CreateFile来操作COM端口,“COMn”的方式,只能操作10个还是16个,如果要操作更多的串口,要使用“\\.\COMn”的方式来打开,应是最大到COM256吧

MSCOMM控件调用的前者方式,所以只能用10个

楼主:
匠人,MSCOMM控件不要使用每个字符收到的响应函数,数据量大的时候常容易丢数据,当然,开大些缓冲区可改善。

另外,墙裂建议用API函数CreateFile来操作COM端口,“COMn”的方式,只能操作10个还是16个,如果要操作更多的串口,要使用“\\.\COMn”的方式来打开,应是最大到COM256吧

MSCOMM控件调用的前者方式,所以只能用10个McuPlayer 发表于 2011-6-10 10:06

1、确实有发现丢数据现象。(如果一次收发数据超过4k)
2、mscomm控件最多只能支持16个口。
3、“\\.\COMn” 是什么意思?

楼主:
今天增加了 中文汉字的收发功能。采用ANSI编码。

网友N:
匠人,MSCOMM控件不要使用每个字符收到的响应函数,数据量大的时候常容易丢数据,当然,开大些缓冲区可改善。

另外,墙裂建议用API函数CreateFile来操作COM端口,“COMn”的方式,只能操作10个还是16个,如果要操作 ...
引用 网友AK:

你说的这些问题用VB怕是难以解决啊

网友N:
今天增加了 中文汉字的收发功能。采用ANSI编码。
引用 楼主:

在VB下容不容易支持多种编码格式?

网友AZ:
首次使用串口猎人收发数据!期待更新版:)

楼主:
首次使用串口猎人收发数据!期待更新版:)

引用 网友AZ:

用的感觉如何?呵呵。
很想听听真正的用户的使用感觉。

网友AK:
丢掉MSCOMM控件吧,除非你的buffer能远远大于接收数据(比如1秒的数据量)
即使如此,尽量使用buffer满的事件,因为char收到时间,会超级频繁,就像中断多了丢点东西就很正常了

VB一样可以用API函数,那个声明: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reateFile Lib "kernel32" Alias "CreateFileA" (ByVal lpFileName As String, ByVal dwDesiredAccess As Long, ByVal dwShareMode As Long, lpSecurityAttributes As SECURITY_ATTRIBUTES, ByVal dwCreationDisposition As Long, ByVal dwFlagsAndAttributes As Long, ByVal hTemplateFile As Long) As Long

楼主:
串口猎人 V17 发布啦。
安装方法:请先到129楼下载那个V10版本。然后用这个版本(V17)的EXE文件替换V10版本的EXE文件即可。

升级:
1、支持中文字符串的收发。
2、细节改进

-------------------------
2011年6月22日启:此版本已经过期,被删除。请直接下载最新版本

楼主:
丢掉MSCOMM控件吧,除非你的buffer能远远大于接收数据(比如1秒的数据量)
即使如此,尽量使用buffer满的事件,因为char收到时间,会超级频繁,就像中断多了丢点东西就很正常了

VB一样可以用API函数,那个声明:
Pr ...
引用 网友AK:

呵呵,这个玩意再做下去,就要偏离我原来的目标了。
我写这个软件,原本是出于为自己图个方便。结果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

是有更换MSCOMM控件的想法。研究研究再说。

楼主:
在VB下容不容易支持多种编码格式?
引用 网友N:

你希望包含哪些编码呢?

目前我只做了一种中文编码,就是ANSI。

网友BH:
匠人 下载后先提示FM20.DLL缺少 我就下载了个DLL
然后提示system error&H8007008E(-2147024770)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网友BH:
TABCTL32.OCX  COMDLG32.OCX  MSCOMM32.OCX  没有,全下载了 还是有个错误,但软件是进去了

网友AZ:
LS 肯定没下载 原V10版的完整文件(在129楼),再参看匠人194楼的说明。

网友BG:
确实可以考虑弄API函数。

请问匠人,您接收数据 是用得sleep了么。

我永mscomm接收 如果超过8个字节 必须永sleep延时  请问你是怎么做得?

网友BG:
能否搞成菜单啥的 让界面更简洁一点

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显示速度

刚才我试验了一下 没有丢帧现象 不错!!!

网友AZ:
为何没考虑过modbus?
简单应用,去掉modbus中的地址即可,最好是不去地址,就可以用组态王一类的软件了。

网友AZ:
免安装版报错

V10没问题,是V17

楼主:
TABCTL32.OCX  COMDLG32.OCX  MSCOMM32.OCX  没有,全下载了 还是有个错误,但软件是进去了
引用 网友BH:

请先下载V10版。这个版本里有所有你需要的OCX和DLL文件。然后再升级到V17版本。

楼主:
为何没考虑过modbus?
简单应用,去掉modbus中的地址即可,最好是不去地址,就可以用组态王一类的软件了。
引用 网友AZ:

协议是开放的,可以自己设置

楼主:
免安装版报错
V10没问题,是V17
引用 网友AZ:

有没有先安装V10?或者把V10的那些OCX文件和V17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再运行?

其他人有遇到这个错误吗?

网友AZ:
有没有先安装V10?或者把V10的那些OCX文件和V17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再运行?
其他人有遇到这个错误吗?
引用 楼主:

以V10版免安装版为基础,后面的更新解压放到相同的文件夹,一切非常正常。

可惜我还不会用显示波形等功能。。。

楼主:
以V10版免安装版为基础,后面的更新解压放到相同的文件夹,一切非常正常。

可惜我还不会用显示波形等功能。。。
引用 网友AZ:

呵呵,你收集的版本可够全的。

示波器的使用步骤:

1、设置端口参数,然后开启串口

2、设置“高级收码”
  A、先设置“帧结束判断”,这个部分,主要是告诉软件,如何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毕。根据你下位机的帧格式来设置。
  B、设置通道的数据来源。这里有8个通道。如果你的下位机只传输一个数据到上位机,那么只需要设置通道0即可。
  C、设置数据格式。首地址在帧的第几个字节,数据长度(单字节还是多字节),是否符号数,等等。
  D、启动高级收码

3、让下位机发数据。
  如果没有下位机,可以用其它虚拟串口发;
  如果只是为了测试,也可以把电脑的串口的TX和RX短路。然后利用本软件的“高级发码”模拟模拟发送。

4、切换到“波形显示”标签。启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波形了。
  如果有必要,可以设置示波器参数。

-----------------------------------------------------------------
示波器测试参考范例:
1、把电脑的COM1口的TX和RX 短路

2、下载我的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主要的设置是:

3、载入这个配置文件:

4、即可看到这个波形: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款屏幕录像软件。要注册的那种不要。

网友BI:
VB写的很不错了

网友BJ:
"把电脑的COM1口的TX和RX 短路"

最好在软件内部设置个选项,发送的数据通过软件方式自动接收,避免接线,方便调试。

楼主:
"把电脑的COM1口的TX和RX 短路"

最好在软件内部设置个选项,发送的数据通过软件方式自动接收,避免接线,方便调试。
引用 网友BJ:

我也想过做这个功能。不过意义不大。因为已经有虚拟串口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而且很强大。请上网搜索“VSPD虚拟串口6.9”

楼主:
发个演示视频

网友P:
路过,帮顶,可惜俺用不上~~~ :P

网友BK:
能接受浮点数吗?

楼主:
能接受浮点数吗?
引用 网友BK:

暂时还不能

楼主:
不错~~~
引用 网友BI:

能入HOTpower法眼,那是真不错。欧耶。

网友K:
想问一下匠人: 这个工具的收码区支持换行吗(我看见保存的TXT里有换行)  我想发送一个数据然后发送一个换行再发一个数据,这样看起来方便一些

楼主:
想问一下匠人: 这个工具的收码区支持换行吗(我看见保存的TXT里有换行)  我想发送一个数据然后发送一个换行再发一个数据,这样看起来方便一些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按字符串接收的话,收码区支持回车换行。也就是说如果你发一个回车符,收码区显示就换行。
如果是按HEX接收的话,收码区不支持换行。不过可以考虑加上。

网友K:
回复 楼主:

你好匠人 我以前别的串口工具 发送的ASSCII码为10 您的换行是需要发送13吗
因为我刚才发送10不好用

网友K: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 发送 13也不换行
提个小建议: 那个启动电钮,再启动后,可不可以变成停止串行口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 发送 13也不换行
提个小建议: 那个启动电钮,再启动后,可不可以变成停止串行口
引用 网友K:

1、回车换行的ASCII码16进制为0A。你如果发10,那是不对滴。
2、那个按钮是自锁式的,按一次凹下去,再按一次凸出来。应该很好分辨当前的状态吧?

楼主:
瞧瞧俺的自发自收测试图

刚才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也是一样的0A:

楼主:
《串口猎人》附送了ASCII表,可以方便查阅。

楼主:
路过,帮顶,可惜俺用不上~~~ :P
引用 网友P:

怎么会用不上呢?做自平衡两轮车时可派大用场了。

网友K:
我刚才发送完数据 直接发送  OA了没有发送OD所以没换行 加上 OD好了
呵呵

楼主:
我刚才发送完数据 直接发送  OA了没有发送OD所以没换行 加上 OD好了
呵呵
引用 网友K:

呵呵,原来一个完整的回车换行,是两个字节 0D 0A

网友K:
因为以前用聂小猛的小助手,只发送 OA就可以,所以就误会了,多谢匠人

网友K:
呵呵,原来一个完整的回车换行,是两个字节 0D 0A
引用 楼主:

汗,这个也要“原来是”啊?

那Linux下呢?
用Linux编辑的文件呢?

楼主:
因为以前用聂小猛的小助手,只发送 OA就可以,所以就误会了,多谢匠人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误会,而是俺的BUG了。
待我去查查原因。

楼主:
呵呵,回车换行里面的学问还挺多呢。

--------------------以下为转载--------------------------
换行符‘\n’和回车符‘\r’

在计算机还没有出现之前,有一种叫做电传打字机(Teletype Model 33)的玩意,每秒钟可以打10个字符。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完一行换行的时候,要用去0.2秒,正好可以打两个字符。要是在这0.2秒里面,又有新的字符传过来,那么这个字符将丢失。

于是,研制人员想了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每行后面加两个表示结束的字符。一个叫做“回车”,告诉打字机把打印头定位在左边界;另一个叫做“换行”,告诉打字机把纸向下移一行。

这就是“换行”和“回车”的来历,从它们的英语名字上也可以看出一二。

后来,计算机发明了,这两个概念也就被般到了计算机上。那时,存储器很贵,一些科学家认为在每行结尾加两个字符太浪费了,加一个就可以。于是,就出现了分歧。

Unix系统里,每行结尾只有“<换行>”,即“\n”;Windows系统里面,每行结尾是“<换行><回车>”,即“\n\r”;Mac系统里,每行结尾是“<回车>”。一个直接后果是,Unix/Mac系统下的文件在Windows里打开的话,所有文字会变成一行;而Windows里的文件在Unix/Mac下打开的话,在每行的结尾可能会多出一个^M符号。

在ascii中,回车和换行是不同的字符。0x0A是回车,即光标移动到本行的最左面;   0x0D是换行,即光标移动到下一行。

  在dos窗口中按回车键,其实是输入了两个字符0x0A,0x0D,对应到c中,就是\r(回车)\n(换行)

在C语言中
将  \n   存入文件
  window:   0d   0a
  unix:   0d
  如果不存到文件中,不会变。
  如果从文件中提取,
  windows:   0d   0a   ->   \n
  unix   :   0d   ->   \n
[  游客   发表于  2008-03-27 18:55  ]
回车键,即键盘上的ENTER键,是一个比较有用的键,在文字编辑时,回车键的作用是换行,在输入网址时回车键的作用是“转到”,在执行DOS命令时,回车键的作用是执行……
    在标准键盘上,回车键一共有2个,一个在主键盘区的右边,Shift键的上面,一个在小键盘的右下角,加号键的下面。

回车键的历史

    关于“回车键”的来历,还得从机械的英文打字机说起。在打字机上,有一个部件叫“字车”,每输入一个单词,“字车”就前进一格。当输满一行后,使用者就要推动“字车”到起始位置,这时打字机会有两个动作:“字车”归位、滚筒上卷一行(相当于“字车”下移一行),以便开始输入下一行,这中推动“字车”的动作叫“回车”。后来,在电动的打字机上,人们增加了一个直接起“回车”作用的键。他被称为“回车键”。
  在现今的电脑键盘上,“回车键”上曾使用过“CR”、“RETURN”的字样,后来才统一确定为“Enter”。

回车的ASCII代码

    16进制是“0x0d”
    10进制是“13”
    在某些语言中可以用‘\r’表示。
[  游客   发表于  2008-03-27 18:59  ]
如果用过机械打字机,就知道回车和换行的区别了。。。
  换行就是把滚筒卷一格,不改变水平位置。
  回车就是把水平位置复位,不卷动滚筒。

但是我们平时按得Enter到底是回车还是换行,不太清楚??
看到一种说法:windows下enter是 \n\r,unix下是\n,mac下是\r

在MS的系统中纯文本格式按一个回车键是输入了两个字符,一个回车一个换行。在LINUX系统中则只是一个回车。
//以上内容参考了http://topic.csdn.net/t/20040617/23/3101951.html#http://topic.csdn.net/t/20021113/09/1171659.html的讨论

还有在编程时文件操作

wb(二进制方式)或者wt(文本方式)也会有影响。我做了个实验(实验用.net2003)
在01.txt文件中输入12然后enter,在ultraedit中看到的二进制是31 32 0d 0a

然后程序如下:

int mian()
{  FILE   *fp1,*fp2,*fp3,*fp4,*fp5,*fp6;

  char a[10];
  char b[10];

  fp1   =   fopen("01.txt","r");
  fp3   =   fopen("02.txt","w");
  fread(a,sizeof(unsigned char),8,fp1);       //a里是31 32 0a
  fwrite(a,sizeof(unsigned char),8,fp3);      //02.txt里是31 32 0d 0a  ,原因是输入的情况下,换行回车转换成换行,然后输出时换行又会转成换行回车
  fclose(fp1);
  fclose(fp3);

  fp2   =   fopen("01.txt","rb");
  fp4   =   fopen("03.txt","wb");
  fread(b,sizeof(unsigned char),8,fp2);      //b里是31 32 0d 0a
  fwrite(b,sizeof(unsigned char),8,fp4);      //03.txt里是31 32 0d 0a ,原因是二进制情况下回车和换行的(类似文本方式的那种转换)是不存在的
fclose(fp2);
  fclose(fp4);

  return   0;
}
好像结论是这样的:读的方式下,在文本方式下,enter是0x0a;在二进制方式下,enter是0x0d,0x0a。

MSDN中查到这样的话:Also, in text mode, carriage return–linefeed combinations are translated into single linefeeds on input, and linefeed characters are translated to carriage return–linefeed combinations on output. (输入的情况下,换行回车转换成换行,然后输出时换行又会转成换行回车)When a Unicode stream-I/O function operates in text mode (the default), the source or destination stream is assumed to be a sequence of multibyte characters. Therefore, the Unicode stream-input functions convert multibyte characters to wide characters.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Unicode stream-output functions convert wide characters to multibyte characters.

Open in binary (untranslated) mode; translations involving carriage-return and linefeed characters are suppressed. (二进制情况下回车和换行的转换是不存在的).

再引用一篇: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7868102.html?fr=qrl3

软硬回车 }

硬回车就是普通我们按回车产生的,它在换行的同时也起着段落分隔的作用。
软回车是用 Shift + Enter 产生的,它换行,但是并不换段,即前后两段文字在 Word 中属于同一“段”。在应用格式时你会体会到这一点。

切换:

编辑——替换,点击高级,在“查找内容”点入“特殊字符”中的手动换行符,再在“替换为”中点入“特殊字符”中的段落标记,最后点击全部替换。

键盘上只有一种回车键Enter,但却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换行标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常用的回车是硬回车,就是在word中敲击Enter键产生的那个弯曲的小箭头,占两个字节。这种回车可以有效地把段落标记出来分清楚。在两个硬回车之间的文字自成一个段落,可以对它单独设置段落标记而不用担心其他段落受到影响。这也是我们习惯用硬回车的原因:排版方便。

但是硬回车也给我们带来了麻烦。你如果是网页设计者,或者是论坛游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打算换行时,换出的行却实在不能恭维,行间距太大了!其实这和硬回车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word等文本编辑器中没有显示出它的“本来面目”。不过这样的排版的确造成了不小的困难,这时我们就得请出硬回车的兄弟:软回车。

软回车只占一个字节,在word中是一个向下的箭头。如果你从很复杂的网页中向word中复制过文字的话,对它一定不会陌生。但是想在word中直接输入软回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软回车不是真正的段落标记,它只是另起了一行,不是分段。所以它不是很利于文字排版,因为它无法作为单独的一段被赋予特殊的格式。但是尽管如此,它在网页设计中还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软回车能使前后两行的行间距大幅度缩小,因为它不是段落标记,要和法定的段落标记——硬回车区别出来。硬回车的html代码是..,段落的内容就夹在里面,而软回车的代码很精悍:
。因此在网页中想用到软回车,只需切换到代码页面,键入软回车的代码即可。
下面我讲一下不同编辑器文字互相拷贝时回车的转化情况。

地球人都知道的,网页的文字如果复制到word中,则硬回车变为弯曲的箭头,软回车变为向下的箭头。结果造成习惯用word编辑文本的朋友很不习惯很不舒服的情况。

word中的文本复制到网页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可以说word和网页比较兼容的,要不怎么会有“保存为web页”这种选项呢?

记事本也是大家摸的比较多的编辑器。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外加记事本的种种弊端,许多人都将其打入冷宫。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因为记事本本身的功能不丰富就是别的编辑器所取代不了的优点。大家再次将网页的文字复制时,不妨粘贴到记事本里试试。哈哈,不管网页设计者用的是什么回车,现在都变成一种回车了!怎么,你不信?那就看看吧:软回车变成了普通的回车,硬回车变成了两个普通的回车。你再从记事本里复制文字到word,记事本里的回车无一例外全都变成了硬回车!你再再从记事本里复制文字到网页编辑器,所有回车就都变成软回车了!!
[  游客   发表于  2008-03-27 19:00  ]
\n是换行,英文是linefeed,ASCII码是0xA。
\r是回车,英文是carriage return ,ASCII码是0xD。

---------------------------------------------------------------------------------------------------------------------------
回车的传说---兼谈\n\r区别(转载)

IT文摘2010-08-31 11:40:24阅读86评论0
  字号:
订阅

如果你有在windows下编程的经验就会发现windows下敲下回车键会产生两个字符CR和LF,用16进制编辑器打开windows下的文本文件也会看到换行是0D和0A表示的,也就是CR和LF的ASCII编码。而在UNIX类系统中换行只有一个字符LF,所以UNIX中的文本文件在windows中用记事本打开会出现不可解析字符且丢失换行格式,所有字符连成一行。
    因为windows下的记事本读到LF时不知道这就是换行(只有CR和LF连续出现才能解释为换行),于是当作不可打印字符处理,就是一个黑色方框。CR和LF分别表示“回车”(carriage return)和“换行”(line feed),ASCII编码为13和10,在C语言中用\r和\n表示。
    为什么windows下要用两个字符表示换行?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回车的传说》
    在计算机刚刚诞生之时,广泛使用Teletype公司制造的一种古老的终端(console terminal)电传打字机ASR33。ASR33每秒钟可以打10个字符。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完一行换行的时候,打印头从行尾移到行首再下移一行要用去0.2秒,正好可以打两个字符。要是在这0.2秒里面,又有新的字符传过来,那么这个字符将丢失,那时可没有缓冲区暂存。Teletype的研究人员想了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每行后面加两个表示结束的字符。一个叫做“回车”,告诉打字机把打印头定位在左边界;另一个叫做“换行”,告诉打字机把纸向下移一行。这就是“换行”和“回车”的来历,从它们的英语名字上也可以看出一二。

( 1968年盖茨在湖滨中学玩的就是这种机器,他们通过这种终端编写BASIC程序。因为 ASR 33只使用大写字母,所以BASIC程序以大写字母为主)
    后来,计算机的史前时代结束了,小型机诞生了,现代文明的键盘也发明了,但回车和换行的概念仍被保留下来。一些计算机设计者认为在每行结尾加两个字符太浪费也没有必要了,加一个就可以。于是就出现了分歧。
    Unix系统里使用<line feed>表示换行,每行结尾只有一个换行符\n,MSDOS和Windows系统里面每行结尾是<回车><换行>(<carriage return><line feed>)即\r\n,Apple的Mac系统里每行结尾是<回车>(<carriage return>)即\r。一个直接后果是,Unix/Mac系统下的文件在Windows里打开的话,所有文字会变成一行;而Windows里的文件在Unix/Mac下打开的话,某些文本编辑器可能在每行的结尾会多出一个^M符号。
   本人觉得用两个字符表示换行实在有些画蛇添足,但是在网络的世界里这一现象却大量存在,不少网络协议规定报文必须使用CR-LF换行模式。
你怎么看呢?前不久在CU的论坛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http://bbs2.chinaunix.net/thread-1067432-1-1.html
这个和编程有关系吗?
有的,但是在标准C里通常情况下是体会不到的,标准C的流提供系统无关抽象层。
可以在windows系统中进行一下实验:

程序一: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FILE *fp;
        if((fp=fopen("test.txt","w")) == NULL)
        {
                fprintf(stderr,"open file error\n");
                return 1;
        }

        for(i=0;i<100;i++)
                fprintf(fp,"test\n");

        fclose(fp);

        return 0;
}
程序二: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FILE *fp;
        if((fp=fopen("test.bin","wb")) == NULL)
        {
                fprintf(stderr,"open file error\n");
                return 1;
        }

        for(i=0;i<100;i++)
                fprintf(fp,"test\n");

        fclose(fp);

        return 0;
}
--------------------------------------------------------------------------------------
程序一输出文件大小是600字节,程序二输出文件大小是500字节,用记事本打开程序一的输出没有什么问题,每行一个test,打开程序二的输出发现所有的test连成一行,test之间是一个黑色方框符号分隔。用UltraEdit-32以16进制编辑模式打开test.bin可以查看到黑色方框符号就是0A也就是\n,打开test.txt则会发现换行是\r\n,这就是两个文件大小相差100字节的原因。Unix类系统用户打开windows中的文件就会遇到这种苦恼。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
    毕竟是源自Unix系统,C语言中使用\n表示换行,而在实际的文件中换行符号需要同操作系统一致,所以当我们在C中使用fopen打开一个文本文件时流实现了实际换行符与C中\n之间的转换。在windows中当我们用fopen打开文本文件,然后从中读到\r\n时流会转换为\n,而当我们往文件中写入\n时流会转换为\r\n。程序一是打开文本文件,程序二打开的是二进制文件,因为流只对文本文件进行换行表示的转换,以二进制模式打开流不会做任何处理。所以当你以二进制模式打开一个文本文件时将产生错乱,你必须亲自将\r\n解释为\n,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以文本模式打开二进制文件的情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Unix类系统中的文件不区分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的原因。

当我们使用标准输入输出函数时有这种情况吗?
再回到我们熟悉的标准输入输出stdin,stdout
    C的控制台程序在加载进内存成为进程运行前C运行时库自动打开三个设备并关联到三个流:标准输入流stdin,标准输出流stdout,标准出错流stderr
    通常在通用计算机中,没有重定向前这三个流对应的设备是:键盘,显示器,显示器。这三个都是字符设备,所以是以文本文件的模式打开的,在windows下当我们在键盘上敲入回车键时产生字符\r\n,但是在OS内核把键盘驱动中读到的字符发送给流的缓冲区时流会将之转换为\n,当我们向控制台输出\n时流将之转换为\r\n再传递至内核,当我们绕过标准输入输出直接调用windows中coredll.lib进行控制台输入输出时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程序员负责实现这一转换。

不同计算机上c语言统一规定为:
文本文件的行结束符一律变成一个符号LF,也就是换行符,也就是new line符, 也就是'\n'.
“回车和换行符转换成一个换行符”-- 对PC机而言,文本文件行结束符,CRLF读入后,丢掉CR,留   LF.
例如fgets() 读入一行,行尾只有LF,没有CR.

网友K:
恩 不是匠人的BUG     WINDOW 下换行确实是两个字符  0D 0A

网友BL:
似乎是个好东西,先收藏了

楼主:
恩 不是匠人的BUG     WINDOW 下换行确实是两个字符  0D 0A
引用 网友K: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BUG。因为我的处理方式是没有错的。但是从兼容性的角度来看,凡是给用户造成困扰的,都算BUG。

我已经修改完毕。请留意我的下一个发布版本。
同时为了答谢,送您30分。

楼主:
汗,这个也要“原来是”啊?

那Linux下呢?
用Linux编辑的文件呢?
引用 网友K:

Unix系统里,每行结尾只有“<换行>”,即“\n”;Windows系统里面,每行结尾是“<换行><回车>”,即“\n\r”;Mac系统里,每行结尾是“<回车>”。一个直接后果是,Unix/Mac系统下的文件在Windows里打开的话,所有文字会变成一行;而Windows里的文件在Unix/Mac下打开的话,在每行的结尾可能会多出一个^M符号。

网友K:
回复 楼主:

谢谢匠人 呵呵 匠人这种精神灰常值得我们学习,向匠人致敬:victory:

网友AZ:
发现问题了,如果没有串口打开软件就会发生错误

另外我建议增加一个图形显示,很多人没有液晶这样的设备,可以通过串口模拟一个点阵液晶,在没有设备时软件就可以调GUI了。不过估计速度很慢。

网友N:
这么些天就改了这么多BUG,致敬

楼主:
为这个《串口猎人》量身打造了一个动画**,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BI:
叫串口匠人多好

网友BG:
再次说下我的一点看法 个人看法

(1)界面可以更简洁点?   弄菜单啥的。一些提示的信息如“注:按字符串....”能不能搞成当鼠标路过就显示,鼠标挪开就消失。
(2)关于接收界面显示的换行。可不可以弄个可选的小框,选上的话 若收到一帧就换行。不选,则不换行。这个很重要,对我个人而言。我不希望看到乱糟糟的一对HEX
(3)接收的那个大框是否可以弄个可以改变大小的。

楼主:
再次说下我的一点看法 个人看法

(1)界面可以更简洁点?   弄菜单啥的。一些提示的信息如“注:按字符串....”能不能搞成当鼠标路过就显示,鼠标挪开就消失。
(2)关于接收界面显示的换行。可不可以弄个可选的小框,选上的话 若收到一帧就换行。不选,则不换行。这个很重要,对我个人而言。我不希望看到乱糟糟的一对HEX
引用 网友BM:

答复:
1、这个……我也觉的界面有点大,但是做成菜单又觉得不够直观,每次还要找。。。
2、这个按帧换行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了,呵呵,请关注新版本
3、这个暂时还不是那么迫切吧,待俺把功能性的东西做好,再图改进。

网友N:
3、这个暂时还不是那么迫切吧,待俺把功能性的东西做好,再图改 ...
引用 楼主:

对先功能,后UI上的优化。

网友BN:
我当成超级终端用的时候,感觉好像每次都会多发一个回车的样子

网友BN:
显示也不大对

楼主:
我当成超级终端用的时候,感觉好像每次都会多发一个回车的样子
引用 网友BN:

具体怎么回事?能否上图说明

网友BN:
还不会上图,要怎么上?
好像积分不够,是不是?

楼主:
还不会上图,要怎么上?
好像积分不够,是不是?
引用 网友BN:

嗯,你的积分有点低。我送几分吧

网友BJ:
回复 楼主:

不错,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BN:
谢谢匠人!图片来了

楼主:
谢谢匠人!图片来了
引用 网友BN:

请说明你发的内容是什么,收到的是什么,二者的不同点是什么。这样我才好分析原因。

另:我马上发布新版本,加强了对字符串接收模式的一些处理。你用新版测试吧。

楼主:
V20版本华丽登场啦。

这次发布的是完整版,不需要在旧版本上升级了。

V20相对于V17的改进内容:
1、收码区,支持"0A"换行(原来是 "0D 0A"),缘由见前贴
2、高级发码时,如果发的是字符串,可以自动添加换行符"0D 0A"
3、高级收码(按帧接收)启动后,可以选择收码区里的显示方式是维持原来,还是“按帧显示自动换行”
4、高级收码(按帧接收)启动后,可以选择是否在收到的帧前面添加接收时间。(便于无人值守)
5、增加启动时的动画**。(点击动画即可停止观看;也可以设置为启动时不显示动画)
6、增加了我的博客和邮箱的超级连接,点击即可访问我的博客或者给我写邮件。
7、改善了高级发码模块的自动列表部分的发码框的特性,当点击某组发码框时,该框会自动扩大,离开该框后又会自动收缩。
8、改善了高级发码模块的帧格式快速设置方式,原来是单选控件方式,改为伪下拉菜单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界面,同时也不影响使用的便捷度。
9、增加收码区缓冲,原本超过10k的数据会自动清除,现在超过10k的数据存入缓冲,点击全显或保存按钮即可还原。
10、其它细节,无法一一道尽,请有心人细细体味。。。。

-------------------------
2011年6月22日启:此版本已经过期,被删除。请直接下载最新版本

网友K:
下来试试

网友BO:
AniGIF.ocx不能正确注册

楼主:
新特性展示

楼主:
如何添加接收时间

楼主:
AniGIF.ocx不能正确注册
引用 网友BO:

啊,还有这种事情?你试一下以下解决方法:

把控件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文件下,然后点开始、运行,输入regsvr32 anigif.OCX

楼主:
我把254楼的V20版改为 自动安装版了。报告控件不能注册的同学请重新下载吧。

网友AZ:
已安装V20, 一切正常!:)

网友BP:
感谢匠人的奉献

楼主:
现在在做文件的发送。问一下,这个功能用的人多吗?因为我看到很多串口软件都支持文件的发送功能。

网友BQ:
我可以定制一个匠人专用无注册码屏幕录像软件,你的预算是多少:lol

楼主:
我可以定制一个匠人专用无注册码屏幕录像软件,你的预算是多少:lol
引用 网友BQ:

预算是 -1 元 ;P

网友BQ:
重大损失啊!:'(

匠人的产品演示带水印,太不专业了,体现不了匠人产品的巨大价值啊!:lol

我知道匠人从来都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格要求的。:D

楼主:
重大损失啊!:'(

匠人的产品演示带水印,太不专业了,体现不了匠人产品的巨大价值啊!:lol

我知道匠人从来都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格要求的。:D ...
引用 网友BQ:

呵呵,那个录制的好差,只是临时应付一下。因为软件还在不断添加功能,没有定型。
你有没有不带水印的屏幕录像软件,发个给我啊。

网友BQ:
有啊!
我自己做给自己用的。
不带水印,因为不会做:lol

介个,介个,啊.......
关键问题是......
:$

楼主:
有啊!
我自己做给自己用的。
不带水印,因为不会做:lol

介个,介个,啊.......
关键问题是......
:$
引用 网友BQ:

关键问题是钱吗?呵呵,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网友BQ:
:lol
这倒真是个问题,
找我定制的话至少要3万元起,
不适合你这个项目,还不如你去注册。
我只是回答一下你的问题,21ic里有当家程序员,坐堂MIS软件工程师可以提供屏幕录像软件定制服务。
广而告之一下:)

网友A:
好东西,下来试用一下,希望匠人能把它做成世界上最好的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A:
六、报文帧分类

在数据线上传输的报文帧分为三类:
1请求由主节点发出
2从节点对主节点发送信息的正确回应
3异常响从节点对主节点发送信息的异常回应,用来提供处理程中现的差错相关的信
七、事务处理
一旦从节点处理接收到的请求,根据处理结果,建立种类应:
1一个应:功能码
=
请求功能码

2一个 异常:
功能码
=
请求功能码
+ 0x80

提供一个异常码来指示差错
八、
异常响应

主节点发送请求后,将发生下面四种事件之一:
1如果从节点收到通信请求,并且常地处理问,那么从节点设备返回一个常响应。
2如果于通信服务收到请求,那么不能返回应。主节点处理请求状态
3如果从节点收到请求,检测到一个通信奇偶校验、LRCCRC...那么不能返回应。主节点处理请求状态
4如果从节点收到通信请求,不能处理请求一个不能识别的命令从节点返回一个异常响质特
异常响应报文有两个常响不同
功能码常响应中从节点功能码请求功能码功能码MSB0进制80)。在异常响应中从节点功能码MSB1使异常响应中的功能码值比正常响应中的功能码高十进制80
过设功能码MSB,主节点能够异常响,并且能够检测异常
数据域常响应中从节点返回请求中要任何报文。在异常响应中从节点返回中的异常异常的从节点状态

异常码
代码
名称
含义
非**能码
所寻址的从节点不支持该功能码
非法数据地址
接收到的地址是不允许的或不能操作的
非法数据值
收到不能够使用的非法数据
从站设备故障
数据处理中发生错误
确认
从节点已经收到并在处理这个请求,但用时很长
从属设备忙
从节点忙

网友A:
九、收发状态
主节点状态
1、状态” = 无等请求 电源始状态 有在状态请求一个请求状态 而且不能同第二个请求
2请求发一个子节将进入状态 一个时启
避免处于状态 应用。

3收到一个应在处理之前。在某些情况果可收到来自非期子节的应答,或接的的。在收到来自非期子节的应 继续时;当检测到错时行一个重试
4、响但没收到则产一个那么进入 状态 并发出一个重试请求重试最大取决于主
5广播请求发串行总线应从子节返回延迟便使子节请求处理前请求
6必须置到长度以使任何子节处理请求并返回应。广播转换延迟必须长度以使任何子节处理请求而请求
从节点状态
1、状态
=
请求 电源始状态

2收到一个请求子节在处理请求中要动作前报文包。不同: 请求格式错非法动作,…… 检测到必须
3动作,单报文要必须格式一个应答并发
4如果子节收到检测到 返回到

    最近公司做个项目,用到串口,根据MODBUS协议,自己又整理了一下以适应自己的项目,还不完善,借楼主宝地贴出,希望对楼主项目有所帮助。

楼主:
送楼上一条裤子

网友A:
提点建议
1、个人感觉匠人应该重新布局调整一下界面,感觉现在界面太紧张了,以后有什么功能扩展都不好加,个人感觉应流出余量。
2、能否集成检验码计算软件
3、“基本功能”里面自动发送间隔时间是否没有。

网友A:
供楼主参考

电表协议国标

网友A:
MODBUS协议中文版

网友BR:
有USB的吗

楼主:
提点建议
1、个人感觉匠人应该重新布局调整一下界面,感觉现在界面太紧张了,以后有什么功能扩展都不好加,个人感觉应流出余量。
2、能否集成检验码计算软件
3、“基本功能”里面自动发送间隔时间是否没有。 ...
引用 网友A:

1、这个待我慢慢调整。
2、确实有此想法。目前软件中有和校验。想增加CRC校验。借此了解一下大家常用的校验方法。
3、如果要自动发送,请使用高级发码功能。里面可以设置发送间隔。另外,下一次发布的版本中,还可以设置循环发送次数。并且可以发送文件(逐行发送)。

网友AZ:
建议增加一个图形显示,很多人没有液晶这样的设备,可以通过串口模拟一个点阵液晶,在没有设备时软件就可以调GUI了。

网友AZ:
为何没有绿色版的了。还是喜欢绿色版

网友AZ:
给匠人推崇两个软件取其精华,一个是我之前推荐过的ComMonitor,一个是“单片机多功能调试助手”
ComMonitor的特点是文件收发方便,帧收发比较清楚,自动校验也方便调试一些协议。缺点是如果速度过快可能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特别是收发双色混乱,我现在试的115200下50MS间隔还行,再低就不行了。
单片机多功能调试助手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好一款辅助软件了其支持丰富,特别是串口监视功能很适合调试使用。不过其串口调试过于简单。

楼主:
为何没有绿色版的了。还是喜欢绿色版
引用 网友AZ:

因为绿色版,有些网友反映控件未注册而导致失败。所以V20最终还是以安装包的形式提供了。

不过那个安装版本是可以卸载的。如果不用的时候,可以卸载。

楼主:
发现问题了,如果没有串口打开软件就会发生错误

另外我建议增加一个图形显示,很多人没有液晶这样的设备,可以通过串口模拟一个点阵液晶,在没有设备时软件就可以调GUI了。不过估计速度很慢。 ...
引用 网友AZ:

没有串口打开软件就会发生什么错误?请贴图

网友AB:
OCX注册的问题,比较好解决:程序一启动,检测是否已注册,如没有,把程序目录的控件拷贝到系统文件夹,注册一下就行了。

网友BS:
匠人大侠,请问你这个有没有read me我不懂如何使用这个,我只是偶尔使用,但又不象你们用VB VC那样完全懂.

网友BS:
强烈建议一个软件要让我这样完全不懂的人能使用才可以.
还有我想问下你这个保存数据到电脑中,是以什么形式保存呢?能否以EXCEL 这样你可以对数据分析

楼主:
秀一下新的 自动逐行发送文件功能

楼主:
强烈建议一个软件要让我这样完全不懂的人能使用才可以.
还有我想问下你这个保存数据到电脑中,是以什么形式保存呢?能否以EXCEL 这样你可以对数据分析 ...
引用 网友BS:

因为功能还在不断扩充,没有定型。所以readme文件暂时还没有做。以后等版本比较稳定之后,会增加帮助文件,甚至会提供帮助视频。

数据文件是以文本的方式存盘的。

楼主:
OCX注册的问题,比较好解决:程序一启动,检测是否已注册,如没有,把程序目录的控件拷贝到系统文件夹,注册一下就行了。
引用 网友AB:

那就不是绿色版了。等于是悄悄地放枪了。

我觉得还是光明正大地请用户安装为好。不干“偷**摸狗”的事情哦。:)

网友AK:
注册是COM组件的基础

网友BI:
用api 线程,做个绿色的。
crc就用俺的hotwc3吧,它可以pk地球人的任何crc算法,并且可以自动生成代码。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网友AZ:
可以用批处理或注册表一类的文件进行假安装,网上很多绿色软件也都是这么作的

网友BI:
抢300楼,可惜250没看见。

楼主:
用api 线程,做个绿色的。
crc就用俺的hotwc3吧,它可以pk地球人的任何crc算法,并且可以自动生成代码。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引用 网友BI:

HOT大叔的CRC算法太全了。

我想的是,有没有这个必要呢?这些都是常用的吗?

网友BS:
回复 网友BI: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天书

网友BQ:
串口监视可以用我的:lol

注意:一定按照下面详细使用方法里说明的顺序操作。

see link below: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FAQ
How to use it?
1.Run ComTrace
2.Select serial port name(e.g. COM1)
3.Run serial port application program that you want to debug(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4.debug......(e.g. press any key in Windows HyperTerminal, then watch the data that is captured.)
5.Close application program(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6.Close ComTrace

Notice: You must operate by the order, only support Win2000 and WinXp(32 bit) system!

网友BI:
是常用的。
例如smbus用的pec,1—wire的crc8,stm32的crc32。

楼主:
给306楼加酷。
306楼是深刻理解我的初衷的人。

楼主:
V23版来了。

这一版本,相对于V20主要的改动,是增加了“自动逐行发送文件功能”(见“高级发码”标签页),以及一些小的改进。

估计在短期(最近几周)之内,我不会再发布新的版本了。后续将等收集到更大范围内的反馈后才会考虑进一步的升级。

因为接下来,我要把部分精力关注到北京网友会和平衡车DIY活动上去。

这个软件,已经能够满足一般情况下的串口调试需求了。至于CRC校验等高阶功能,我觉得也不是太常用(一般少量数据用和校验足以。)留待下一次再改进吧。

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软件(并且以后如果有升级的话,也会继续免费)。希望大家帮忙推广,有机会尽量用到实际项目调试中去。让我能够收集到更多的反馈信息。以便在后续版本中体现大家的实际需求。软件的最后一个标签页里面有我的邮箱地址。

感谢和我一路走来的网友们。我将继续关注这个帖子。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讨论。

-------------------------
2011年6月22日启:此版本已经过期,被删除。请直接下载最新版本

网友BT:
匠人再增加个使用帮助窗口吧。对初次使用者会有点帮助。:lol

网友AZ:
没有串口打开软件就会发生什么错误?请贴图
引用 楼主:

记得之前就贴过图的,在贴一次

就这个,笔记本没串口就报错,插上USB串口就好了。应该是启动软件枚举串口出错

网友AZ:
下载试用中! :)
匠人再增加个使用帮助窗口吧。对初次使用者会有点帮助。
引用 网友BT:

这个支持!

不错,增加了新功能提示。

有些细节没改好:安装时封面和完成的画面还是提示V20(其实是V23), 待修改。

其实21IC的主页有些细节还待匠人完善:
例如:21IC首页的登录和登陆不一致,其实应该是"登录"!这对电工来说我常常觉得不够严谨。。。

其二:点击最新回帖时是进入该帖首页而不是回帖所在的页面,很不方便。同时建议象其它网站一样,在帖子外增加页码链接,这会方便很多...

网友AK:
有运行错误的,可使用安装版,我在新装电脑上都可以正常跑的

楼主:
记得之前就贴过图的,在贴一次
就这个,笔记本没串口就报错,插上USB串口就好了。应该是启动软件枚举串口出错
引用 网友AZ:

我明白了。这个确实是个小bug。如果电脑上本身连一个串口都没有,那么就会产生这个错误。——当然,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报错也属正常。因为你本来就没有串口嘛。只不过,这个报错窗口太不易于理解了。回头我改进一下。弄个好理解的报错窗口。

楼主:
下载试用中! :)

这个支持!

不错,增加了新功能提示。

有些细节没改好:安装时封面和完成的画面还是提示V20(其实是V23), 待修改。

其实21IC的主页有些细节还待匠人完善:
例如:21IC首页的登 ...
引用 网友AZ:

你好仔细哦,那个安装包里的版本确实忘记改成V23了。呵呵。看来还得重新打一次包。

网友BG:
匠人帅哥 用的什么软件打包的啊?

还有你的图片**用什么软件做得?

多谢!!!

楼主:
匠人帅哥 用的什么软件打包的啊?

还有你的图片**用什么软件做得?

多谢!!!
引用 网友BG:

1、Setup Factory
2、画图 + Ulead GIF Animator

网友A:
匠人有没有兴趣做一个串口调试单片机的标准协议啊?如有是不是发动一下大家利用这段时间大家共同思考来制定一下。

楼主:
匠人有没有兴趣做一个串口调试单片机的标准协议啊?如有是不是发动一下大家利用这段时间大家共同思考来制定一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调试单片机用的话。我平时采用的就是:

帧长 + 命令字 + 数据 + 校验和

我觉得这个就能满足一般的调试需求了。

网友A:
这种数据格式可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每一个命令字都是使用者自己定义的,对其他人没有意义,更没有通用性。
    我所提议的标准是一个全面规范通讯信息的集合,数据格式只是它的一个部分,还要规定每个命令字的用途,字节的格式,通讯错误的处理,数据校验方式等东西。
    一旦做好这些东西后,软件就具有了通用性,软件编写就简单了,只需根据标准做成一个好的协议解释器,以一种合理的界面显示,就成为一个靠串口通讯的IDE系统
    在单片机端大家只要根据标注去写程序,就可以把调试程序模块化,c语言的大部分模块是可以通用的,即使汇编编写的调试模块,在一种单片机系列中也是可以通用的。
   标准化后,随着资源的日积月累,串口调试将更具吸引力,对软件的推广也更有利。

楼主:
这种数据格式可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每一个命令字都是使用者自己定义的,对其他人没有意义,更没有通用性。
    我所提议的标准是一个全面规范通讯信息的集合,数据格式只是它的一个部分,还要规定每个命令字的用途 ...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搞,帧的长度就上去了。

楼主:
V24来了

改进:
1、解决了当电脑没有COM口的报错。
2、界面控件的微调

友情提示:如果在安装过程中,360等杀毒软件报告“有木马”,请不用担心,那只是软件在注册控件而已。并不是真的木马病毒。

网友AZ:
沙发!下载中。。。 :)

安装后,在找不到串口的提示清晰了。顶!:)
最好能在WINDOWS的程序菜单上在“串口猎人”后面增加显示版本号;增加可选创建快捷方式图标到桌面的选项。

楼主:
沙发!下载中。。。 :)

安装后,在找不到串口的提示清晰了。顶!:)
最好能在WINDOWS的程序菜单上在“串口猎人”后面增加显示版本号;增加可选创建快捷方式图标到桌面的选项。 ...
引用 网友AZ:

呵呵,好建议!

网友A:
帧长度并并没有提高,可以对应于不同的命令有不同的帧长度,数据多帧就长,数据少帧就短。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在软件中要有一个专用的协议解释模块和专用的显示界面。

   作为通用串口软件匠人这款已经相当强大了,至少在我收集的十几款串口调试软件中是这样。

网友BU:
应添加协议帧的自定义功能,例如 同步字符+命令字+帧长+数据+校验和 这样的帧,可以定义命令字几个字节,帧长几个字节,校验和方式以及以上在帧中的位子,其实只需把你的定义的几个帧格式归类,整理成支持自定义脚本的东东就ok,那这个软件就很强大了,呵呵,当然目前就很好的,但还是有这点不方便,因为每个人的协议帧格式都不一样,这样改了之后这个就会n多人试用,那么完善就很快了。希望大家拍砖。。。。。。

:victory:

楼主:
应添加协议帧的自定义功能,例如 同步字符+命令字+帧长+数据+校验和 这样的帧,可以定义命令字几个字节,帧长几个字节,校验和方式以及以上在帧中的位子,其实只需把你的定义的几个帧格式归类,整理成支持自定义脚本 ...
引用 网友BU:

自定义功能已经实现了。

在高级发码区可以自己设置。

见下图的右侧

楼主:
帧长度并并没有提高,可以对应于不同的命令有不同的帧长度,数据多帧就长,数据少帧就短。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在软件中要有一个专用的协议解释模块和专用的显示界面。

   作为通用串口软件匠人这款已经相当强大了,至 ...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给用户一个大致的建议,然后允许用户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发挥。就想331楼所示的那样可以自由设置帧的格式。

下图就是软件中给出的推荐协议。推荐但不强制执行。

网友BA:
安装程序的背景很有感觉  请问匠人可不可以把  界面改改  有点囧囧

网友BV:
有错误,安装了不能打开

网友BW:
用USB转的串口,使用中拔除,是否会死机?

楼主:
用USB转的串口,使用中拔除,是否会死机?
引用 网友BW:

USB串口没试过。

不过我用虚拟串口试过,撤销虚拟串口时好像没有死过机。

楼主:
有错误,安装了不能打开
引用 网友BV: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安装是否正常就?
是否遭遇了防火墙拦截?
重装能否恢复?
使用免安装包是否正常?

网友BX:
匠人,这个是个神马情况?

网友BY:
牛人!崇拜一下!

楼主:
匠人,这个是个神马情况?
引用 网友BX:

关于这个问题,我上网查了一下原因。可能是FM20.DLL控件引发的杯具。

我提供的安装包会自动安装注册FM20.DLL文件。但是不幸的是,有些杀毒软件把这个动作视为不安全动作而询问用户是否要阻止。或者可能直接阻止。

FM20.DLL 即 Forms 2.0 Object Library实际上是OFFICE提供的控件,大多数安装了OFFICE的用户可以在%systemroot%\system32路径下找到他。

我不知道楼上出问题的两位的系统是否有安装OFFICE软件?或者是否有使用我的安装包正确安装?安装过程中是否遭遇杀毒软件或防火墙之类的拦截?

---------------------------------------
一种临时的解决办法:

自行下载原版本的FM20.DLL,并使用下列批处理修复:

regsvr32 /u fm20.dll
del %systemroot%\system32\fm20.dll
Copy fm20.dll %systemroot\system32\fm20.dll
regsvr32 fm20.dll

楼主:
为了避免版本混乱。已经把前面发布的版本删除。只保留了最新的V24。
请各位在反馈问题时,尽量提供足够的信息:

比如:
1、软件版本
2、WIN版本
3、防火墙或杀毒软件名称
4、是否安装了off软件
5、……

这样有利于我查找原因。

楼主:
参考资料:

给自己看的。

-------------------------
信息: 使用状况和重新分发的 FM20.DLL
点击这里查看逐句中英文对照机器翻译
查看机器翻译免责声明

查看本文应用于的产品
展开全部 | 关闭全部
概要本文介绍了使用情况和重新分发的 Microsoft 窗体 2.0 控件,开发 Fm20.dll 人员构建使用这两个控件的自定义应用程序的用户需要知道的某些限制。...本文介绍了使用情况和重新分发的 Microsoft 窗体 2.0 控件,开发 Fm20.dll 人员构建使用这两个控件的自定义应用程序的用户需要知道的某些限制。
回到顶端
更多信息如果在自定义应用程序中使用的任何下列组件,您的用户必须在他们的系统中,以下控件加载和函数的顺序上具有该 Fm20.dll: Microsoft 窗体 2.0 复...如果在自定义应用程序中使用的任何下列组件,您的用户必须在他们的系统中,以下控件加载和函数的顺序上具有该 Fm20.dll:
Microsoft 窗体 2.0 复选框
Microsoft 窗体 2.0 组合框
Microsoft 窗体 2.0 命令按钮
Microsoft 窗体 2.0 窗体
Microsoft 窗体 2.0 框架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提交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隐藏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IMAGE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选项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密码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RESET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SELECT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复选框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文本
Microsoft 窗体 2.0 HTML 文本区域
Microsoft 窗体 2.0 图像
Microsoft 窗体 2.0 标签
Microsoft 窗体 2.0 列表框
Microsoft 窗体 2.0 多页
Microsoft 窗体 2.0 选项按钮
Microsoft 窗体 2.0 滚动条
Microsoft 窗体 2.0 数值调节钮
Microsoft 窗体 2.0 TabStrip
Microsoft 窗体 2.0 文本框
Microsoft 窗体 2.0 切换按钮
Microsoft 窗体 2.1 ControlPalette
Microsoft 窗体 2.1 ControlSelector
Microsoft 窗体 2.1 DataObject
Microsoft 窗体 2.1 字体
Microsoft 窗体 2.1 FontNew
Microsoft 窗体 2.1 FormPackage
Microsoft 窗体 2.1 图片
Microsoft 窗体 2.1 SubForm95
Microsoft 窗体 2.1 工具箱
在 Fm20.dll 是 不 可再发行组件。您必须具有一个应用程序 (如 Microsoft Office 97 作为其设置的一部分安装 Fm20.dll 在目标系统上。(Fm20.dll 将附带的 Windows 95 OSR2 和 OSR2.5 发行版。还可以找到此文件,Visual Basic 5.0 CD 上 \TOOLS\DataTool\Datatool\Msdesign 文件夹下。仅当您运行安装程序的可视化数据库工具,这将被安装。在任何情况下您可以不发布该 Fm20.dll 作为您设置的一部分即使您购买了 Microsoft Office 开发版产品。

作为替代让您安装 Office 的最终用户可以自由地下载并安装 Microsoft ActiveX 控制板,从而还安装了 Fm20.dll 它们。有关详细的信息,请参阅下面的 Microsoft 开发人员网络 (MSDN) 的网站: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68493.aspx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68493.aspx)
注:这些 Microsoft 窗体组件,如用 Microsoft Visual c + + 和 Microsoft Visual Basic,编写您自己已编译应用程序中的使用不推荐或支持。这些控件是设计和测试,以在 Microsoft Office 和应用程序环境及其 Visual Basic 中以独占方式工作。
回到顶端
参考有关更多的信息请单击下面**编号,以查看 Microsoft 知识库中相应的**: 169813  (http://support.microsoft.com/...有关更多的信息请单击下面**编号,以查看 Microsoft 知识库中相应的**:
169813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169813/EN-US/ ) OFF97: 并非所有的文件可以被分布式使用安装向导
163535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163535/EN-US/ ) ODE97: 文件的列表,可以重新发布与 ODE 运行时应用程序
243794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43794/EN-US/ ) 若要查找有关 Visual Basic 应用程序 VBA SDK 的信息: 位置
241245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41245/EN-US/ ) 从 Visual Basic 应用程序使用 FM20.DLL PRB: 错误 7-内存不足错误消息
有关授权的应用程序 (VBA),包括 Fm20.dll 的 Microsoft Visual Basi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 MSDN 网站:
http://msdn.microsoft.com/vba/ (http://msdn.microsoft.com/vba/)
回到顶端

--------------------------------------------------------------------------------

这篇**中的信息适用于:
Microsoft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5.0
Microsoft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6.0
Microsoft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6.4
回到顶端
关键字:   kbmt kbctrl kbinfo KB224305 KbMtzh

回到顶端
机器翻译
注意:这篇**是由无人工介入的微软自动的机器翻译软件翻译完成。微软很高兴能同时提供给您由人工翻译的和由机器翻译的**, 以使您能使用您的语言访问所有的知识库**。然而由机器翻译的**并不总是完美的。它可能存在词汇,语法或文法的问题,就像是一个外国人在说中文时总是可能犯这样的错误。虽然我们经常升级机器翻译软件以提高翻译质量,但是我们不保证机器翻译的正确度,也不对由于内容的误译或者客户对它的错误使用所引起的任何直接的, 或间接的可能的问题负责。
点击这里察看该**的英文版: 224305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24305/en-us/ )
回到顶端
Microsoft和/或其各供应商对于为任何目的而在本服务器上发布的文件及有关图形所含信息的适用性,不作任何声明。 所有该等文件及有关图形均"依样"提供,而不带任何性质的保证。Microsoft和/或其各供应商特此声明,对所有与该等信息有关的保证和条件不负任何责任,该等保证和条件包括关于适销性、符合特定用途、所有权和非侵权的所有默示保证和条件。在任何情况下,在由于使用或运行本服务器上的信息所引起的或与该等使用或运行有关的诉讼中,Microsoft和/或其各供应商就因丧失使用、数据或利润所导致的任何特别的、间接的、衍生性的损害或任何因使用而丧失所导致的之损害、数据或利润不负任何责任。

楼主:
参考资料
给自己看的

----------------------
FM20.DLL中的控件跟vb中默认的那些控件有什么区别,哪个好用?[问题点数:0分,结帖人:]
lyshw
(笔记本)

等 级:
结帖率:88.41%

楼主发表于:2003-07-27 21:48:05FM20.DLL中的控件跟vb中默认的那些控件有什么区别,哪个好用?

对我有用[0]丢个板砖[0]引用举报管理TOP回复次数:1

sunnycai
(飞鸟)

等 级:

#1楼 得分:0回复于:2003-07-27 22:27:22其中的控件每样都增加了一些功能,如按钮吧,可以设为透明的。
但发布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好像必须在装有office的机子就有用,在没有office的机上就有问题了。

网友BW:
我的eagleCom匠人可以看一下,如有兴趣我们可以合作,呵呵。

我现在没时间去进一步弄这个工具。

楼主:
我的eagleCom匠人可以看一下,如有兴趣我们可以合作,呵呵。
我现在没时间去进一步弄这个工具。
引用 网友BW:

那我就不客气地学习一下

你能识别超过16个串口。看来在这部分下了功夫。

网友BW:
呵呵,是下不少功夫。
界面和功能基本模仿聂小猛的sscom32。只是做了一些细节改进。
最主要的是USB虚拟串口不会引起死机。

匠人的用的mscomm控件,我试了下,会死机,呵呵。

网友AK:
早提醒匠人了,VB一样可以使用API来做,可匠人舍不得写写属性就用的控件

当功能越来越多,真正的通讯部分,比例已经很小了,用控件和API的代码量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BI:
早提醒匠人了,VB一样可以使用API来做,可匠人舍不得写写属性就用的控件

当功能越来越多,真正的通讯部分,比例已经很小了,用控件和API的代码量差不了多少了 ...
引用 网友AK:

用 API~~~

HotComm控件就是用API做的。
俺是不会放出来的~~~里面加了好多协议。

网友P:
菜农小气,匠人大方~~~ :lol

楼主:
早提醒匠人了,VB一样可以使用API来做,可匠人舍不得写写属性就用的控件

当功能越来越多,真正的通讯部分,比例已经很小了,用控件和API的代码量差不了多少了 ...
引用 网友AK:

不是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评估必要性的问题。

现在的电脑,很多只有一个com口。你们真的用得到那么多com口吗?

楼主:
用 API~~~

HotComm控件就是用API做的。
俺是不会放出来的~~~里面加了好多协议。
引用 网友BI:

呵呵,hot大叔是来馋我们的。

网友AZ:
我也建议用API做,可以先枚举COM口,然后用中断控制。这样不存在COM口数量的限制。
在USB虚拟串口时生成的串口号是不一定的,可能十几二十几。

HOT,你所谓的控件时啥子东西?什么协议?

网友BZ:
v24   高级发码的校验算法能不能自定义
高级收码能自定义针头数,

网友BW:
曾经有一个项目,一台电脑带16个USB串口,呵呵
那时我还没写eaglecom,开满屏的sscom32窗口。
sscom32窗口有些固定 部分无法缩小,占不少屏幕。

网友BI:
枚举串口是必须的。

网友CA:
呵,做得不错,顺便问一下,PC机上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做得功能蛮全的嘛。

网友CB:
这么多串口软件,没发现哪一个比串口通好用的

当然,如果他们都有 十进制、十六进制、ASCII、中文、转义符,混合输入发送,以及混合接收显示
那就很多串口软件都比串口通好用。
多数据格式混合发送、混合显示,就是串口通的特色,也是做电子产品测试调试的超好助手。

\xaa \156 \x08  中文也可,\r\n

网友BI:
是呀,汽车电子的串口通很不错。
不过应该假如串口枚举。

网友K:
做来做去也就这样了,实在不满意,那就自己做,也没多大难度。

当然,真要自己做时,那也是做专门的应用,
像匠人、汽车电子这样为大家做好事做来给大家用还这么热心的,还是不多的,应该鼓励赞扬的:lol

楼主:
V26来了。昨天晚上报告错误的网友人呢?

V25  2011-6-22
1、高级收码的通道来源部分,改进。
2、高级发码的帧设置部分,改进。

V26  2011-6-23
1、软件发布后,在部分电脑上弹窗报错:“System Error &H8007007E (-2147024770).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1)原因:软件中使用的 Fm20.dll 即 Forms 2.0 Object Library,是OFFICE提供的控件,如果用户电脑未安装OFFICE,会报这个错误。Fm20.dll 是不可再发行组件。
  2)解决方案:不使用Fm20.dll中的控件。改用VB基本控件代替。
2、同时,也把其它几个没有用到的控件文件去掉。(意外收获:安装包也跟着瘦身了。欧耶!)

楼主:
这么多串口软件,没发现哪一个比串口通好用的

当然,如果他们都有 十进制、十六进制、ASCII、中文、转义符,混合输入发送,以及混合接收显示
那就很多串口软件都比串口通好用。
多数据格式混合发送、混合显示,就是 ...
引用 网友CB:

《串口通》有没有公开发布过?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BS:
LZ有没有软件体验师职位,我要应聘

网友BS:
软件安装完成后什么要重起

楼主:
软件安装完成后什么要重起
引用 网友BS:

不用重启吧?我装了那么多回,重来没这要求过。

网友BS:
无图无真相

网友AZ:
V26来了。昨天晚上报告错误的网友人呢?
V25  2011-6-22
1、高级收码的通道来源部分,改进。
2、高级发码的帧设置部分,改进。
V26  2011-6-23
1、软件发布后,在部分电脑上弹窗报错:“System Error & ...
引用 楼主:

匠人偷懒,没有更新标题,导致我以为LS的图是PS的! ;P
在一台新机首(XP)首次安装V26, 一次成功没有要求重启!:)

《串口通》有没有公开发布过?在哪里下载啊?
引用 楼主:

善于使用GOO,BAIDU, 菜大叔的菜地即有::)
http://blog.**/hotpower/66284/message.aspx

(8500)

网友BV:
回复 楼主:
好的,我就是报错的。

V26正常。

不装OFFICE,装WPS的网友应该不少才对的。

网友BV:
大部分人用的是笔记本,串口电路应该加个USB转串口的电路进去。

网友BV:
ascii和GBK表格最好不只是列个表格,最好可以提供转换。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的,我就是报错的。

V26正常。

不装OFFICE,装WPS的网友应该不少才对的。
引用 网友BV:

欧耶!

楼主:
ascii和GBK表格最好不只是列个表格,最好可以提供转换。
引用 网友BV:

有道理!

网友BI:
串口通至少也有5年以上了吧~~~
匠人好像现在才知道???

它却是是很好的串口助手,用CVI编写的。

楼主:
串口通至少也有5年以上了吧~~~
匠人好像现在才知道???

它却是是很好的串口助手,用CVI编写的。
引用 网友BI:

嗯,以前确实没留意过这个软件。

严格地说,这个串口通好像不是一个通用软件。它的重要功能(汽车电子通讯)并不适合大多数人。当然它也可以当作通用软件来用,但是一旦当作通用软件,优势好像就不明显了。

网友CC: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CB:
通用软件需要的基本功能:

1、想发送啥,就输入啥, 不要为不能同时识别或输入多种数据格式而烦恼;
2、想显示啥,就显示啥,不要为不可见字符不能显示而烦恼;
3、需要自动保存日志,以方便无人值守
4、接收区能自定义换行,不要在一大堆数据中找帧头,看得眼花缭乱。
5、常用的发送区数据可以保存
6、收到匹配数据,自动发送
7、最好支持脚本语言、支持串口枚举了

楼主:
刚才做了一个有趣的测评。

用3个不同的软件发送同一组16进制数: “1 23 45 67 89 ab cd ef ”。自发自收测试模式。

结果迥异哦。

《串口猎人》的处理方式是高位自动补零,符合日常逻辑。
而号称天下无敌手的《串口通》发的居然全部是错误数据。
《串口调试助手》干脆**了。

网友BJ:
凑个热闹

网友CD:
建议这个串口猎人还是做成绿色单文件版本吧,小巧方便好用

网友BI:
建议这个串口猎人还是做成绿色单文件版本吧,小巧方便好用
引用 网友CD:

同意~~~

网友CB:
同意绿色版本。

无规则,无法评判。理所当然地按数据流处理了
或许,人家本来就是要输入这串16进制 "1   2   3  4      5 67 8   9 a    b cd ef     "
你却把它改了,不是多此一举? 矫枉过正 ?
所有的纠错必须有规则。

我现在有个超强的调试测试工具,用Python QT写的,支持脚本,支持用户配置数据含义,不过目前无开放的打算。

网友CB:
安装了 串口猎人,为什么打开的时候要配置 Office ??

楼主:
安装了 串口猎人,为什么打开的时候要配置 Office ??
引用 网友CB:

你装的是V26版吗?

V26版已经不再使用OFF的控件了。前面有提到。

楼主:
建议这个串口猎人还是做成绿色单文件版本吧,小巧方便好用
引用 网友CD:

绿色版,由于每个人的电脑情况不一样,有些电脑需要注册安装控件。所以。。。

网友BW:
我的eagleCom只能\后面接2个hex digit实现转义,其他一概不支持。
实际上这个规则越简单越好,因为没人会每天用串口调试软件的,规则多了记不住。呵呵

绿色版是必须的。无需讨论。

另外搜索串口时,USB串口的友好名称最好显示出来,而不是简单的com1 com2 com3。以便使用者区分。

窗口标题我为什么把com1放在最前头?因为windows系统栏任务多的时候,每个任务按钮只能看到几个字符而已,呵呵。

细节很重要,我写mcuisp如此、写eagleCom如此,做手持机也是如此,呵呵。

网友AK:
做来做去也就这样了,实在不满意,那就自己做,也没多大难度。

当然,真要自己做时,那也是做专门的应用,
像匠人、汽车电子这样为大家做好事做来给大家用还这么热心的,还是不多的,应该鼓励赞扬的:lol ...
引用 网友K:

同意

网友A:
回复377楼

是否应该加个选项: 高字节补0

网友A:
378楼的数据显示方式是不是吸取一下,方便对数据个数的统计。

网友BA: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U:
数据显示刷新时出现乱码,

楼主:
这是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BA:

你是不是启动了高级收码功能?
是不是同时设置了帧头和帧尾?
如是,请去掉其中一个。因为如果同时判断帧头和帧尾,会多出一个空帧来。——这个问题已经被发现,请关注下一版本。

——如果不是我分析的原因。请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比如,你发的是什么数据。设置如何?等。

楼主:
数据显示刷新时出现乱码,
引用 网友BU:

是收码区出现乱码吗?  你选择了HEX 还是字符串格式?

楼主:
V29来了

(匠人注:新版本已经发布,所以V29被删除,请根据本帖楼主位的提示直接下载新版本)

391楼请下载新版本测试。

1、完善自动发码控制规则(原来只有定时发送一种规则,现在可以结合定时与应答进行发码控制)
  1)规则0:定时发新帧(无需应答)!"
  2)规则1:定时发帧,有应答时发新帧,无应答时发旧帧!(需要开启高级收码功能)"
  3)规则2:收到应答立即发新帧,超时发旧帧!(需要开启高级收码功能)"

2、完善收码区的显示功能,不但可以显示原始收码数据,还可以按帧显示、按通道显示、显示发码。并且可以标注时间和来源

3、收码和发码文本框改用RichTextBox控件,可以显示超过64k的文件

4、一些小的细节改进(包括391楼反映的接收空帧问题)

网友CE:
才看到,这个很强大!

楼主:
395 回复 / 10091 查看

400楼呼叫hot大叔来抢楼!呵呵

网友CF:
借人气搭车问个串口问题

在电脑串口上连接一个设备时,电脑自动打开了该串口,这是为什么?在哪里可以设置不要自动打开串口?
谢谢!

网友CG:
几天没来,,到二九了。。。。顶!

网友CH:
我也是大叔,我抢到了

网友AZ:
抢楼失败。。。 , 分页沙发!:(

下载安装测试中。。。

(10180)

网友BA:
我怎么没抢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