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高手指点几下:51单片机电路中的按键开关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5-31):
51下面的那三个开关,一个复位电路,两个按键上拉,上拉里的开关一按,51管脚T0、T1口短路呀

楼主:
详细点哦,我新手,我还是第一次接处这种电路呀

楼主:
这是个数据采集系统的电路图

网友A:
你问的什么问题啊,都不清不楚的,难道我自己语文不好?
“几个上拉电路,复位电路中的开关,还有那个51单片机下的晶振,51单片机里面结构不是有晶振吗”
谁都知道你图上就这几个东西。
这个晶振估计后端电路有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是9600,所以用这个晶振。

网友B:
内部的是RC振荡器,不是晶振,精度比晶振差了1000倍,有需要精确时间的,还是要上晶体,另外内部RC一般达不到单片机的最高速度。

网友C:
很典型的电路,随便那本单片机书上都是啊。
2L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D:
51中是没有晶振的,一定要接的!
我想你说的开关应该是里面K1-K3的意思吧
K1是复位电路,上电手动复位。
K2、K3应该是用来选择定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