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防静电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请问版主
    MOS管的GS极容易被静电击穿,这个是什么原理。GS有个结电容不是可以吸收和释放这些能量吗?请指教

网友A:
re LZ:

MOS管的G极是由非常薄的一层绝缘层隔离的,因此非常容易被静电击穿(E = U/d)。虽然G对S存在着“电容”,但其非常小(因为面积很小),所以稍有电荷积累就会有较高的电压,所以极容易被击穿。

网友B:
个人认为主要是那两个层或者两个层间比较薄

网友C:
楼上两位都是原因

网友D(2011-09-13):
结电容比较小,且是一层薄金属膜易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