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给stc的建议

楼主(2011-05-31):
(无正文)

网友A:
喝多了吧。

网友B:
楼主生气了,后果很严重;P

网友C:
如果供货不行真是很麻烦。想想前段AVR缺货。。。

不过51单片机还是有很多备用选择的。。。(可能程序要进行相应的小改动) :)

网友D:
如果供货不行真是很麻烦

网友E:
什么品牌型号的单片机都可能断货!
就看风往那边倒!
呵呵!

网友F:
前段时间我们公司也碰到同样的问题,结果软件不想改,只好硬件换用转接板,但问题还是很多啊。我希望STC做好服务少吹牛

网友G(2011-07-12):
希望STC做好服务少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