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模块的功耗

楼主(2011-05-31):
我想测量整板上以太网部分的实际功耗,现在有种思路:

整板上电,全负荷工作,输入电压为定值U,测得回路的总电流I1,P1=U*I1.然后拔掉以太网网线,其他部分不变,重新上电。测得此时P2=U*I2. 所以以太网的功耗为P=P1-P2.
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这种方法不对,网络接口的主要功耗是相关电路的,并非网线上的消耗,可以割开相关电路的电源,然后将电流表串入其中,在标准工作条件下进行测试。

网友B:
不一定能测的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