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1-06-01):
我第一次画板子,弱弱的问一句,Altium designer里有STM32F103VET6这块芯片吗?没有的是不是要自己画?

网友A:
你找找库文件下是否有ST文件夹,
没有就自己根据datasheet画。

网友B:
最好还是自己画

网友C:
库文件里搜索不到的,
自己画吧!

网友D:
库里多数元件找不到,自己画的放心,不要为别人的错误埋单。

网友E:
最好是有自己的专用库,用着就方便。

网友F:
做硬件的最好是要有自己的元件库,或者是用公司的元件库!

网友G:
一致同意,,,mylib

网友H:
自己设计库文件呀

网友:
你早晚都要自己画元件的,你遇到的芯片不可能都有现成的封装,现在不失为一个开始

网友I:
自己画吧

网友H:
如果自己画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J:
自己根据datasheet画。

网友K:
自己新建库 画好 封装 OK

网友L:
支持建自己专用库的说法,简单实用。。。

网友M:
我第一次画板子,弱弱的问一句,Altium designer里有STM32F103VET6这块芯片吗?没有的是不是要自己画?
引用 楼主:

3年的电子设计经验告诉你: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