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电源DC短路。过载电路。

楼主(2011-06-01):
本人想找个1.25-25V。10A直流电源DC的短路,过载保护电路。

楼主:
有人给上个图吗。多谢了!

网友A:
过载保护或者短路保护,应该根据你的直流电源来设计。
现在不知道你的直流电源电路,连保护电路应该控制哪一点都搞不清楚。

网友B:
直接放个PTC不就完事了吗

楼主:
T叔真是大好人,谢谢T叔!

5楼PTC有参数吗?给个参数吧!我现在在泰国,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有参数就好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