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短路,过载保护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02):
你看看这个帖子是否对你有所帮助: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 ... 96%B9%E6%A1%88.html

楼主:
谢谢!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呢?

网友B:
好要多简单  够简单了  哎

就是不知道有多可靠  没有缓启动

楼主:
用继电器器可行吗?

网友C(2011-08-09):
可以,超过设定值就断开电路,或者旁接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