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CRC16-CCITT算法,速度与查表法相当

楼主(2011-06-01):
下面是针对IAR EWAVR的内联汇编优化代码,包含C代码。
如果使用C的话,需要针对使用的MCU和编译器作些优化。

//
// for iar ewavr
//
//----------------------------------------------------------------------------------------------
//
// CRC16-CCITT(ITU), 多项式: x16+x12+x5+1, LSB右移(0x8408).
//
unsigned short crc16_itu_lsb( unsigned short crc, 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data )
{
//    unsigned char temp;
//    while(len--)
//    {
//        temp = crc ^ *data++;
//        temp ^= temp<<4;
//        crc = (crc>>8) ^ (temp<<3) ^ (temp<<8) ^ (temp>>4);
//    }
//    return crc;
    __asm ( "   MOVW    R30, R20            \n" // R21:R20 = unsigned char *data
            "   LDI     R20, 1<<4           \n"
            "   RJMP    crc16_itu_lsb_while \n"
            "crc16_itu_lsb_do:              \n"
//        temp = crc ^ *data++;
            "   LD      R0, Z+              \n"
            "   EOR     R16, R0             \n" // R16 = crc^*data
//        temp ^= temp<<4;
            "   MUL     R16, R20            \n" // R0  = temp<<4
            "   EOR     R16, R0             \n" // R16 = temp^(temp<<4)
//        crc = (crc>>8) ^ (temp<<3) ^ (temp<<8) ^ (temp>>4);
            "   MUL     R16, R20            \n" // R1:R0 = temp<<4
            "   EOR     R17, R1             \n" // R17 = (crc>>8)^(temp>>4)
            "   LSR     R1                  \n"
            "   ROR     R0                  \n" // R1:R0 = temp<<3
            "   EOR     R0, R17             \n" // R0  = crc_l
            "   EOR     R1, R16             \n" // R1  = crc_h
            "   MOVW    R16, R0             \n" // R17:R16 = unsigned short crc
            "crc16_itu_lsb_while:           \n"
            "   SUBI    R18, 1              \n" // R19:R18 = unsigned int len
            "   SBCI    R19, 0              \n"
            "   BRCC    crc16_itu_lsb_do    \n"
        );
    return crc;
}
//----------------------------------------------------------------------------------------------
//
// CRC16-CCITT(ITU), 多项式: x16+x12+x5+1, MSB左移(0x1021).
//
unsigned short crc16_itu_msb( unsigned short crc, 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char *data )
{
//    unsigned char temp;
//    while(len--)
//    {
//        temp = (crc>>8) ^ *data++;
//        temp ^= temp>>4;
//        crc = (crc<<8) ^ (temp<<5) ^ (temp<<0) ^ (temp<<12);
//    }
//    return crc;
    __asm ( "   MOVW    R30, R20            \n" // R21:R20 = unsigned char *data
            "   LDI     R20, 1<<4           \n"
            "   RJMP    crc16_itu_msb_while \n"
            "crc16_itu_msb_do:              \n"
//        temp = (crc>>8) ^ *data++;
            "   LD      R0, Z+              \n"
            "   EOR     R17, R0             \n" // R17 = (crc>>8)^*data
//        temp ^= temp>>4;
            "   MUL     R17, R20            \n" // R1  = temp>>4
            "   EOR     R17, R1             \n" // R17 = temp^(temp>>4)
//        crc = (crc<<8) ^ (temp<<5) ^ (temp<<0) ^ (temp<<12);
            "   MUL     R17, R20            \n" // R1:R0 = temp<<4
            "   EOR     R16, R0             \n" // R16 = (crc<<8)^(temp<<12)
            "   LSL     R0                  \n"
            "   ROL     R1                  \n" // R1:R0 = temp<<5
            "   EOR     R0, R17             \n" // R0  = crc_l
            "   EOR     R1, R16             \n" // R1  = crc_h
            "   MOVW    R16, R0             \n" // R17:R16 = unsigned short crc
            "crc16_itu_msb_while:           \n"
            "   SUBI    R18, 1              \n" // R19:R18 = unsigned int len
            "   SBCI    R19, 0              \n"
            "   BRCC    crc16_itu_msb_do    \n"
        );
    return crc;
}

网友A(2011-12-15):
查表法可快10倍

网友B:
可以看看wiki上的非查表crc并行算法

网友A:
8位MCU, 查一个表(512bytes) 2 次
16位MCU, 查二个表(2*512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