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XC6VSX475T-FF1156的散热器/风扇选择。

楼主(2011-06-01):
XC6VSX475T用什么样的散热器/风扇合适?有人推荐了radianheatsinks的产品,针对xilinx不同的封装的FPGA有对应的散热方案。这个看起来有点奇怪,像XC6VLX130T也有FF1156封装的,但是内部资源比起XC6VSX475T差了很多,最大功耗应该也会差很多,两者为什么可以用同一个散热方案?大家怎么选散热器/风扇的?Xilinx有没有给这款FPGA推荐散热方案?谢谢。

网友A:
heatsink一样,风扇可以不一样,不同的风通量可以带来不同的散热效果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没涉及到过这一块..帮你顶吧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很专啊

楼主:
heatsink一样,风扇可以不一样,不同的风通量可以带来不同的散热效果
引用 网友A:

谢谢。散热器的选择是不是主要看热阻?有没有关于thermal design的教材/资料推荐一下?

网友A:
热设计需要系统的分析,包括工作环境、热源、导热胶、热沉、风扇、温度传感器、风扇的控制方式等诸多因素、最好找专业公司咨询一下

网友E:
我觉得直接用CPU风扇就可以了。。。。
Virtex系列的热阻非常小,因为那个铁壳下面就是芯片,芯片好像是焊在铁壳背面的
你先用个差不多的CPU风扇,然后打开SYSMON看,要是不行,就换更好的。

网友F: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F:
先用风扇试试

网友G:
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是散热片+风扇,马力大些就可以。我们的475T板子工作24小时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换个电流大点的风扇即可。

至于热设计,空间够的话直接用电脑用CPU风扇是最廉价易购的,而且也方便根据需要的散热效果更换不同的型号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不过电脑的散热器好像是对应不同的CPU插槽的,FPGA直接焊在板子上,不能直接装吧?还是装个普通的散热器+电脑CPU风扇?这样风扇装起来会不会有问题?
另外,好像不同的散热器,热阻相差很大,大概需要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I:
没接触过。了解一下了。

网友J(2013-09-24):
电子散热器清洗装置为全自动清洗系统,由水泵、带喷嘴的清洗小车、驱动装置、导轨、换位装置、管道和阀门、控制系统等组成。清洗小车在冷却三角内上下移动,当清洗完一个冷却三角后,清洗小车可通过换位装置在冷却三角间进行自动换位,换位装置避开回水管道的布置,清洗系统在机组运行和停运时均可以清洗。